[求助]红灯2701推挽放大管发热

楼主(2006-08-22):
前几天打扫卫生,找出一台红灯2701七管三波段晶体管收音机,电源接线已丢失。找了一本中学劳动技术课本来读,对照电路图重接,收音机有播音。当装好外壳后它不响了,又拆,用干扰法查,好像没问题,但发现推挽放大的一个3AX31B发热很厉害(烫手),请教各位前辈,问题出在哪里?麻烦您了,先谢过!
我是初级菜鸟

网友:

流过喇叭的电流变大了也会造成过热!

网友:

可能原因:1、负荷过载。2、你说的那只3AX31B已经击穿短路。3、偏置电路不正常。

楼主:

谢谢!
看来我还得多读几本书才能修的好它了。

楼主:

接的是原来的喇叭,第一条想来可以排除;
第二和第三条可能性大,毕竟三十年了,管子上的日期是76年。

网友:

两个3AX31不平衡导致的。重新找一对管子换上

楼主:

多谢各位前辈指点!
看来得换管子了,上哪儿去买呢?我们这里很久不见卖电子元件的了。

网友:

严重建议你先确定问题后再考虑换管……
发热的那个管不一定坏,断开发热的那个管的集电极后检查剩下的管工作状态和整机电流,排除人为的短路、开路并确定输入、输出变压器以及偏置电阻正常。找出故障点再动手换管……

网友:

同意楼上建议,检查不热的那只推挽管及周边元件。3AX31B还是好找的。

楼主:

多谢了!
这坛上热心人真多啊!

网友:

2701的功放部分是典型的有变压器输出电路,一只管发热的原音不多:1.发热的管子特性变化,如穿透电流大,2.输出变压器有局部短路 3.偏置变化,2701功放管上偏置电组是微调电阻,如果阻值减小,会导致静态电流增大,功放管中B值大的一只发热会较另一只明显。如果是管子的问题,可用比较好找又容易配对的硅管代替,2701用6伏电源,用硅管代替是没问题的,但代换后要重调静态电流至3-5mA.

网友:

我正好有一本手册,这是封面。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9610264356.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其中正好有红灯2701的资料,有三页,为节约空间,做成djvu图象格式,大小144K,
你必须先下载一个插件,用IE浏览器就可以看,插件地址如下:
http://www.lizardtech.com/download/dl_options.php?page=plugins

资料:
下载附件

网友(2016-06-18):
不错的分析与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