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表面温度

楼主(2006-09-10):
从来没有玩儿过电子管电路,只知道电子管耗电大,那么电子管表面温度有多少度那,那位大侠有此数据。

网友:

哈哈,反正热得不能用手摸.

楼主:

那就是说电子管电路消耗的大部分电能是通过电子管散热掉的了?

网友:

俺的直流胆机上的所有管子都不烫手,除了功放管之外几乎木有温度升高的感觉……

网友:

以下是引用 hjs_1961[/B] 在(2006-9-9 21:10:21)的发言:那就是说电子管电路消耗的大部分电能是通过电子管散热掉的了?
比晶体管浪费的就是灯丝部分而已。

网友:

用9808测过5687玻璃壳的温度,呵呵 125度,够恐怖哦,室温25度,6Z5整流管的玻璃壳温度 51度。电源牛的温度34度

楼主:

今天上网查了查,吓一跳:
6p14用红外线测温仪测试温度高达170摄氏度;
功放管有时都可能达到250度,805这种管子工作正常玻壳温度达到205度。
可能吗?

楼主:
再问一个幼稚点儿的问题,降低电子管表面温度能不能提高其性能或者延长寿命。

网友:
直热胆4P1S的外壳温度超过120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个幼稚点儿的问题,降低电子管表面温度能不能提高其性能或者延长寿命。

降低电子管的温度,其实就是降低了电子管的功耗,对于功放管就相对的减少了屏流,应该可以延长电子管的寿命,负面影响就是输出功率减少;对于电压放大管,使用寿命更可以延长。
至于对音色的影响,那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电子管的温度,其实就是降低了电子管的功耗,对于功放管就相对的减少了屏流,应该可以延长电子管的寿命,负面影响就是输出功率减少;对于电压放大管,使用寿命更可以延长。
至于对音色的影响,那是个见仁见 ...

我说的是通过外部增加散热能力,能不能提高其性能或者延长寿命。这样输出功率也会减少吗?

网友:
加强散热的结果总是会降低阴极温度。你想怎么散热呢?风冷的话,噪音太大。

较好地加强散热可以显著延长寿命。

网友(2011-12-20):
回复 楼主:
降低管壳温度,当然可以延长管子寿命!

网友:
一般小功率管(6A2、6K4、6U1)之类的管子表面温度在60°以内,6P1、6P14、6P15之类的中功率管壳温在120°左右,805、845之类的大功率管壳温在250°左右,FC-10F、FU-113之类的陶瓷风冷管子管壳温度在300°以上(必须要强迫风冷或水冷),管芯(灯丝表面)的温度在3000°以上,不加风的话,灯丝会在短时间内老化甚至烧断的,所以大型电子管说明书上明确规定风量和风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