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理拉竿天线?

楼主(2006-09-22):
俺的拉竿天线坏了好几根,苦于维修不得法,想了解各位有什么好的经验,请赐教。

网友:
拉杆天线最容易从根部断裂。我的解决方法是用焊锡焊接。只要焊接手艺好,焊接后不会有明显的痕迹。

网友:
如果是根部断裂,可以直接焊接。

如果是天线收不回去,一般是管内的铜片断裂,可以从天线根部断开,把天线管一节节的退出来,找到损坏的铜片,按照没坏的进行修复,修复后在一节节的装回去,根部用焊锡焊老,如果焊疤不好看,可以找根热缩管套住,这样什么都看不见了。

楼主:
故障主要有:
1:脱节(活动叶片脱落)
2:收不回
3:松节,不能平稳伸展
4:拉不伸
5:脱帽,导致小节缩进。

网友:
我最怕这个了!一坏了基本就盼死刑了.

楼主:
说真的,俺修机甚多,却修不好一根拉竿天线,大家见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故障主要有:
1:脱节(活动叶片脱落)
2:收不回
3:松节,不能平稳伸展
4:拉不伸
5:脱帽,导致小节缩进。

修拉杆天线的第一步是从根部底座环压处用刀代替锯分解天线末节,分开后将天线一节一节的推出.脱帽的可用比天线首节略粗的铜锣杆锉成天线帽,天线帽插入天线首节的部分锉一道1毫米宽0.3毫米深的凹环,天线帽插好后用斜口钳的刃夹住凹环部位,力度要适中,另一手旋转天线首节几周环压成一道凹槽完成修复.叶片脱落损坏的用磷铜片剪成活动叶片装入既可.将修复装配好的天线和底座焊牢(天线长度不变).或用斜口钳的刃环压(天线长度缩短)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十分感谢!谢谢雪兄的指导!

网友(2016-06-18):
流程,方式俱佳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拉杆天线的第一步是从根部底座环压处用刀代替锯分解天线末节,分开后将天线一节一节的推出.脱帽的可 ...

您好,请问拉杆天线被折弯了,有很深的折痕,怎么矫正?

网友:
换根拉杆天线,马*家有的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