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集成功放

楼主(2006-10-04):
想做个集成功放,在电脑台底下找到个d2822a的集成块,谁有它的资料和实际应用的电路,谢谢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分立件的功放好,起码噪声要小些

网友A:
不过集成电路比较方便啊而且能够节省空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集成电路比较方便啊而且能够节省空间啊

支持楼上,谁有电路,越简单越好

网友:
好象是个8脚电路

好象是个8脚集成电路,应用资料到网上找一下。

楼主:
是八脚的,我只找到管脚资料

网友:
网上真没找到

本以为D2822A电路网上有,结果找了一遍真没找到。隐约记得在电话免提电路用过此IC,有空找找。

网友:
型号是TDA2822

集成电路TDA2822M为8脚双列直插式封装,如果买不到可用TDA2822代替,TDA2822的封装与TDA2822M相同,它们区别在于: TDA2822M从3V到15V均可工作,而TDA2822的最高工作电压只有8V。使用TDA2822必须把电压降到8V以下。R1的数值要求不拘,一般选用10k的碳膜电阻。C1可选用0.1uF的涤纶电容,C2为100uF/160V的电解电容。图5-108是其印制电路板图。由于电路简单,印制板可用铲刻法制作用水磨砂纸或牛皮纸沾少量水擦亮,用水洗净擦干,涂上一层松香酒精溶液,干后把元件直接焊在铜箔面即可。焊好后检查无误,然后先不接扬声器,接上电源,则正负输出端之间电压应小于0.1V。接上扬声器,用手触摸输入端,扬声器应发出较大的“嗡”声。这时即可输入信号试音。

网友:
从我装机的体会来说

从我装机的体会来说,2822音质还好,但输出RC消振一定要接,我用的是10Ω/0.1u,就接在扬声器的焊片上。音量电位器10~100K都可以。

楼主:
谢谢,d2822a的封装是和TDA2822相通吗?

网友:
你可以搭接一下

应该是相同的。你可以搭接一下。接好电路及周边元件,用6V电源并串入100MA电流表供电,静态时约2~4mA,逐渐加入信号,扬声器有声音。如果有错则D2822与TDA2822可能不同

网友:
我看你不如用一下LM386那个也是8脚的跟TDA2822外型一样它的元件更少输出功率也比2822大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