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磁心能做高频扼流圈吗?

楼主(2006-10-12):
能做个空气的吗?  如果能, 参数是什么?

网友:
哈哈,空气芯的更好些

网友:
可以,直径要大一些,圈数要多些.
具体计算有公式的,不过,我已经不记得了.....

网友:
空气的圈数多,加磁芯后电感增大到原来的两三倍。

电感量正比于圈数平方×截面。

网友:
好象是0.07的漆包线乱绕500圈即可,仅供参考!

网友:
在我印象中,有磁芯的性能较好。

网友:
可以的,在《晶体管收音机元件制作》一书中有详细介绍,矿石FTP中有可下载。

网友:
不用磁心,同样电感量匝数要增加,用多层乱叠绕,估计计算:
L=0.08*D*D*N*N/(3D+9B+10C)
其中:D:线圈平均直径,厘米
   N:匝数
   B:线圈宽度,厘米
   C=K*A*A*N/B,线圈厚度,厘米
       A:导线直径
       K:稀疏系数,1.3-1.4
L:电感量.微亨
不妨用电子表格凑试计算

网友:
能,我做的第一台来复两管机的高频扼流圈就是没有磁芯的,我用7股0.07漆包线在5MM空心纸卷上乱绕500圈绕制而成,效果同样好.

网友:
用一个阻值大的碳膜电阻当骨架绕上500圈即可。

网友(2016-08-07):
有磁芯的元件布局时要注意不要离磁棒和可变电容太近了,容易引起高频干扰,主要是啸叫。空心的顾虑要少些。

网友:
空心的,由于匝数多,为减少分布电容,需要分段绕。最好能分3--5段。

网友:
有啊,电子管收音机中周里线圈两端有2个MX-400的小磁环。

网友:
原则上的可以的,但须注意,不用磁芯会增大分布参数,分布参数的谐振频率(或频段)有较高的增益,这个频率一般在中波之外,如果管子的特征频率较高的话易引起自激,所以用3AG类管子无妨,用3DG或90XX系列就应尽量减少分布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