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的李兹线 ( Litz Wire ) 最适合中波线圈?

楼主(2006-10-27):
怎样的李兹线 ( Litz Wire ) 最适合中波线圈?

大家都知道用李兹线 ( Litz Wire,即多股绞合的导线 ) 绕线圈,做出来的线圈 Q 值比较高,因为高频电流有集肤效应(它的电流不是像水管中的水那样充满整条水管流动,而是喜欢集中在导线的表面流动),而多股线的总表面积比较大,对高频电流的电阻小。

但是,你可能不清楚用怎样的李兹线最适合你的需要。

根据 Kerrigan-Lewis Wire 公司的研究资料,针对你打算应用的频率范围,选择适当直径的股线可以获得最好的效果。以下是该公司提供的参考资料。你可以在不明显地影响效果的情况下,稍微偏离这些分界线:

   频率范围        股线号码(美制线规)

60 hz   -   1 khz     28 AWG
1 khz   -  10 khz     30 AWG
10 khz  -  20 khz     33 AWG
20 khz  -  50 khz     36 AWG
50 khz  - 100 khz     38 AWG
100 khz - 200 khz     40 AWG
200 khz - 350 khz     42 AWG
350 khz - 850 khz     44 AWG
850 khz - 1.4 mhz     46 AWG
1.4 mhz - 2.8 mhz     48 AWG

美制线规与公制的换算,请参考换算表: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iewthread.php?tid=9180&extra=page%3D18

从上列表格,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力求提高中波线圈 Q 值的无线电爱好者都推荐用 46 AWG 的股线组成的李兹线 例如 660 X 46、220 X 46、175 X 46 等型号的多股线 ),因为它们比较适合 850 khz - 1.4 mhz  的频率。

网友:
怎么这么复杂          .

网友:
那表看不懂

能否帮忙换算一下,具体是多少线径乘多少股的,如0.07乘48股

楼主:
回复 网友A:

美、英制线规与公制的换算与公制的换算表,是为了方便把美、英制线规与公制的导线对照。例如美制的 46 号线,它的直径是 0.0406 毫米,截面积是 0.00129 平方毫米。也就是说,一条直径 0.0406 毫米的导线,在美国叫做 46 号线,在英国叫做 48 号线。

Kerrigan-Lewis Wire 公司的研究资料,是说明在不同频率范围内,用什么号码的导线制成的多股线效果最好。例如对于 850 khz - 1.4 mhz  的频带,经过深入的研究,証实在股数相同的情况下,所用的李兹线由多股 46 AWG 的细线组成时,效果最好。

具体一点说,假定有两条同样是 660 股的李兹线: 第一条用 660 条 46 AWG 的导线组成;第二条用 660 条 38 AWG 的导线组成。

虽然第二条线粗得多,它的总表面积比第一条线大很多,但是用在不同频带的时候,效果不一样:

用在 850 khz - 1.4 mhz  频带的电路里时,第一条线的效果比第二条线的效果更好。
用在 50 khz  - 100 khz 频带的电路里时, 第二条线的效果比第一条线的效果更好。

这是实验的结果,原因是很复杂的。不同频率的电流在通过同一种多股导线的时候, 产生的电磁场不同,当然会影响到各种电磁参数而有不同的结果。

网友:
只可惜0.04mm直径的线实在难找阿,咋办捏?

网友:
里姿线难寻,用铜管怎么样?如:6MM ,8MM,10MM,

网友:
铜管镀银好象也不错,不过要防氧化.镀金最好了.
如果只是铜管/线,一定要考虑防氧化问题,因为氧化在表层,而电流就非要在表层流,损耗就大多了.

网友:
如果用铜管做线圈怕氧化,表面刷清漆行不行?当然表面镀银或镀金更好。

网友:
铜管……………………………………
有人试过吗?
俺只见过高频淬火用的线圈就是用铜管做的(里面还通水冷却)。

网友:
mak1939 前辈这篇文章线圈用的就是铜管。

http://www.cnham.net/bbs/viewthread.php?tid=7395&highlight=%2Bmak1939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高频电流有集肤效应(它的电流不是像水管中的水那样充满整条水管流动,而是喜欢集中在导线的表面流动),而多股线的总表面积比较大,对高频电流的电阻小。
...

电磁学里说 http://cai.tongji.edu.cn/wanluokecheng/p04/ch11/sec01/11_01_3.htm
带电导体在静电平衡时,电荷只分布在导体的外表面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MAK兄指点,这下清楚多了!

网友:
1米长1/2英寸铜管的表面积与600股直径0.0406mm线的表面积相当。
如果按趋肤效应原理,能不能这样理解,用1/2英寸的铜管做线圈,等同于600股直径0.0406mm线的效果。
http://www.cnham.net/bbs/viewthr ... ighlight=%2Bmak1939 中的高Q值线圈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以上资料是生产李兹线的公司实验的结果,在理论上怎样解释这种现象,我还没有找到答案。

有趣的是:李兹线的集肤效应并非单纯与导线的总表面积有关,而是与组成李兹线的股线粗细、通过的电流的频率也有关系。

从第4帖所举的例子看:两条同样是 660 股的李兹线,一条用 660 条 46 AWG 的导线组成;第二条用 660 条 38 AWG 的导线组成。第二条线粗得多,它的总表面积比第一条线大很多,但是这两条线对不同频率的电流效果不一样。

提供这些资料只是觉得有趣。46 AWG 的李兹线是很难买得到的,我们也不要走火入魔。除非有意深入研究,否则在可能的条件下,以自己能够得到的李兹线试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