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晶体耳机

楼主(2006-11-15):
上星期日有空在家修理一只电动自行车上的电子喇叭(见图1),拆开时发现他的发音膜做的非常好(见图2),于是突发奇想将其改制成矿石机上使用的晶体耳机,去处里面的多余电子部分和后盖(见图3),找个合适的瓶盖盖上,引出电线,改制完工(见图4),试用效果非常好,由于使用了塑料振膜,音质相当好且音量很大。

网友:
楼主试试和舌簧耳机比哪个效果更好那。

网友:
所谓的晶体喇叭,就是压电陶瓷发音单元吧?

网友:
是的,所谓的晶体喇叭,就是压电陶瓷发音单元的喇叭,特点是阻抗高。

网友A:
既然这样,可以把压电片粘在有弹性的塑料薄膜上,再装在盒子里就行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这样,可以把压电片粘在有弹性的塑料薄膜上,再装在盒子里就行了嘛.

是的,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有线广播大面积推广时就出现过这种广播喇叭,在一个直径200毫米的纸盆中间粘结一片直径40毫米的压电陶瓷片,外加一个木壳,就是一只标准的有线广播喇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这样,可以把压电片粘在有弹性的塑料薄膜上,再装在盒子里就行了嘛.

装在弹性的塑料薄膜上发声的效率就低了!
因为那样振动的平衡点就不是在压电片的边缘,而是压电片的内侧某个圆上,会产生反相振动

网友:
很有启发
好帖

网友(2007-09-02):
我是1965年出生的,CRSA9730,来自吉林四平,记得我读小学3年级的时候,我们班级用的就是压电陶瓷的喇叭,靠扩音机的功率之大,声音很宏亮.QQ84828264 电话04342291424  刘景岩

网友(2007-12-05):
楼主是否将后面的变压器去掉了?
用不用接电容?

网友(2008-03-13):
压电陶瓷片耳机阻抗大致能有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