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越失真和非线性失真听感上有和不同?

楼主(2006-11-15):
推挽机指标再高  总不免产生交越失真
单端机由于管子本身和线路设计原因会产生非线性失真
这两种失真都很小时  是否真的靠耳朵能听出来?

网友:
如果机器做得好,那么不是靠这个听出来的,是靠有没有二次谐波听出来的。

网友:
交越失真是非线性失真的一种。
交越失真是推挽放大器在信号过零点附近非线性引起的失真。
交越失真容易听到,因为声音信号经常要过零点。尤其对小信号影响大,而声音信号经常比较小。
交越失真容易听到,因为交越失真基本上是三次失真。人耳敏感。
我在胆艺千考过大家音乐信号的电压分布问题,没人答得出来。
你有这样的思考很好。
单端放大器的失真一般发生在信号比较大的时候。占声音信号的比例很小,所以影响也小。
单端放大器的失真大部分是二次失真,人耳不容易听到。
人耳能听到0.3%的推挽放大器交越失真。人耳能听到10%的单端放大器失真。
我在胆艺千考过大家是否知道Geddis & Lee提出的GedLee失真指标,没有人知道。
这个失真指标就是对小信号附近的失真加大惩罚力度。
双盲实验表明这个指标和人耳的听感之间有很好的吻合。
这实验告诉我们为什么单端比推挽好听。
科学可以解释这问题,没有必要搞玄学。

网友A:
推挽也可以避免在小信号的时候遇到交越失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推挽也可以避免在小信号的时候遇到交越失真。

不错,这也是我在胆艺千问过的问题。问题是这样的,如果两个同样的无负反馈单端放大器,在变压器的次级用桥接方法接相应阻抗的喇叭,成为事实上的推挽,那么其声音如何?这是一个无交越失真的推挽放大器。

大家事实上做的推挽放大器,即使两个管子都工作在A类,那也还是有交越失真,因为输出变压器的磁导率在磁通过零点的时候也是非线性的。可以去查“初始磁导率”这个词就明白了。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这样的实验的结果。这个实验可以告诉我们,二次非线性到底扮演个什么角色。是真的对听感有帮助,还是只是单端机的一个副产品。

我在那里主要用那个ID,主力不能算是马甲吧。倒是有一个和我这个名字差不多的,已经废弃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这也是我在胆艺千问过的问题。问题是这样的,如果两个同样的无负反馈单端放大器,在变压器的次级用桥接方法接相应阻抗的喇叭,成为事实上的推挽,那么其声音如何?这是一个无交越失真的推挽放大器。
...

请查阅软铁的磁化曲线。往复磁化的位移是有的,“交越失真”几乎没有。(仅供讨论

楼主:
好象又讨论到单端好还是推挽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这也是我在胆艺千问过的问题。问题是这样的,如果两个同样的无负反馈单端放大器,在变压器的次级用桥接方法接相应阻抗的喇叭,成为事实上的推挽,那么其声音如何?这是一个无交越失真的推挽放大器。
...

二次谐波的产生我觉得跟管子本身有联系 任何电子管都没有绝对的线性区.  .我们能做的是尽量把失真控制到人耳听不到的范围...

楼主:
以前听有人说过特别喜欢2次谐波产生的失真!

网友:
我也上个图。这个图是示意图,比不的你的实测图。磁滞对声音有什么影响,我还不了解。

网友:
还没做好呀。要调整的地方太多了,时间有限,还有答应别人要做的事还没完成呢。这个机器就成了最低优先级的东西了。

至于怎么弄的,等我弄好了再说。否则的话,先说了又证明不能用,那就有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