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5单端出声了,上来露一小脸

楼主(2006-11-16):
用的喜医生处团购的外壳,直热蛋老师建议的布局,6N2推6P15,三极管接法,暂时未接负反馈,电路图以前帖过就不再重复了.
用的5K:8专用输出变压器,感觉声音比以前做的6P1小单端要好

楼主:
外壳钻孔打洞断断续续用了20来天,焊接两个晚上,调整一个星期,目前还没有最后定稿,还要继续调校,内部到处飞线,就不献丑了

网友:
摄影水平优待提高啊。
布局看起来是很不错的。
声音好就成!

网友:
值得鼓励!!!! 有两点请求
1.请把照片拍清点..
2想看看裸照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鼓励
不过是摄相头拍的,效果就这样子了
可能是机子灵敏度高的原因,在2米处还能听到机子的哼声,请各位老师支招,看看有哪几步解决方法?
我想到的有:
1、一点接地,多试试各处接地点;
2、电位器外壳接地;
3、电子管空脚及管座中心接地;
4、输入输出的线尽量分开;
5、灯丝变压器用一个几百欧的中点电位器

网友:
6. 把输出变的螺丝松开,慢慢旋转一下输出变的方位,看看噪声有没有减小。

网友:
回复 网友A:

祝贺你成功!!!!!!

网友B:
新装机有点交流声正常,煲几天再试试看.肯定小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装机有点交流声正常,煲几天再试试看.肯定小得多.

请教如何理介,原因何在?谢谢!

网友C:
过几天你的耳朵就煲好了,就不容易听到交流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几天你的耳朵就煲好了,就不容易听到交流声了

恭喜恭喜..我还在装一台推挽..

网友:
是否真的是交流声?还是其他噪音?地线有没有接成回路?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老师的指点
回去我按照上面的几点再仔细检查一下

楼主:
经过上述步骤综合处理,哼声明显小一些了,但还是不满意

最后实在没辙了,目光注重在管子本身上面,尤其是前级电压放大的6N2上面,正好手头还有几只6N2,北京上海曙光的都有,试了几只,最后还是一只没标记的6N2插上去哼声立马小了下去,基本要在箱子半米左右才能听到了,看来问题最大的还是在这个管子上面.

看来有些大侠不看好6N2是有道理的

网友:
如果是那只变小声的6N2,可能是因为该管已经弱, 但我觉得什么电子管都可以做得到没噪音的, 很大的问题可能在于搭棚上, 请上个搭棚图, 大家参详一下, 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是的,直热老师说得没错,声音小的管子插在机子上通电听了几个小时后,哼声又重新变大了,明天照个相看看内部,麻烦各位老师解剖会诊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6P15我也有好几只,如果声音好,那天也试试

楼主:
声音这个东西只能说是看个人喜好了,我装的这台自我感觉还不错

报告检查进度:现在发现机子的哼声只在一边声道有,这样就排除了电源电路部分的问题,在排除了音箱的问题后,昨天晚上把左右声道的阻容元件全部换了个边,发现哼声依旧,目前只有这几个地方没有检查了:输出变压器、电位器、信号输入通道,今天再着重检查这几个地方

楼主:
哎,又白忙了一个晚上

昨晚把电位器和信号输入线都换了,结果有哼声的那边声道"涛声依旧",还把机子的本底噪声给弄大了,现在除了"嗡嗡"哼声外还加入了"呲呲"的声音.
不过有一个现象,就是手摸在机壳或电位器旋钮上,哼声就变小了.
请教各位老师,这样的问题主要是哪些原因引起的呢?
如果是布局走线的问题,干脆拆了重做!!

网友E:
我的6P15机

板子是上海汪兄送的,很好用。电路改了一下

内部

内部

10KHz波形测试

10KHz波形测试

楼主:
推挽机好啊,价格便宜量又足,有机会试试.

再顶顶帖,昨天照了个内部的照片,不过摄象头的效果实在是不行,只有用写的描述一下了.还请各位老师指导一下

网友:
DIY得不错。

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昨晚把电位器和信号输入线都换了,结果有哼声的那边声道"涛声依旧",还把机子的本底噪声给弄大了,现在除了"嗡嗡"哼声外还加入了"呲呲"的声音.
不过有一个现象,就是手摸在机壳或电 ...

如果是手碰着电位器的柄噪音就变小, 那有两个可能,
1,电位器外壳没落地
2,外壳没落地, 或多点落地所致

楼主:
谢谢,电位器外壳已经接地了
现在弄了好几天,哼声一直没办法再小下去了,估计是内部走线有问题,准备潜水多学习一下,再重新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板子是上海汪兄送的,很好用。电路改了一下

能发个电路图吗?

网友:
机机装得不错,就是图少了点。机内的飞线可以认真地整理一下,噪音的问题可能会得到改善。

楼主:
电路图以前贴过的,电源部分增加了6Z4做缓冲

楼主:
拖拖拉拉的又弄了两个星期(其实就是两个星期天拉),把机器全部拆了重新走线,一切问题解决,交流哼声几不可闻

网友:
6P15是好东西. 其大八脚类似物6P9P也是.
不知道楼主的音源是啥, 前级用6N2不加负反馈动态范围够么?

楼主:
音源是乌龟海滩+APE,用的SONY三寸全频,频响范围本身就受限制,目前来说是比较适合的
等音箱和音源上档次后,再加上负反馈看看有什么差异

网友:
在输出8欧端引负反馈至6N1阴极,将6N1阴极电容撤除.

楼主:
去掉前级的阴极电容有什么益处呢?负反馈电阻大致取多大合适?
请指教
上一个裸体图,还是用接线排做的,右边一截短的接线排就是后加上去的,单独接灯丝
用这个做机换电容电阻那是"相当的"方便

网友:
楼上高人啊!!!!

网友:
不错,才看到老兄的机器,有空来看看.

不错,才看到老兄的机器,有空来看看. 我们用的一个壳子

楼主:
MATTVON:有空欢迎你和LIUYOULIANG过来玩

网友(2018-09-21):
对我来说这已经是相当不错的啦,楼主我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