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回路矿石机

楼主(2006-11-30):
用双绞线内的彩线绕制的线圈,选择性好,音量较单回路小些。

实物

实物

网友:
有趣!特别是度盘有意思……

楼主:
元件制作:

元件制作:
用放羽毛球的圆纸筒+72圈(8圈抽头*9)的线圈2个+365*2可变电容+倍压检波1N60*2。
调整天线接入点和检波接入点。

来一度盘特写,嘿嘿!!

特写

特写

网友:
好,非常好,做矿石机就是要有这种创造性.

网友:
楼主的矿石机做的漂亮,有创意,值得学习。

楼主:
机器漂亮不敢当,将就材料。

原来做的不同电路的两个矿机。

调感机

调感机

双回路单调谐

双回路单调谐

网友:
楼主距电台有多远.机机的声音响吗?

网友:
怎么样能用喇叭放出声音啊   还有用什么样的喇叭才可以呢?请楼主给个双回路的电路图吧

楼主:
距离电台大约15公里。

电路图如下:

我认为矿石机带动高阻的舌簧扬声器(我的舌簧扬声器直径65毫米,阻抗300)声音也是不会太大,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可以在房间里听到,要想获得大的音量建议加一级放大效果较好。

电路

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声音大些的也就是两个,如果天线没有变化(用同一种线绕制线圈)的话单回路和三回路比差别不大,我觉得矿石机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天地线,关于电容是0.01微发和2200微微发各一个。

网友:
楼上的朋友,您所说的只是在距电台近的地方,单回路和三回路比差别不大,如果离电台远了,差别可就大了.

网友:
彩色的线很好啊,是丝包线么?还是普通电线?

楼主:
不是丝包线,是普通电线.

网友:
魏兄不厚道,这么好的东西不拿去让我们看看!!!!

网友(2007-02-12):
你做的机子很讲究,很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丝包线,是普通电线.

塑料皮儿里面是单股的?还是若干铜丝绞合的一齐的呢,几股绞合的呢?

网友:
不得了,毒性太大!

网友:
敬请回告检波器向喇叭输出的电压是多少?因为主观感觉的音量人人不同、缺少可比性。

网友B:
我也用双绞线,剥开后单芯的,每根一种色,好看效果还不错,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双绞线,剥开后单芯的,每根一种色,好看效果还不错,呵呵!

这种RVS电线还有0.15×45或者49股的,还有0.2×16-45股的!

哪位“矿石迷”干脆使用更加粗些的RVS电线试活识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用6米鱼竿天线、地线接在暖气片上时大约为0.2-0.3V的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用6米鱼竿天线、地线接在暖气片上时大约为0.2-0.3V的样子。

天线总长度仅仅6米吗?得到的电压数据使用什么仪表测试的?我是使用电子管电压表的1.5伏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用6米鱼竿天线、地线接在暖气片上时大约为0.2-0.3V的样子。

天地线之间、还是耳机之间的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天线室外总长度6米,水平安装,用MF47型万用表0.5伏特挡测量耳机之间的电压为0.2-0.3伏特的样子,当时是想用此电压给一级放大做偏置用的,结果不能导通三级管工作,后来就没在试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线室外总长度6米,水平安装,用MF47型万用表0.5伏特挡测量耳机之间的电压为0.2-0.3伏特的样子,当时是想用此电压给一级放大做偏置用的,结果不能导通三级管工作,后来就没在试验!!

      水平天线仅仅6米长?耳机电压就有0.3伏?那就很不赖啦!如果倍压检波、如果使用高内阻电压表测量、耳机电压可能还高!祝贺!
      0.3伏接上锗管的发射结、因为三极管输入阻抗远比耳机低,0.3伏的电压恐怕就掉下来啦!

网友F(2007-11-08):
始终没有明白使用的什么型号的导线,至今不知在什么负载之下输出电压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始终没有明白使用的什么型号的导线,至今不知在什么负载之下输出电压的大小。

回济南同好:
   导线用的就是网络用的双绞线内的导线,是在两只军用舌簧耳机(65欧姆)串联下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