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空心线圈的电感计算式

楼主(2006-12-02):
无线电杂志里的,空心平绕线圈,与MAK老师提供的结构类似,只是单位为公制

楼主:
刚突然想到磁棒线圈的计算法是怎样的?

网友:
公式里是N,下面的说明是M,是写错了?

楼主:
啊刚注意到。是写错了

网友(2007-10-11):
回复 网友A:

铁磁体的具体磁化过程很复杂,有磁饱和现象和磁滞现象。

但因为信号电强度很小,作近似计算的话,乘以铁磁芯的相对空气(真空)磁导率就可以了。

常用的 MnZn功率铁氧体磁芯,MnZn高磁导率铁氧体磁芯,NiZn高磁导率铁氧体磁芯,磁导率都很高。不同材料不一样。学校里做过试验,记得当时测得大约是10的4次方数量级。

网友B:
看着好像长度越大、电感量就越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好像长度越大、电感量就越小?

当然了, 线圈拉长了, 可以看作是各部分之间的耦合变松了.

传个计算电感量的小软件上来, 用它算很方便的

网友:
也传个空心电感计算软件 ,且能计算空载Q值、自谐振频率和自分布电容

网友:
以上两个软件的计算过程,应该是有特指的、并不通用。
可以看出、自感量大的、谐振频率高的、Q值上升,但是没有提到线圈筒的介质影响。

网友(2007-11-20):
回复 网友C:

请问这个公式是否适用于直径30厘米或者以上的大线圈?

网友(2008-11-25):
请问半导体收音机里的中波和短波的磁棒

半导体收音机里的中波和短波的磁棒,现在想拆出来利用,用作矿石机。

想问一问大师:

因放的时间久远了,导磁率会降低吗?

网友(2009-02-15):
回11楼,应该不会降低,导磁率和存储时间没有关系,除非铁磁材料的成分发生变化

网友(2009-09-23):
你这个公式有问题,等式左边一个L,右边分母中又有一个L。下面的说明一会是自感,一会又是线圈长度。让人摸不着头脑。

网友(2010-03-12):
看不见呀!
真着急!
Email:js.song@vip.163.com
谢谢!

网友(2011-10-29):
好工具 收藏了 谢谢!

网友(2025-02-21):
好东东,已经下载收藏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