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个矿石机,各位见笑了......

楼主(2006-12-05):
用的环型天线,使用了一个充电器里面的变压器做阻抗变换,耳塞是普通的32欧耳塞,二极管是1N60,把天线放在窗户旁边可以收到3个台,其中有一个声音太小,勉强可以听到,另外两个声音还可以.....

我觉得耳塞和变压器是目前最大的问题,去掉变压器换上高阻耳机可能效果会好点,

另外线圈所用的线是普通的导线,可能对高频信号的阻抗太高,使线圈Q值太低.....

天线

天线

其他部分

其他部分

楼主:
哦对了,我发现现在这个东西的选择性太差了,在很大的范围内都有那个最强台的声音,就连邻近的一个强台里面也有他的干扰声,选择性 差也有一点好处,找台容易一点,我这个空气双连是没有减速的.....

网友:
尝试多种变换,乐趣就出来了

耳机不一定得高阻,灵敏度也很重要,矿坛tx1卖的电话耳筒不错,就是贵了点,舌簧结构的耳机。在我的矿石机里,4400欧的军机耳机表现还不如1500欧的万里耳机。

楼主:
好,我去找找你说的那个舌黄耳机....

楼主:
电路图,耳机变压器两端没有接旁路电容,不知道是否影响效果...

请各位出出注意,怎么提高选择性和灵敏度,我的最终目标是推喇叭...

楼主:
刚才在网上搜了搜,要改进的地方很多....
选择性差是线路的阻抗(多高频信号而言)太高,谐振频带太宽,灵敏度低是线路阻抗太高,线圈Q值太低,而且检波电路的输出阻抗和耳机阻抗不匹配,耳机灵敏度低.....
改进方法:
1,换多股的漆包线???
2,换高灵敏度的高阻耳机??

目前尚不清楚这么几圈的线圈密绕是否科学....

楼主:
关键是天地线不好弄,最多也就是从窗户垂下去一根线,地线接暖气管......

网友:
我按书上说的试过,用一截两三米的塑料线,在电源线上(电器的电源线、接线板的电源线都行)顺着绕20~30圈当天线,效果肯定必窗户上的垂线好。
绕在电话线上也行的。
另外,用一个50P 500V的云母电容串在电源插头上也能当天线。不过电容一定要耐压够高,最好接在零线上,以免出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在网上搜了搜,要改进的地方很多....
选择性差是线路的阻抗(多高频信号而言)太高,谐振频带太宽,灵敏度低是线路阻抗太高,线圈Q值太低,而且检波电路的输出阻抗和耳机阻抗不匹配,耳机灵敏度低.....
改进方法: ...

请参考这几台转贴的,可以不用天地线的矿石机。虽然很多东西不能照样做,但是有些基本原理可以参考。

http://www.cnham.net/bbs/viewthread.php?tid=15582&highlight=%2Bmak1939

http://www.cnham.net/bbs/viewthread.php?tid=12779&highlight=%2Bmak1939

http://www.cnham.net/bbs/viewthread.php?tid=9896&highlight=%2Bmak1939

http://www.cnham.net/bbs/viewthread.php?tid=7395&highlight=%2Bmak1939

楼主:
谢谢银子,你的办法我今天晚上试试....

谢谢MAK1939,那几篇文章我都看了,印证了我的某些想法......

楼主:
昨天晚上把单股线改成双线,现在两个强台音量比较另人满意,弱台音量也大大提高了,以前没有出现过信号的地方隐隐出现了一点声音,不知道是干扰还是有弱台,今晚再试试....

楼主:
那个是终极目标呵呵,也许最后不能成功,这不是为了学习么......

网友:
一点儿都不见笑,我到现在为止连这样的都没做过那。

楼主:
我没有使用高阻耳机,我使用了一个普通的32欧的耳塞,和一个充电器里面拆下来的变压器做阻抗变换,实际上不接变压器直接用32欧的耳塞也是有声音的,不过声音太小....

2AP9可以用1N60代替,1N60还是比较好买的.....

楼主:
昨天买了几个300欧的耳塞,和两个300欧的40MM动圈耳机单元,
声音比32欧耳塞加变压器大多了,但是那个耳塞的音质太差,音场太狭窄,我最受不了音场狭窄了...

大耳机单元表现最好,声音最大,音质也好一些...

300欧的舌簧结构电话听筒还没到,既然是舌簧结构,声音应该更大一些吧???期待呀....

网友:
用低阻抗耳机不用输出变压器也是可以的,但是应该在调谐线圈上抽头接二极管检波器。这时线圈就像一个自耦变压器,把调谐电路的阻抗降低了配合耳机的低阻抗。至于抽头在那里效果最好,必须试验决定,因为每一台矿石机所用零件不相同。

我现在直接把阻抗 16 欧姆的大喇叭接到二极管输出端,没有用输出变压器,最强的电台声音足够在约 45 平方公尺的车库内收听。用低阻抗的立体声动圈式耳机,声音震耳而且音质最好。当然,Sound Powered 舌簧式耳机的声音最大,但是音质比不上动圈式耳机。

楼主:
谢谢mak1939,我也用低阻耳塞直接接过,声音比较小,我还没有尝试过在调谐线圈上改变抽头位置寻找合适的阻抗,这个周末有空我试一下..

我通过以前看你的帖子了解到你有两套很好的偶极天线,我目前受条件限制只使用了一个不大的框形天线,所以效果一般..

另外你可以看到,我绕线圈使用的是普通的塑胶皮细线,而且铜线表面氧化比较严重,具体表现为光泽黯淡,我想这样的线对高频信号的阻抗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目前主要关注的问题,一个是寻找到阻抗高一些的耳机/耳塞,另外一个是寻找好一点的线材,
同时努力想办法架设一副天线,天线可能有点难,住楼房...

网友:
我寄给你的几只350欧姆磁石电话听筒耳机还没有到?

楼主:
对呀,还没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绕环状天线用比较粗的漆包线也不错的。没有新的漆包线,就找个旧变压器拆线用。也可以试试用电脑网路的线,四对线 (8 条)并联。

由于环境限制,拉天线确实不容易,唯有按照自己的条件想办法了。

据我的经验,耳塞 (电磁式和压电晶体式都试过)并不好用,音质太差了,灵敏度也不高。舌簧式军用耳机灵敏度不错,只是声音太尖了。

楼主:
网线是一个好办法,改天我找条长点的试试..我这个300欧耳塞确实不怎么样,音场太狭窄了,我烧耳机/耳塞的时间比较长了,最受不了音场不好的耳机/耳塞...

刚开始DIY不久,手中的材料比较有限,很多时候都是因陋就简,幸运的是有矿坛和广坛的众位高手的指点,也做出一点东西来...

目前我这个机器能收到3个台,一个中国之声,一个经济之声,还有一个声音太小没有仔细听所以不知道是什么台..

楼主:
摔坏了一个空气双连以后,我感觉以后应该尽量少使用空气双连,

做了一个小型的替代品,两个小四连并联(总共八联都并在一起),电容量还是不够,

于是又并联两个100P的固定电容,现在的缺点是只能从200P变到840P,接上框型线圈(两条黑线是接线圈的),

声音和空气双连差不多响,未见明显区别,图中是两个300欧的大耳机单元,声音比32欧耳塞响多了

楼主:
刚才我看到有一位朋友要求我发一个完整的机器图,这个有点困难,因为我把线圈放在窗户边上,线圈出口双线接到上面这个调节&检波装置(放在床边,两者距离比较远)上就可以了...

现在的烦恼是这个小型的四连电容没有调节旋纽,哪位朋友知道哪里能够买到旋纽麻烦请告知谢谢

楼主:
哦对了,还有一点忘了说,原来能收到的那个特别微弱的台现在找不到了,我分析最可能的是并联两个100P固定电容惹的祸,那个台可能在200P以下的位置,当然也不排除这种介质电容Q值低(听人说的,我还没明白为什么 ),弱台自然听不见了

网友:
继续努力,大伙支持你!

我现在正构思自己的第一台矿石机,看了很多资料和坛子里朋友们的实践经验。同时准备那些制作材料,材料不准备好我是不会动工的。

网友(2008-09-17):
看不太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