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用电源的电平指示电路

楼主(2006-12-09):
前边我发的一帖说的那个飞利浦的收音头,功放就打算用tea2025做了,还打算做个电平指示,在无线电杂志里找了个图,希望有需要的人能用到,另外请教几个问题。
1、二极管D1、D2的2AP管子和D3—D6的2CP可用什么管子代替?
2、我只用过普通的发光二极管,这个电路要求的1ma即足够亮的管子是特别的?
3、安装的时候直接并到喇叭上就行??
4、谢谢!!!!

网友:
这种电路做出来的显示效果不是很好的。已经亮了的管子还会随着信号的大小改变亮度。有好些现成的IC可以驱动LED做电平指示的。最好选择具有对数特性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老师,ic不好找啊,有什么常见的ic的吗?

楼主:
又找到两个,看看怎么样?

网友:
用第一个三极管的还对付,不过也不如IC来得好看,下面的那个只用二极管接功放的效果最差。

下面有个图,不知道这个IC好找不?不过类似的IC不少。

楼主:
关键是那个IC是在不好找

网友:
网上搜索一下“LED电平指示集成电路”,多找几个型号,有电子市场的地方还是有可能找得到的,毕竟现在一些成品机上还在用,还可以去淘那种带电平指示的垃圾板,更便宜,什么零件都有了。集成电路采用电压比较器,可以根据需要设计特性曲线,六楼的那个按分贝值输出即常用的电平指示器,也就是对数特性。那种串二极管的基本上是线性,可以说只是一个实验电路。

网友:
用LM339搭个电路也不难,价格低还好找。

网友:
LB1409找个以前的破录音机可以拆到

网友(2007-09-02):
好啊,学到东西了哦,就是功耗小、外围元件少的IC确实不好找啊

网友:
LM3914十级发光管驱动电路,外部电路简单,而且LM3914好象还能接成频率信号的显示模式。

网友:
其实用LM399和LM324这类比较器和四运放做电平指示器也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