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牡丹941加调谐指示表

楼主(2006-12-29):
大家注意到一个现象了没有,国产的电子管收音机无论什么级,连四级机一般都有猫眼;而半导体收音机就是二机机也鲜有调谐指示装置的。后期生产的收录机虽然很多都有表,但那大多数是指示音量的,给收音调谐指示用的很少。作为收音辅助装置调谐指示非常有用,它能确保收音机的最佳接收状态。没有调谐指示的确是很大的遗憾,她几乎是划分高级机和低级机的标志。
    牡丹941原来没留装表的位置,装在什么地方都不合适,需要作一些结构改动才行。考虑外观的和谐,决定把表装在短波微调可变前面最好。
    把表装在短波微调前面,拉线和表头有干涉。改变拉线后就能顺利地戴表了。具体如图画红框区域所示。改变拉线还有附带的好处是,一、减少了一个滑轮,整个拉线机构阻力减少了一些;二、是拉线和拉线盘成一条切线,减少了拉线对可变电容旋转轴的侧拉力。改造后整个拉线机构更为科学合理,调谐变得更轻盈顺畅。

    由于表头稍微厚了一点,电路板差一点不到位。于是把表头的罩子作成下图的样子。这样表头可以向下2mm,安装起来就不成问题了。表头是用热溶胶粘在机壳上的。

    装好表后,把电阻R17拆下来,用小表头直接代替即可。

      牡丹941加表的使用效果:指针中波变化较大,短波有可观察到的变化。牡丹941的AGC是两级控制的,同时对高放和第一中放进行控制。AGC控制效果还算好,所以调谐指示表还能有效地指示工作状态。对于牡丹941这种有高放电路、选择性较好,调谐行程又短的收音机,要是没有调谐指示表想准确调整是非常困难的。当时牡丹941没有设计调谐指示表绝对是一个重大失误。给爱姬戴了表后眼睛能发挥巨大作用,给收听广播增加了新乐趣,从此再也不是“瞎”听广播了。
    祝朋友们新年快乐!

网友:
现在生产的收音机有的有调谐指示灯,当收到的信号较强时,指示灯会亮。但“指示灯”不如“指示表”精确。

网友:
开眼了!!您老那表那里购得??或者您老能不能转让两支给在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广坛有卖这种小表头的帖子,你可以看一下。地址是
http://bbs.leowood.net/web/leowo ... rty=0&ClassID=0

网友(2013-03-05):
楼主这种小表头很难搞到,楼主能否卖我一个?谢谢!

网友(2014-06-03):
      楼主的改造很实用!动手能力强啊!

网友:
电路图呢?表接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2015-05-17):
牡丹941加装小表头,好漂亮!

网友(2015-12-11):
破坏了原先的设计,可能再出手的时候就不太值钱了。我觉得能不能改成用个led来指数信号呢?相对还能比较容易还原。

网友:
我忽然发现北京牡丹厂的焊接工艺有问题,为什么焊点不饱满,而且有空洞。这样非常容易虚焊。我的644也是这样。当年他们厂有工艺科专门来检测和指定每道工序的执行方法。这样的空洞焊点我觉得是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