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探讨:圆筒型线圈的直径和长度比例是多少最理想?

楼主(2007-01-04):
问题探讨:圆筒型线圈的直径和长度比例是多少最理想?

去年刚参加矿石机论坛的时候,写了一篇六十年代比赛得奖的无电源收音机”( http://www.cnham.net/bbs/viewthread.php?tid=6995&extra=page%3D20 )。里面谈到,我当时看到一些资料,说线圈采用空心间绕,而且直径与高度的比例是 2:1的时候,它的品质因数(Q值)比较高。有读者质疑这种理论。我因为只是凭记忆谈 40 年前的事情,现在找不到资料证实,所以无法确定“直径与高度的比例是 2:1最好”的理论是否正确。

后来在2006 年的美国业余无线电手册(The ARRL Handbook for Radio Communications),看到空心线圈设计的一节里面说,线圈的长度和直径相等的时候,Q值趋向最高值。在另一本比较权威的无线电手册也有相同的说法。于是我便相信了1:1 是最好的。

可是前几天收到从国内买来的旧书“无线电爱好者手册(上册)”(人民邮电出版社 85 年版)。里面第 201 页写得很清楚:“为了提高电感线圈的品质因数对于单层线圈,要尽可能增大线圈的直径,使比值 L / D 接近于 0.5”。这种说法又和“直径与高度的比例是 2:1 最好”一样了!

不知道谁对谁错了。请大家讨论一下。难道要我们自己做实验去求证?

网友A:
mak1939超级版主  先生Q值能否能过什么仪器测量到,还是只能自己实验。
另外,我有5、6十年代的无线电杂志及一些其它电子书刊,如有需要我可帮助寻找(不过现在不行,天气太冷了)。

网友:
看来只能做实验来验证了,不过没有相关的仪表,仅凭感觉也测不准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k1939超级版主  先生Q值能否能过什么仪器测量到,还是只能自己实验。
另外,我有5、6十年代的无线电杂志及一些其它电子书刊,如有需要我可帮助寻找(不过现在不行,天气太冷了)。

高频Q表

楼主:
用 Q 表是最简便的方法。没有 Q 表可以采用间接的方法。

在下面这篇文章里有介绍用高频信号发生器示波器测量线圈 Q 值的方法。这不是直接测量,而是测量后再根据公式计算 Q 值。

利用反绕双值线圈的高灵敏度高选择性单回路四波段矿石机

(10)测量 L/C 谐振回路无负载 Q 值的方法 (在第七帖)

http://www.cnham.net/bbs/viewthread.php?tid=18936

网友:
可是前几天收到从国内买来的旧书“无线电爱好者手册(上册)”(人民邮电出版社 85 年版)。里面第 201 页写得很清楚:“为了提高电感线圈的品质因数… 对于单层线圈,要尽可能增大线圈的直径,使比值 L / D 接近于 0.5”。这种说法又和“直径与高度的比例是 2:1 最好”一样了!

楼主您好:比值L/D接近于0.5好像并不是直径与高度的比例是2:1应该是1:2吧?

网友:
实在搞不清楚啊,MAK前辈还是组织实验来验证吧!

网友:
可惜我的Q表因太笨,搬家的时候扔掉了。印象中许多资料都支持1:1的观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错吧? D 是线圈的直径, L 是线圈的长度(也可以说是宽度、高度,即线圈第一圈到最后一圈的距离)

直径 : 高度 = 2:1

高度 / 直径 = 1 / 2 = 0.5

网友:
不好意思,看花眼了。

网友A:
请问  mak1939超级版主 先生比值是在线圈密绕还是间绕情况下,通长间绕多采用空一个线径的距离,此距离是否合适,多些是否更好。
另外,象天线有如 4/1 波长等之说,线圈是否也有这样,大些谐振于某波段是否更好。

网友:
是否可以这样计算,设某一空间磁通密度为一常数,线圈长度可以等效为圈数,对于相同电感的线圈而言
单圈感应电压*圈数有一最大值,此时L/D值为最佳.

网友:
我手头的资料还有0.7:1的。
资料上说2:1最佳但0.7:1也能获得优良的成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  mak1939超级版主 先生比值是在线圈密绕还是间绕情况下,通长间绕多采用空一个线径的距离,此距离是否合适,多些是否更好。
另外,象天线有如 4/1 波长等之说,线圈是否也有这样,大些谐振于某波段是否更好。

2006 年的美国业余无线电手册(The ARRL Handbook for Radio Communications),空心线圈设计的一节里面说,线圈的长度和直径相等的时候,Q值趋向最高值。这里所讲的是空心间绕线圈。其他的不清楚。常见的间绕线圈多数是线间距离等于导线直径。我认为线间距离太大不见得有好处,因为要增加圈数才能得到同样的电感量,这样线圈的电阻也大了。

第二个问题我不会回答。

线圈长度和直径的比例,是一个我很想找到答案的问题。如果自己实验,牵涉很多先决条件。例如电感量相同的条件下,是采用固定的线圈直径,还是固定的导线直径?如果是固定的线圈直径,在线圈长度变化的时候,就必须用线径不同的导线去配合,圈数也要跟着变化才能保持相同的电感量。如果是固定的导线直径,则线圈的长度和直径比例变化的时候,用线的长短和圈数又要互相配合。总之,现在我还不知道应该怎样设计试验的方案。其实,我觉得这种试验早就有人做过了,只是他们在总结经验,写在书上的时候没有详细说清楚,让我们瞎猜!

网友:
如果1:1Q值最高,应该是一个  立方体  式的间绕线圈。

网友:
多长的导线与360pF的可变电容配合能调谐于中波段。
一段直径2mm的铝线如果按1:1或2:1绕制线圈,分别直径多大合适。直径1mm呢?

网友:
应该在其它条件相同的前提下来讨论这个问题:导线直径相同,线材相同,圆筒支架材料相同。在“电感量一定”这个约束条件下,所用导线最短的,Q值就最高。具体怎么计算,我不知道。

网友:
俞锡良先生所著《业余电子管收音机设计》P.139-有:D/L=2.46时Q值最高。
      这样的线圈短而粗,体积偏大,用于矿石机还是可以的。我想,这可能是根据平绕线圈电感量经验公式求出的极值。

网友(2015-05-21):
L/D在0.7:1附近时线圈Q值最高(在符合给定电感量的情况下,线径是变量)。这是我用好几个计算软件在不同直径长度线径条件下测量之后计算得出的结果。原本想,L/D在0.618黄金分割出可能最好,但根据计算结果,的确在0.68--0.7之间是Q值最高的。

网友:
D/L=2.46  ,就是L/D=0.41  。如果是0.7 ,还是扁平的好。等于1,侧面竖直看是正方的。大于1,是细高的,小于1是扁平的。看来还是扁平的好。

网友:
实践  扁平的效果好些。。  我的实验结果。。类似仿劳斯莱斯的矿机的 主线圈。

居然一个线圈 楼顶就能听到电台。是我没想到的。。靠近电线 时声音更大 选择性也好。

我用的还是网线哦。。不信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