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秀我帮朋友搞的前级

楼主(2007-01-10):
给朋友做的前级..考虑到成本问题和石机后级难推的问题 决定采用国产6N3和6N2做双SRPP线路.整流本来想用6Z4  朋友看了照片说大管好看些 于是才用6Z5P整流.整个线路参考<<实用影音>>杂志上面安石设计的线路..略作修改.. 这个前级成本不算高 声音确很不错.  找齐材料零件  第一步就是开孔(机壳是成品)铝面板用手电钻开很多朋友都说开不好 会翘皮..以前我也是无论怎么小心总开不平..方法总是有的..这次开孔  买来机车油(2元钱超市有) 在开孔器上和铝板上分别抹一点..在高速旋转的时候既能润滑又能降低温度.正面开孔只到3分之一  然后翻面 从背面开穿..  这样正面非常平滑..孔开好了..接好插座 接好线 装上牛和牛罩  开始焊接..焊完空载测试各点电压..相符合..褒10分钟 没问题 开声!背景宁静 声音顺畅..(具体听感有待朋友久听后道来) 褒机老化各零件..使之工作稳定..性能可靠...N小时! 早上6点 去车站发给朋友.

开孔工具

开孔工具

钻头抹机车油

钻头抹机车油

面板上也来点

面板上也来点

正面开到3分之1

正面开到3分之1

再从正面打穿

再从正面打穿

非常平滑 铝皮不上翘

非常平滑 铝皮不上翘

细心开好螺丝孔

细心开好螺丝孔

孔内边缘抹上黑漆

孔内边缘抹上黑漆

装上管座..

装上管座..

套上橡胶套保护电源牛出线

套上橡胶套保护电源牛出线

内部达棚焊接

内部达棚焊接

屁股!

屁股!

调试好后封底!

调试好后封底!

日光灯下拍不大好看

日光灯下拍不大好看

夜晚星星点点

夜晚星星点点

换个角度

换个角度

红红如火!!哈哈

红红如火!!哈哈

网友:
好手艺, 向你学习

网友:
板金加工好手艺,步骤详细,整机漂亮。

网友:
工艺精湛,布线整洁,过程清晰
楼主加工铝板确实有一套!!

网友A(2007-06-21):
小九脚和大八脚分别用多大直径的开孔器合适?

网友:
OK!很好看.不错的作品.

网友:
好手艺...照相也很会运用光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九脚和大八脚分别用多大直径的开孔器合适?

小九脚22MM,大八脚28MM大直径的开孔器合

网友:
个人觉得,除非作装饰用不宜采用兰色LED作为指示灯,犹其用于电视或显示器上时,兰色指示灯发出来的那种炫目的光线非常容易分散使用者的注意力,人而降低工作效率。从国际上很多大品牌的电视或显示器生产厂商来看,没有一家厂商是用兰色LED作为指示灯的(例如SONY、IBM、PHILIPS等),而一些非著名的厂商则多半采用兰色LED作为工作指示灯(如LG、TCL等),这些电视机或显示器摆在商场的柜台上时因兰色的炫光很吸引顾客的眼球,但买到家里真正到用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兰灯总是那么的刺眼,看着总是不舒服,倒不如那些红色、绿色、黄色的指示灯看起来柔和。
一家之见,等待挨砖。

网友:
这种开孔器那里有卖? 多少钱一个?

网友:
好机,如果管座的螺丝不露出来更美。

网友:
好工艺。机箱是购买的成品吗?

网友B:
嗯,感觉上是这样的。用蓝色LED很耀眼的。不过可以通过降低工作电流把亮度降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感觉上是这样的。用蓝色LED很耀眼的。不过可以通过降低工作电流把亮度降下来。

是是是是是...

我的第一台功放就是用高亮3.5m做指示灯.串好像220欧.5伏电压..不正对着都刺眼..

不过放在小九脚管座下是很漂亮的..就是不好固定.用热胶易掉.

网友:
好,不错啊,将LED的顶头用记号笔涂黑就不刺眼了.

网友:
同问机箱哪里买的?DIY机箱费事费力 不如现成的~嘿嘿

楼主:
这个机箱差不多一百元左右一个....我是去我们这里的电子城买的!

网友(2007-08-13):
太好了,请 您收个短消息

网友(2008-08-23):
孔开得很好啊.......

网友:
大开眼界, 大开眼界.

网友:
我喜欢做胆机,但最烦的就是加工机箱。一把电钻一个钢搓,简直太困难了。楼主所说的开孔器一般五金店就有吗?价格大概多少?谢谢!

网友(2018-09-21):
楼主手艺真是不错,赞一个。

网友:
各五金店都有吧,家里还是有一些瓷座子,可惜不会装

网友:
我也有一台,看来也要增加些补品才行!

网友:
手艺高潮,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