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2003的简易调频收音头

楼主(2007-01-13):
这张图,我是拿“ta2003"的长波-中波-调频收音机电原理图改的,把AM部分去掉了,熟悉TA2003的朋友看看有没有什么错误,请指出,另外问一个弱弱的问题,DET是不是指音频输出?

网友(2012-02-23):
是的  11脚那个输出.不刚是音频,其实里边还有19K导频信号!

网友:
我之前有一片贴片的不知哪里去了。直插风就大把。

网友:
是的  11脚那个输出.不刚是音频,其实里边还有19K导频信号!
引用 网友A:

    支持

网友:
我对这个片子是相当推崇的,上推荐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的确,我也比较中意这片子,我买的第一台收录机  力桑的   我听了好多年,伴了我整个青春!

网友:
TA2003P和CD2003GP功能一样,再来个简化的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数据手册上的图!大家还是传一些比较能实际应用的!

网友:
这张图,我是拿“ta2003"的长波-中波-调频收音机电原理图改的,把AM部分去掉了,熟悉TA2003的朋友看看有没有 ...
引用 网友C:

    det是detect,detector的缩写。检波,检波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19K导频信号是什么意思?水平低请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D:

    俺也不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一、立体声信号的产生流程

    1、将L(左声道)和R信号(右声道)进行叠加(即L+R)我们称这种和信号为M信号;将L信号与R信号相减即L-R,我们称这种信号为S信号。

    2、将S信号调制于38KHZ的副载波(调幅制AM),调制后再将38KHZ的已调波通过一个称为平行器的将38KHZ副载波抑制掉,仅留下38KHZ已调波的上下边带分量。将S信号进行这样的处理目的是使S信号变成±S。

抑制副载波的目的是因为调幅波在能量的角度上看载频占有最大的能量,而边频幅度(上下边带)不超过载频幅度的1/2,也就是说,边频能量最多只有载波的50%,当调制度达到100%时边频的能量一共只占1/3,如果调制度再少一些,比例还将更少。但是,信息是靠边带来传送的,所以幅度恒定的副载波是无用的,将它抑制掉这对提高信噪比和节约发射机的发射功率都有好处。然而,在接收端就必须要将抑制了的38KHZ载波信号进行恢复才能正确解调出S信号,而且恢复的38KHZ载波信号必须要和发射端的38KHZ在相位上保持一致。那末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可行的办法是在发射端发送一个导频控制信号此信号用以在接收机中从新建立38KHZ的副载波。

    3、将L+R信号和上下边带信号与19KHZ导频信号同时加到环形调制器中进行混合叠加成为立体声复合信号。

在未解码之前 收音机收到的立体声广播 都是是立体声复合信号 里边当然包括19K导频信号!

4、将立体声复合信号与主载波(88--108MHZ)以FM方式进行调制后发射出去。
二、FM立体声信号的解码

    立体声信号的主要部分是差信号±S,在单声道接收机中此信号被去加重电路滤除了,在立体声解码中就必须依靠S信号,将S信号和M信号相加减来获得L、R信号。M+S=(L+R)+(L-R)=2L、M-S=(L+R)-(L-R)=2R。

    立体声解码电路是通过一个环形检波器来实现以上的功能的,图L-4是解码电路的方框图,这里我重点介绍一下19KHZ倍频电路和环形检波器电路。

    1、19KHZ倍频电路

    这部分电路实际上是恢复38KHZ副载波电路。19KHZ的导频信号从B1取出送到D1和D2进行全波整流,输出38KHZ的半波脉冲信号,如图L-4 BG2将信号放大,由于其波形是脉冲波所以它包含有丰富的谐波成分,而我们需要的是其基波(即一次谐波)所以BG2的负载是一个LC并联选频电路,它谐振于38KHZ,所以38KHZ的基波将得到最大的输出,经B2耦合将信号送至环形检波器从而达到恢复 38KHZ副载波。这里由于38KHZ的副载波是由发送端的19KHZ导频信号所产生的,所以它与发送端的38KHZ副载波是同步的。

    2、环形检波器

    此电路如图L-5。从输入端进来的是去掉了19KHZ导频信号的立体声复合信号,它加到B2次级线圈的中点并被38KHZ的副载波所调制(AM),波形如图L-5所示,从图中可看出此时只要用两个一般的包络检波器就能将所需的2L和2R信号检出来。环形检波器就能实现此功能,再生的38KHZ的副载波在环形检波器内充当了开关信号,它使D3、D4、D5、D6轮流导通,其中正向波形由D5、D6检波输出M+S=2L信号,其负载电阻是R14;负向波形由D3、D6检波输出M-S=2R信号,其负载电阻是R15,C10和C11的作用是将38KHZ副载波旁路掉,这样在输出端就得到了2R和2L的立体声音频信号了。

网友(2013-08-29):
问下楼上各位大侠,我看TA2003电路较简单,有点象TA8164,问下能用它来做简易FM接收机.对讲机的接收电路?

网友:
det端要接鉴频线圈或者陶瓷鉴频器

网友(2014-04-05):
      这么复杂的电路!楼主高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