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稳压电源资料图纸

楼主(2007-01-24):
稳压电源全套资料图片(含原理图、印板图、器件参数)提供给大家。初步看了一下,电路简单,精度较高,器材易得,希望有这方面资料的折腾帮跟贴修改、补充其它资料为盼!
输入交流24V、输出直流:0~30V  输出电流调节:0.2~3A 输出纹波0.01%

网友(2009-02-11):
反对!不抽头连续那么调,不是好事,一般人根本解决不了那种电路带来的问题,最好是变压器抽头的,每个调节段功耗别太离谱

楼主(2007-01-24):
继续

正反印刷电路板资料,

楼主:
结束

电子元件参数一览表。

网友:
好图!!!!研究一个!!

网友:
向楼主要一份清晰大图,请发到 zjer1988@163.com,  多谢!

网友:
精度还不错.换成数字指示的就更酷了.

网友A:
此电源的详尽介绍请看2006年第9期《电子制作》第9页,看到此电源介绍时,本人也想做一台,但本地没有TL081,让卖电子零件的从沈阳市给进几块也没搞到。现在正想邮购些。

网友(2009-02-10):
似乎使用了稳压管做基准,似乎不如TL431

网友(2013-04-07):
这个用单18V以下做出来还是很靠谱的 再高最好还是用多抽头的变压器 设计切换电压的电路或手动切换来减小功率比较妥当 要不那一般功率管怕承受不起

网友B:
为什么不用LM317电路?    那个多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电源的详尽介绍请看2006年第9期《电子制作》第9页,看到此电源介绍时,本人也想做一台,但本地没有TL081, ...

没有081可以买071,如果都没有就用5534一样的

网友:
这贴子又翻出来啦,正好本人最近按照图做了块PCB,主要是验证一下。变压器用的是从饮水机拆下来的,经整流滤波后,直流近30V。经过验证,电路效果确实很好,但输出低电压大电流时,调整管发热很厉害,输出电压最高能调整到接近整流后的电压。最近正在改进一下,变压器搞成抽头的。

网友(2016-04-06):
工作原理,
首先,有一个降压电源变压器的次级绕组额定电压为24 V / 3 A,是跨接在标签1和2的电路的输入点。变压器的次级绕组的交流电压进行整流的四个二极管D1-D4形成的全桥输出的直流电压经储能滤波电容C1和电阻R1滤波。该电路采用了一些独特的功能。不是使用一个变量来控制输出电压的反馈装置,我们的电路使用一个恒定的增益放大器提供稳定的参考电压。U1的输出产生该参考电压。
该电路的操作如下:由二极管D8是一个5.6 V的齐纳二极管,在这里工作在零温度系数电流。U1的输出电压逐渐增加,直到导通二极管D8。当电路稳定时齐纳二极管的参考电压(5.6 V)会显现在电阻器R5上。电路再接到运算放大器的同相输入端, 因此R5和R6流过相同的电流,而且这两个电阻值相同,所以这两个电阻的压降相同,都是5.6V.他们两个串联的两端的电压将是完全的两倍每一个的两端电压5.6V。因此,运算放大器U1的(引脚6)的输出上出现的电压为11.2 V,接着U2具有约3×恒定的放大系数,根据公式A =(R11 + R12)/ R11,11.2 V参考电压,被提高至约33 V.。 RV1和电阻器R10用于调整输出电压的限制,以便它可以被调整到0 V。
电路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可以预先设定的最大输出电流。电路是由检测电阻器两端的电压降(R 7)来侦测电流,其与负载串联。此功能的实现是IC  U3负责。U3的反相输入端通过R21被偏置在0 V。同时IC的同相输入端可以通过P2任意调整电压。
让我们假设,对于一个给定的输出几伏,P2可变电阻设定好,使该IC的输入端被保持在1 V.如果负载增加,输出电压将因电路中的电压放大器及串联在输出回路的R7保持恒定, R7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它的低的值,而且它的位置在电压控制电路的反馈环路中。而负荷保持不变,其输出电压就会保持稳定。如果负载增加,从而R7两端的电压降大于1伏,IC  U3就会被迫转成恒流模式。U3的输出经由D9连接至 U2的同相输入。U2负责电压控制,当U3连接到它的输入时可以跳过原来的功能。R7两端的电压进行监测,并且不允许通过降低电路的输出电压的增加超过预设值(在我们的例子中为1 V)。
这实际上是保持输出电流的恒定的手段,可以准确的预设电流低至2毫安。电容器C8有增加电路的稳定性。Q3是用来当限流器被启动时驱动LED的,以提供限流时视觉指示。为了能使U2把输出电压调整到0 V,有必要提供一个负电压,这是由C2和C3周围的电路来完成。相同的负电压也被用于U3。由于U1的工作在固定的条件下,它可以运行在不稳定的正单电源轨和地。
R3和D7通过一个简单的电压是稳定的泵电路,该电路产生的负电压。为了避免关机失控,装置了Q1附近的保护电路。只要负电源轨崩溃Q1立即发生功效。使输出电压为零。在正常操作时Q1通过R14保持关断,但负电源轨时,折叠的晶体管导通时,带来的输出U2的低。该IC有内部保护,就不会受到损坏,因为这种有效的,其输出端的短路。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在试点工作,能够杀死一个电源的输出,而无需等待电容器放电,也有额外的保护,因为许多稳压电源的输出趋于上升关掉瞬间灾难性的后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LM317电路?    那个多简单

我想也是这个简单实用

网友:
前来天自己修了一个LM723,挺好玩的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61804-1-1.html
我做的电源及资料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