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变电感调谐线圈

楼主(2007-01-24):
可变电感调谐线圈

这是一个 1920 年代联合公司(Federal)制造的可变电感调谐线圈。这是在无线电发展的早期用于无线电接收机调谐回路的可变电感器。这个元件用金属结构和电木骨架,造得很牢固。转动线圈和固定线圈用纱包铜线绕制。后面两个螺丝接线柱引出接线。前面的金属支架可用四颗螺丝安装在接收机的面板上。美观的带缘电木旋钮有 0 100 的刻度。线圈转动的时候,电感量的变化范围是 80 1200 μH

元件的尺寸是 5 X 3.5 X 6.5 英寸。

这样精致的可变电感器用在矿石机上,如果电感量合适,不知道效果好不好?

网友A(2014-10-02):
引用 网友B:
调谐回路用调电感也能改变接收频率,但收音机绝大部分是调电容的。是不是调电感的元件较不耐用,或是调电感 ...

世界上的收音机,就三种方式调台。一是调感,老的汽车机都是调感的,很是耐用,天津712厂出的电子管两灯机再生式也是调感的,很稳定,耐用。二是调容的,家用收音机大部分的,还有用变容二极管的也是调容的。再有就是数字合成本振的。无论哪种都非常的耐用。就有一种不耐用,粗制滥造的不耐用。

网友(2007-01-24):
这种可调电感现在一些大型机仍在用.我有两个相似的

网友:
还以为是陀螺仪

还以为是陀螺仪

网友:
真是放毒呀,看着就喜欢得不得了!!!!!!

网友B:
调谐回路用调电感也能改变接收频率,但收音机绝大部分是调电容的。是不是调电感的元件较不耐用,或是调电感较不精确,还是其它原因?

网友:
看不明白是如何调整电感量的。

网友:
开眼界,头一次见到这玩意儿。

楼主:
回复 网友C:

动圈与定圈的相对位置变化,两个线圈串联的总电感在方向相同时增加,完全重叠则电感最大;在方向相反时减少,完全重叠则电感最小。

网友:
这个制作工艺相对复杂用得少,不知能否覆盖中波段。无论如何真是好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可变电感调谐线圈正好是为中波设计的。

用网路上提供的调谐电路计算公式计算( http://www.crystalradio.net/professorcoyle/professorcoylecyl.shtml )结果如下:

可变电感调谐线圈的最大电感是 1200 μH ,最小是 80 μH 。如果配上 80 pf 的固定电容器组成  LC 谐振电路,最低谐振频率是 514 kHz ,最高谐振频率是 1989 kHz

网友:
精巧的玩意儿,就是分布电容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恐怕还要加剧。

里面不知怎样传动。

网友:
艺术品
仿制起来不太容易……

网友:
这东西太美了

网友:
瞧这造型!瞧这工艺!这玩意儿美极了!!!

网友(2007-04-24):
感觉挺神奇的。

网友:
像个线团子,宝贝哦!

网友:
应当是很古老的胆发射机上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姜老师 你说 收集军几的意义在那里呀

网友:
好象帽子呵呵 空军的

好象帽子呵呵  空军的

楼主(2007-06-10):
终于找到了一个调感线圈!

自从在 eBay 看到本主题介绍的调感线圈之后,一直想找一个做试验。无奈见到几个拍卖的价钱都很高,没有买成。今天去无线电跳蚤市场,居然让我看到一个类似的
调感线圈,喜出望外。摊主说 $5。我看看转轴是弯的,疑迟了一会,请他看一下。他说那就 $3 吧。二话不说就买下来了。

回家拆开研究,发现
转轴最后一小段是焊接上去的,但是焊得很糟糕。立即用烙铁把那一小段拆掉,稍微打磨之后就很好了。

清理干净重新装配好,测量电感。最大电感是 1188 微亨,最小电感是 50 微亨。按公式计算,如果配 75 微微法的固定电容器,足可以覆盖 535 到 2600 KHz 的范围。

有空的时候,将会用它安装一台矿石机,试试效果如何,再向大家报告结果。

网友:
静候佳音,静候佳音,

网友:
静候佳音

静候佳音静候佳音静候佳音

楼主:
另一种1920年代的调感线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一种1920年代的调感线圈:

呵呵,象不象这个?

网友:
小八一C裡面好像有一隻!!!!!!!

网友:
感觉无法进行线性调节

网友(2007-11-15):
学习了,受启发,谢谢Mak先生!

网友:
总算看明白了.80-1200UH.

网友:
艺术品,真漂亮

网友(2012-07-18):
互感器吧?

网友:
真不错,效果一定很好

网友:
一直有心造一个变感器矿机.一是担心频率覆盖不了中波段,二是太费材料了.

网友(2012-08-26):
上上上上去!

网友(2014-09-25):
现在的电感调谐器没有这么复杂了。。。。并且性能也比较好

网友:
精品  精品工艺品啊。

网友:
车机上几乎都是调感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自从在 eBay 看到本主题介绍的调感线圈之后,一直想找一个做试验。无奈见到几个拍卖的价钱都很高, ...

mak1939老师:   我有国产货(老150W短波发射机上的)

网友:
第一次见到 喜欢

网友G:
锅铲的.糙了许多.
原本是为了拆线,结果发现:
外环电感222nH.
内环电感180hh.
组合电感600~389nh

随收藏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世界上的收音机,就三种方式调台。一是调感,老的汽车机都是调感的,很是耐用,天津712厂出的电子管两灯机 ...

原来是这样,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锅铲的.糙了许多.
原本是为了拆线,结果发现:
外环电感222nH.

您的小院真好!

网友:
只因为在坚持抗战.

网友(2019-11-30):
楼主你好:我有一只类似的可变电感,可是用电感表测量,转动内部线圈电感量的大小没变化,电感表一直是显示24微亨左右。还是的测量方法不对。麻烦楼主给教教。

网友(2019-12-30):
好像是天调线圈。

网友:
早期的矿石收音机或是电子管收音机的电感组件,不便宜,电感变化量有的很大,转到90度时电感最小,这家个资料很多,架子基本是胶木材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谐回路用调电感也能改变接收频率,但收音机绝大部分是调电容的。是不是调电感的元件较不耐用,或是调电感 ...

早期的汽车音响的收音机部分都是调感的,稳定又可靠。国产机子也有调感的,效果也非常好。

网友(2024-07-30):
引用 网友F:
mak1939老师:   我有国产货(老150W短波发射机上的)

版主好  线圈旁边的是不是晶振?

网友:
螺旋管电感的电感量由线圈匝数和管直径决定。此线圈旋转时不会改变匝数和直径,所以不是可变电感,是可变耦合度电感器。

网友:
這是用這套線圈試驗的礦石收音機

實驗電感調諧式礦石收音機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谐回路用调电感也能改变接收频率,但收音机绝大部分是调电容的。是不是调电感的元件较不耐用,或是调电感 ...

老的汽车音响都是调感的,比调容的要稳定的多,非常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世界上的收音机,就三种方式调台。一是调感,老的汽车机都是调感的,很是耐用,天津712厂出的电子管两灯 ...

耐不耐用不光看产品质量,也看人,二八大梁自行车,钨丝灯泡倒是耐用

网友(2024-10-15):
哇塞,开眼界了,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