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斑竹大哥:蛋蛋要开作蛋调频

楼主(2007-02-05):
嘿嘿~~~~~~~~~~~~~~~~~~~~~~~~~~过年玩儿求几分资料,要求,不是条幅调频多波段的,一级中放就够,最好双连[没有三连]谢过!,事成之后。有风防老线圈儿馈赠

网友:
净后佳音………………

网友:
好呀,那位伟人说的一万年太长...只争朝夕....哼哼!! 看谁快手..........

明年的电子管专区将会是调频FM的世界....哈哈哈....咳.. 咳..

网友:
拭目以待,望眼欲穿,梦寐以求,严重关注。

网友:
蛋蛋不是有一个三连吗?做带高放的吧.

网友:
调频胆机一般高频头都采用共栅阴极输入,输入阻抗低,输入端是否采用谐振回路意义不是很大,当然有三连更好,但是不必强求,双连的效果几乎是一样的.同时,我认为一级中放对于调频来说是不够的,选择性,灵敏度均不能达到地摊儿机的水平,还是建议两级中放,相对于高频头,中放的调试难度要小很多!
路漫漫,其修远,加油啊

楼主:
都来鼓励俺,怎么不上图啊?没图咋整啊?

网友:
鼓励一把

祝你早日成功!

网友:
我决心已下,砸锅卖铁也要整一台出来,还争取比蛋蛋快一步....然后洗脚上岸..

网友:
只找到这么一张再生的,,

网友:
李兄如缺件,我大部分都有,友情奉送。

李兄如缺件,我大部分都有,友情奉送。可将试制过程上传,代码:ZHNCHG-10-75。

网友:
这个图是俺瞎画的没试过仅供蛋蛋参考。
首次献丑欢迎横挑鼻子竖挑眼!

电子管FM机

电子管FM机

楼主:
感谢太阳雨老兄,这次,傻蛋要做的是超外差式的,不是再生鸡,谢谢您了
崔老师的图纸倒是挺简单,也不知道能否工作?

网友:
呵,图纸应该不难找,难找的是各种线圈的详细数据.

网友:
崔、崔先生的图纸简单利索……应该不难做出来。6N3你用个6N1大概也行(当年咱用俩6N1管儿+MF-9万用表DIY过5频道电视机高频头获得成功)预祝成功!

网友:
前苏联"摩饵曼人"的电路图:
五波段前苏联机电路(压缩).jpg

网友:
图太大,还是给个链接看看吧:

网友:
第一次发现矿坛还有直接链接会出现图的功能!

网友:
俺也上个坛上朋友发过图

频率要自己改…………

网友:
可以做成三管鸡!
当然也可以做成5管机……

网友:
这么复杂俺做不出可咋整捏``````

楼主:
谢谢张老师,不恋,崔老师的图,不恋的这个兔,俺以前看过,对它能否唱出声儿来,一直持怀疑态度,三点震荡,还是赖腹肌~~记不清楚当时刚来论坛时,好像看到过日本的电路!张老师的太复杂,蛋蛋搞不出头绪来。崔老师的好,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唱

网友:
老崔的一定行,唯增益偏低(二极管混频增益是负值)大概需要加一级中放才有较好效果……瞎猜的,别当真。

网友:
同名端的问题

同名端标注                                                                                                   .                                                                                                    .

同名端

同名端

楼主:
乐版您不是有日本的图纸吗?就是您致顶的帖子里的那张

网友:
傻蛋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要'晕'.要'蒙'.要'傻'.要'烦'.但别泄气.努力.一定会成功的,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