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S详解.老电脑玩家收藏.新电脑玩家也收藏.

楼主(2007-02-15):
目前我们常用的操作系统有Windows 9x/Me,Windows NT和Windows 2000等,这些操作系统都是基于图形界面的。毫无疑问,图形界面能让操作变得简单直观,这就是它风靡个人电脑的原因之所在。

  然而在可视化的图形界面操作系统出现之前,你知道流行的是什么操作系统吗?现在让我来告诉你——它就是已被人们遗忘的DOS操作系统。其实DOS,仍然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
,想要成为一名电脑高手吗?想在危难之际拯救你的PC于水火吗?请跟我来……

  一、什么叫做DOS

  接触电脑稍早一点的人一定听说过DOS的大名,DOS是英文Disk Operation System的缩写,即磁盘操作系统。今天依然有很多人对DOS怀念不已,毕竟那是他们驾驭计算机的启蒙老师。DOS曾有两个流行版本,一是IBM公司的PC-DOS,一是微软公司的MS-DOS,二者稍有差异,但大抵相同,对于普通用户,并不影响使用。

  尽管目前DOS系统已经没有什么人使用了,但是DOS命令却依然“顽强”地生存于我们使用的Windows系统之中。DOS很大一部分功能已被Windows中可视化的程序所取代,但一些命令还是要通过DOS环境来执行,这也是DOS具备顽强生命力的原因——尽管它已落伍,但我们有时的确需要它。

  二、DOS操作系统的特点

  DOS与Windows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个字符式操作系统,所有的操作必须通过键入命令来完成。在这种字符界面下,我们只能通过键盘输入字符来指挥电脑工作,一个命令执行完成后,键入下一条命令,电脑才能继续工作;而在Windows中,我们可以同时进行好几件事,比如一边听音乐一边写文章。有鉴于此,人们把DOS称为单任务的操作系统,而把 Windows 称为多任务的操作系统。

  三、如何在Windows中调用DOS命令

  前面我们提到,在Windows中依然可以调用DOS命令,其实学习这些命令对于我们熟练操作Windows系统是很有必要的。不过,需要注意,不同的操作系统要用不同的命令进入命令行界面。

  1、 在Windows 9x/Me操作系统中,打开[开始]→[运行]程序,从中键入命令“command”,按下[确定]后可进入DOS命令行界面。

  2、 在Windows NT/2000操作系统中,打开[开始]→[运行]程序,从中键入命令“cmd”,按下[确定]后可进入DOS命令行界面。

    DOS和Windows最大的不同在于DOS命令方式操作,所以使用者需要记住大量命令及其格式使用方法,下面我们给出最常用到的命令使用例子,大家在使用中,只要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加以改动,就可以了。

  两种命令:DOS命令分为内部命令和外部命令,内部命令是随每次启动的command.com装入并常驻内存,而外部命令是一条一条单独的可执行文件。用户在操作时不用记住什么内部、外部,惟一要记住的是,内部命令在任何时候,想用就用,而外部命令你要保证命令文件在当前的目录中,或者在autoexec.bat文件中,加入下面语句:

  path c:\dos;c:\;c:\windows;c:\ucdos;c:\tools; 设置路径

  注:在语句的第一句c:\dos表示执行当前目录,没有的文件会到后面的目录查找。

  如果上述两点都没有做到,系统将显示“Bad command or file name”。

  1、 显示当前目录内容——dir

  c:\〉dir(Enter);显示C盘根目录。

  c:\abc〉dir abc.exe(Enter);查看abc目录中文件abc.exe的信息,包括它的大小和生成时间。如果显示“File not found.”表示目录中没有abc.exe这个文件;

  c:\abc〉dir *.bat(Enter);显示所有扩展名是BAT的文件。

  注:“*”在文件名中出现是代表任意字符的意思,称作通配符,DOS下还有一个就是“?”,不同的是“*”可以代替文件名中的多个字符,而“?”只能代替文件名中的一个字符。因此abc.exe可表示为a*.*或a——.——?。

  2、 进入目录——cd

  c:\〉cd abc(Enter);系统将显示c:\abc〉。

  c:\abc〉cd..(Enter);cd..(两点)表示退出当前目录,系统将显示c:\〉。

  c:\abc\command\system〉cd\(Enter);直接回到根目录。

  3、 创建和删除目录——md和rd

  c:\〉md ttyy(Enter);创建ttyy目录,此时键入c:\〉cd ttyy(Enter),系统将进入ttyy目录,显示c:\ttyy〉。

  c:\〉rd yy(Enter);删除yy目录。

  4、 复制文件——copy

  c:\〉copy abc.bat abc.old(Enter);将abc.bat复制一份并更名为abc.old。

  c:\abc〉copy c:\dos\edit.com(Enter);将DOS目录下的edit.com文件复制到当前abc目录中,文件名不变。

  c:\abc〉copy c:\dos\edit.com a:(Enter);将DOS目录下的edit.com文件复制到A盘。

  c:\abc〉copy c:\dos\*.com c:\ttyy(Enter);复制任意以COM为后缀名的文件,到ttyy目录中。

  注:copy是DOS中最为常用的命令,在日常备份重要文件及不同的电脑间交换信息时用到。
  5、删除——del

  c:\abc〉del a.bat(Enter);删除a.bat文件。

  c:\abc〉del *.tmp(Enter);删除所有扩展名为TMP文件。

  c:\abc〉del *.*(Enter);删除当前abc目录中的所有文件,回车后,系统会询问要求确认,输入y(yes)。

  6、改名——ren

  c:\abc〉ren fang.txt yuan.txt(Enter);把fang.txt改成yuan.txt。

查看文件内容——type

  c:\abc>type yuanyuan.txt(Enter);查看yuanyuan.txt的内容。

  注:使用type命令最好查看文档文件,否则将显示怪字符。

  格式化——format

  软盘、硬盘是不能直接使用的(以往厂家出厂的软盘都没有格式化过,不过现在的软盘基本都格式化了,但还是format一下为好),需要格式化后才能使用。就好像在一张白纸上画格子,然后再在这些格子中写字就可以准确定位。这个在软盘上打格子的过程,就叫格式化。

  全盘复制——diskcopy

  c:\dos> diskcopy a: a:(Enter);在软驱中复制磁盘,系统提示插入源盘,插入源盘后,敲任意键,计算机就开始读源盘上的内容,读完源盘后,系统会提示插入目标磁盘。写完后,键入“N”,结束。

  查看内存情况——mem

  c:\>mem(Enter);显示内存的情况,基本内存的使用情况、总共扩展内存、已使用和剩下的可用内存空间。

  注:在屏幕显示数据的第一行是关于基本内存情况,640KB是基本内存的总值,后面是已用内存和剩余内存。剩余内存空间大小决定DOS能执行什么程序,当空间较小时,一些较大的程序就无法执行了。另外使用mem,还可以帮助判断系统是否有内存常驻病毒,基本内存总值一般应显示为640KB或639KB。如果染上了病毒,这个值往往会改变,比如会变成638KB或634KB等。

  传输系统——sys

  在Windows 95以前,DOS系统设置比较简单,系统的启动完全由三个启动文件决定,如果病毒造成启动文件被破坏,就要使用sys将启动文件复制到C盘上。注意不能简单地用copy来制作启动盘,因为copy的系统文件不一定能放在软盘引导区。

  a:\>sys c:(Enter);将A盘上的系统文件传输到C盘上。

  c:\>sys a:(Enter);将C盘上的系统文件传输到A盘上,制作一张启动盘。

  编辑文件——edit

  注:可以用来编辑批处理文件、文本文件等。

  c:\>edit autoexec.bat(Enter);编辑批处理文件Autoexec.bat,编辑完成后,按[Alt+F]键激活“File”菜单,按向下的箭头选择退出(Exit),输入“Y”保存退出。

  DOS——最常用命令

cd 改变当前目录 edit 文本编辑
sys 制作dos系统盘 format 格式化磁盘
copy 拷贝文件 md 建立子目录
del 删除文件 mem 查看内存状况
deltree 删除目录树 type 显示文件内容
dir 列文件名 rd 删除目录
diskcopy 复制磁盘 ren 改变文件名

1、移动文件到别的目录——move

  c:\>move c:\autoexec.bat c:\old(Enter)

  移动autoexec.bat文件至old目录下。

  2、分屏显示——more

  当输出很多,一屏显示不下时采用,几乎适合所有命令,尤其配合type等命令时很有用。 使用more时磁盘不能有写保护,也不适合光驱。

  c:\dos>type autoexec.bat | more(Enter)

  分屏显示autoexec.bat文件内容。

  c:\dos>more

  分屏显示文件内容。

  3、拷贝目录和文件——xcopy

  在拷贝单个文件时,可以使用copy命令完成,但当我们要成批拷贝文件,甚至连同子目录一起拷贝时,就要用到xcopy。

  c:\dos>xcopy [文件名] [目录](Enter)

  将指定文件拷贝到指定目录。

  c:\dos>xcopy [源目录] [目的目录](Enter)

  将源目录连子目录拷贝到目的目录下。

  c:\dos>xcopy *.* [目录] /s(Enter)

  将文件与非空子目录拷贝到指定目录。

  注:其他常用参数还有:/v作用是拷贝后校验,/e与/s相似,但即使子目录是空的也会拷贝。
  4、DOS帮助——help

  DOS命令是比较繁杂的,其实并不用太费心记忆这些命令,只要知道某个命令可以解决某个问题,或在哪个场合下该用哪个命令,要用时用该命令现查就是(当然你英文基础要好)。

  c:\dos>help(Enter)

  提供所有DOS命令帮助。

  c:\dos>help [DOS命令](Enter)

  提供有关命令的帮助。

  输入命令后,将光标移至需查询的命令,回车后可查询到其语法格式。

命令简表 date
显示及修改日期。

time
显示及修改时间。

doskey
键入doskey后,dos将可以记忆每次所键入命令,再次需要时,用箭头键可以调用。

debug [文件名]
程序调试命令。

label [盘符] [卷标名]
设定指定盘的卷标,只用label则显示磁盘卷标。

smartdrv
设置磁盘加速器,可以提高硬盘访问速度,最好在autoexec.bat文件中加载。

set [环境变量]=[字符串]
设置环境变量,命令常常用在autoexec.bat中。

msd
系统检测,用于检查系统信息。

cls
清屏,屏幕上太乱了,或是屏幕上出现乱码了,清除屏幕上显示内容但不影响电脑内部任何信息。

diskcomp a: a:
比较磁盘,在同一软驱中比较两张软盘。

c:dos>undelete
恢复已删除的文件,在dos系统中,删除文件并不是将存在文件的磁介质彻底清空,而只是将文件从分配表中去除,在磁盘存储区内将文件名的第一个字母删除,所以是能恢复。

c:dos>restore [备份盘符] [目标盘符]
使用backup做过文件备份,在原文件损坏后可用来恢复文件,将备份盘上的备份文件恢复到指定盘上。

c:memmaker
内存优化管理。dos流行时,经常在玩游戏前使用它,memmaker可以腾出许多基本内存供游戏使用,只需安装一次即可。

网友(2011-01-25):
不会dos的人有的学了~~~~~~~~~~~~~~~~~~~~

网友:
那个表情符号好像是变成的。

网友:
那个表情符号好像是“:(”【冒号+左括弧】变成的。

网友:
呵呵,很久没用过这些命令了.DOS还分内部命令和外部命令的.内部命令启动后就可以用,外部命令则必须能找得到文件.应用程序也算是另一种扩展的外部命令.俺用3.30开始用,一直用到6.22.

网友:
这个要加分

网友:
这样编辑一下,表情符号就不会出现了。

网友:
想当年老师讲了一学期的课,就被这一贴给概括了。

网友:
Freedos和M$的DOS兼容性如何?能否刷BIOS?

网友:
很久没用了,重温一下。

网友:
纯dos很久没用了,现在只用window下的批处理了

网友:
DOS遇到NTFS就死翘翘了,除非再装个NTFS4DOS

网友:
有知道这个命令的吗:catalog

网友:
楼上的, catalog记不清是在AutuCAD还是Dbase III中运行的了, 好象结果是跟"Dir/w"的一样的了.

太久远了,都忘了,都快埋到土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