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试验:单管机收短波

楼主(2007-02-22):
那是1965年3,4月份的事,当时我上初中一年级,是第二学期的开始,班上有3,4个男生正在装单管半导体收音机,我的单管机已经装响了,正捉摸着做<矿石及晶体管收音机>一书上的那个两级高放两级低放的来复式三管机呢。一天早上,下了早自习,语文老师一反常态,改变了踩着上课铃声进教室的习惯,早几分钟走进了我们的教室,在他从来没有笑容的脸上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微笑。他右手拿着课本,左手托着一个装在塑料肥皂盒里的半导体收音机,耳朵上插着耳塞机,走到了讲台旁,我们几个做收音机的男同学一下就围了上去。那是一个装在红黄色透明肥皂盒里的单管机,看了一眼我就注意到了它的磁棒和线圈,在一根10毫米粗70毫米长的磁棒上,一端显然是用旧中周拆下的,粘满了蜂蜡的多股线,乱七八糟的叠绕着两组线圈,而另一端,用大约是0.4左右的线乱绕着圈数不多的两组线圈。我好奇的问老师,线圈怎么绕的这么乱,为什么分了那么多组,老师显然对我说他线圈绕得乱不满意,没好气的瞥了一眼,甩了一句令我惊愕的话:“别看乱,这能收短波!”我当时就愣了,等我回过神来再想仔细看看这台机器时,上课铃响了。这节语文课我没上好,总是捉摸老师说能收短波的那句话,没见到波段开关在哪,也没见到天线插孔(那时还不懂磁棒有中短波之分),单管机真能收到短波吗?终于盼到下课铃响了,老师说了声下课,夹着东西,大步流星的走了。下午放学后,我急忙跑到高中理科阅览室,翻阅了所有的无线电杂志和资料也没找到单管半导体收音机能收短波的文章,那几天和几个玩无线电的同学总在议论这件事,大家都说不太可能。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到那个三管机上了,再后来我参加了少年科技馆的半导体学习班,把业余时间都占用了,也就无暇顾及那个能收短波的单管机了,我以后再没能见到这台能收短波的单管机。一晃40几年过去了,节前收到了一个老同学的短信,想起了这件往事,刚好放假有时间就搭电路试了一下,初四晚八九点,用一根四五米长的多股电线垂在窗外当天线,把再生调好,能收到好几个台,有一个台放音乐,听着像是朝鲜或是韩国的,另一台可能是日本的对华汉语广播,还有一个外语台和一个国内台,这些台的声音都忽大忽小。

楼主:
实物照片

这是试验的实物照片:

楼主:
电路图

电路图和元件的参数:

网友:
好资料,图文并茂,收藏了,谢楼主。

楼主:
各位大侠:不好意思,今早发现昨晚拍实物照片时不小心,把连接耳机插座的一根红色连线碰断了,重发一张图。

网友A:
那个空气双联好新的呀!

网友B:
楼主能否试验一下不要磁棒,改为空心线圈。接收效率与频率范围变化大不大。

楼主:
今天又试了一下,磁棒线圈初级减到10圈,次级减到3圈,收到了一个外语台声音很大,和单管机收中波的中国之声差不多,另外换上3AG14则什么台也收不到,请问哪位大侠有3AG28的频率参数,请告诉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空气双联好新的呀!

双联是全新的复旦牌的。就是太贵,35元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否试验一下不要磁棒,改为空心线圈。接收效率与频率范围变化大不大。

过两天试一下,没有找到合适的骨架。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想请教,3AG 28可以用9015,2AP9可以用1N4148代替吗?另外若可变电容器是270p 塑料可变电容器代替吗?若可以,线圈要绕几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请教,3AG 28可以用9015,2AP9可以用1N4148代替吗?另外若可变电容器是270p 塑料可变电容器代替吗?若可以,线圈要绕几圈?谢谢。

我没用过9015,不知9015是PNP还是NPN的,如果是PNP的可以用,如果是NPN的则要把二极管、电解电容和电源的极性都要反过来接才行。如果要用1N4148,则电路要改一下:把22K电阻与偏流电阻连接端断开并改接到偏流电阻的另一端,阻值也要调整,大约是几十K到几百K之间,270P塑料可变电容可以用,线圈的圈数要试验确定:首先搭好电路先用中波磁棒,初级绕70圈,次级绕7圈,接好,调好偏流,使电路能很好地接收中波电台,再将绕好的短波线圈换上,短波线圈可先多绕点,边听边拆,找到合适的圈数。

楼主:
刚才又听了一下,把天线又加长4米,可收二三十个台,有十来个声音很大,收到了一个台是嘀嘀嗒嗒的电报声,可惜听不懂。

网友E:
不错,调好线圈再收长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调好线圈再收长波看看!

好主意!有时间一定试试看。

楼主:
今早又听了一下,只能收到一两个台,比晚上差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两天试一下,没有找到合适的骨架。

试试各种塑料管?一些买塑料水管的小店,常有小段废料,便宜。实在不行卷筒卫生纸的纸筒芯、纸质茶叶筒、零食包装筒应该也行。

网友:
3AG28

3AG28:特征频率fT大于或等于120MC
            集电极反向电流小于或等于5uA
           电流放大系数大于或等于30
           主要用途:高频放大,三波段混频

              资料来源:《晶体管收音机》
                               科学出版社1971年11月版第376页

网友:
回复 网友F:

9015是PNP。 明白了,谢谢。

网友:
能装响收短波的单管机,真羡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代号202兄提供3AG28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否试验一下不要磁棒,改为空心线圈。接收效率与频率范围变化大不大。

忙了一个星期的工作,周末晚上才抽出时间玩玩,应boatswain 友的要求试了一下不用短波磁棒改用空心线圈,用直径30毫米的塑料药瓶作骨架初级用0.56的线绕18圈,次级用0.31的线绕2圈,再生线圈绕5圈,收听时感觉再生不够强,收的台少了许多,可能再生方式要改改,容我有时间改了再生电路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调好线圈再收长波看看!

试了一下收听长波,用120毫米长直径10毫米的磁棒,初级用0.15的线乱绕200圈,次级0.31的线绕20圈,再生线圈5圈,收到一个外语台,声音很小,杂音很大,听不清楚,调台时有几个位置有较大的噪声,感觉长波波段有很大的背景噪音,怀疑是不是家里的节能灯和楼下的霓虹灯造成的,电台声小也许是天线太短,天线的位置不好造成的。

楼主:
今晚用短波磁棒线圈收到BBC的对华汉语广播,声音很大,但漂移现象严重。

网友:
收听地点没有可比性。

网友H:
楼主用的经典单管来复再生电路,能否用超再生电路设计一番?
那样增益就很大的!
估计效果要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用的经典单管来复再生电路,能否用超再生电路设计一番?
那样增益就很大的!
估计效果要好些!

有机会试试

网友I:
那时候你若有zk306这事儿八成就行了……

引用 楼主:
那是1965年3,4月份的事,当时我上初中一年级,是第二学期的开始,班上有3,4个男生正在装单管半导体收音机,我的单管机已经装响了,正捉摸着做<矿石及晶体管收音机>一书上的那个两级高放两级低放的来复式三管机 ...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时候你若有zk306这事儿八成就行了……

当时手里共有四支晶体三极管,还真有一支ZK306,另外三只是П401、П403A和П6A,那时还是个孩子,懂得很少,书上没有的就不知道怎么做。

楼主:
引用 楼主:

忙了一个星期的工作,周末晚上才抽出时间玩玩,应boatswain 友的要求试了一下不用短波磁棒改用空心线圈,用直径30毫米的塑料药瓶作骨架初级用0.56的线绕18圈,次级用0.31的线绕2圈,再生线圈绕5圈,收听时感觉 ...

昨晚又用空心线圈试了一下,发现再生线圈绕1圈半时效果较好,收听效果与用短波磁棒线圈时没多大区别。

网友:
换成9015和1N4148可以,不过工作点要重新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用的经典单管来复再生电路,能否用超再生电路设计一番?
那样增益就很大的!
估计效果要好些!

想了一下,可能效果未必太好,因为使用超再生时,晶体管工作在间歇振荡状态下,不能用来复方式,单管机就没有低放,可能灵敏度能提高但声音不会大。不知对否?

楼主:
又是周末了,又能玩了,用塑料药瓶作骨架的空心线圈,换上新进的带减速的双联,用3AG28,调好再生,效果极好,能守好几十个台,有不少台声很大,听起来震耳。

网友:
没有自动增益控制,收听短波效果不好

楼主(2007-04-02):
从坛友powerman 处邮购了100只3AG1E,随便拿了一支试了一下,短波收听效果很好,又换了两只,还是很好,可手中的3AG14不行,收不到短波,查了一下资料,3AG14的截止频率是120MHz,ft是50MHz,3AG1E的ft是60MHz,两管ft只差10MHz,应该能用,再说一些6、7十年代的带短波的晶体管收音机,混频和震荡都用3AG14呀,我的3AG14不是草帽型的,也许是买来之前被人用其他ft不是很高的管子重新涂漆印型号也未可知。

楼主(2007-05-25):
请“无形中 ”同学进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收听长波,用120毫米长直径10毫米的磁棒,初级用0.15的线乱绕200圈,次级0.31的线绕20圈,再生线圈5圈,收到一个外语台,声音很小,杂音很大,听不清楚,调台时有几个位置有较大的噪声,感觉长波波段 ...

能收到长波,真好!

网友J:
回复 网友K:

请问:你说的少年科技馆是北海公园里的那个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你说的少年科技馆是北海公园里的那个么?

是的,在五龙亭北面。

网友J:
回复 网友L:

也许咱俩见过面,64、65年我也在那里学习过。那时,我在男13中上初中。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也许咱俩见过面,64、65年我也在那里学习过。那时,我在男13中上初中。

我是师大二附中的,67届初中的,也许在少年科技馆见过您。66年6月少年科技馆给我发了封信,邀请我去科技馆参加文化大革命,那时学校已经停课闹革命了,校内贴满了大字报,我也在学校折腾呢,没有再去科技馆。能找到老学友真高兴!

网友:
回复 网友M:

太好了,很高兴!65年暑假后我就转学到南方了,66年就当兵去了。去年到北京出差,专门去科技馆原址去怀了一下旧,早已星星不是那个星星,月亮也不是那个月亮了。

楼主:
是啊,那是一个令人魂牵梦绕的好地方,可惜文化大革命后没有再开办少年科技馆,现在去那里看看只能怀旧了,记得在那里学习时,科技馆经常发些自印的无线电制作资料。

网友N:
还是找老的元器件...做怀旧的收音机...就是电解电容器漏电大,三极管(锗)穿透
电流大...等那做出收音机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那时我经常买穿透电流大三极管来玩,
当时不懂,也是为了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还是找老的元器件...做怀旧的收音机...就是电解电容器漏电大,三极管(锗)穿透
电流大...等那做出收音机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那时我经常买穿透电流大三极管来玩,
当时不懂,也是为了便宜...

同样的兴趣,同样的经历。

网友(2010-06-14):
引用 网友O:
翻出来看看

翻出来看看 呵呵 还真不错

网友(2011-12-07):
李老师很久   没发新帖了    不在做实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单管机,没有本震和混频,何来的飘移?难道发射台频率飘移?

楼主:
回复 网友P:

最近家务事多,没有时间玩了。谢谢您惦记。

楼主:
回复 网友Q:

短波主要靠电离层反射的天波传送到远方,受电离层变化的影响信号强度变化很大,又由于单管机没有自动增益控制故声音时大时小。

网友:
近日也在玩短波.不过我的末级加了TBA820输出.声音很大.但短波白天不灵.台很少.天黑就好了.我用的是3AG1短波还可以.用过3CX201不行.短波没台中波可以.耳朵不太灵.所以不用单管带耳机.听着很吃力.

楼主(2014-10-23):
7年前单管机的实验。

网友(2016-12-26):
这种忽大忽小的效果听着似乎更有短波的味道……要说音质当然调频最好了,可是总觉得没有当年收音机的感觉

网友:
07年的帖子,现在看来依然感觉很亲切,玩短波就是要这种声音飘忽不定的感觉!

网友:
单管机短波,很有兴趣,就是简单之中的挑战,与众不同。想起自己小时候放寒假自己躲在安静的小屋子里,弄一个高阻耳机,几个破原件扭在一起,没收到短波,却收到了广播站的有线广播,诧异了很久……

网友R:
引用 楼主:
我没用过9015,不知9015是PNP还是NPN的,如果是PNP的可以用,如果是NPN的则要把二极管、电解电容和电源的 ...

请教版主:短波的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之间的比例是如何确定的?比方说,您开始用初级22T、次级5T,后来就10T:3T,好像初次极之间的比例也是不确定的。我的问题是:二者之间的比例是有计算方法,还是完全依靠试验来确定;如果靠试验来确定,那么初级与次级的数量有两个变量,组合起来就会有很多种可能,似乎试验起来会麻烦些。小的纯属菜鸟,请多原谅!

楼主:
引用 网友R:
请教版主:短波的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之间的比例是如何确定的?比方说,您开始用初级22T、次级5T,后来就1 ...

当时就是即兴玩玩,没有仔细算。总之,耦合紧了调谐回路受晶体管输入阻抗的影响大,Q值下降太多,影响灵敏度和选择性,耦合太松送到晶体管基极的信号太少也影响灵敏度,再者,耦合的松紧不仅与匝数比有关还与线圈的距离有关,计算太麻烦,实验决定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