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绕双值线圈两波段双回路矿石收音机

楼主(2007-03-01):
反绕双值线圈两波段双回路矿石收音机

一个半月前试制了两个反绕双值线圈。经过一番苦战,终于用这种线圈制作了一台反绕双值线圈两波段双回路矿石收音机。本地区 26 个中波电台几乎全部收到了,没有互相干扰。

详细内容请阅读“继续探索40年前有关矿石收音机的疑问”的第 127 帖第十三个实验:反绕双值线圈两波段双回路矿石收音机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8435-9-1.html

以后这台矿石机的实验结果和探讨都将陆续在该主题内发帖。有兴趣的朋友请随时留意新的跟帖。谢谢!

网友:
前辈能把矿石机做的这么漂亮,学习ing。
全部收藏,谢谢。

网友:
超级矿石机!登峰造极!!
介绍一下使用的天地线情况,不用天地线可不可以。

楼主:
天地线就是用“继续探索40年前有关矿石收音机的疑问”一文内介绍的天地线。

拍照片时曾初步试过,不用任何天地线,在客厅内可以清楚地收听 4 个电台,其中 810KC 的 KGO 电台声音相当大,因为此台距离是 5.2 英里(8.3 公里)。因线圈平放,有方向性。如果只接一条约 3 公尺的拖线当天线,不接地线,效果就好得多了。

网友:
简直就是一部超级机器!
问题,接收地点是否比较开阔,对电波的屏蔽遮挡比较少呢?

网友:
http://img6.picsplace.to/img.php?file=img6/26/DSCN1454.JPG]

看看我的。

效果不好,都准备放弃了,mak1939先生的作品又燃起了希望,请问mak1939先生的矿机收最远的电台有多远,声音怎样。

楼主:
这矿石机看似复杂,只不过是根据我的具体情况设计。因为有很多技术问题要试验解决,所以加入了不少开关线路,又用了倍压检波。其实它完全可以简化。如果看看 Dave Schmarder 的原作,就能够明白电路可以简化到什么程度。甚至连他检波器前面的 27 mh 高频扼流圈和 20 pf 半调整电容器都可以省去,后面的输出变压器也不要。

最主要的一项 - 双值反绕线圈是必须保留的。这是这种矿石机的精华所在。如果能够制作一个高质量的双值反绕线圈,对接受中波高端的电台是有极大好处的,因为两个反绕线圈并联能够提高在频率高端的 Q 值,同时使频带展宽,容易调谐。我觉得这一点是需要认真研究的,线圈的热端冷端、绕线方向和线路必须搞清楚,接错了效果适得其反。

我的矿石机刚刚做好,还没有完成。加工那些零件花费了大部分时间。还没有坐下来认真试机。但是初步的结果已经使我领会了反绕线圈的优点,选台很容易。至于最远能收听到什么地方的电台,我现在没有办法答复。我住的地方收听环境当然不差,主要是电磁干扰少,没有高楼大厦,高压供电线都埋在地下。地形则不见得特别,附近有山,远处的电台是有阻隔的。

不明白 lslz 兄的线圈为什么效果不好要放弃。是否可以具体介绍这线圈的结构?

网友A:
有两个问题请教:
1、两个线圈的耦合距离如何确定?
2、中波高端电台接收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个问题请教:
1、两个线圈的耦合距离如何确定?
2、中波高端电台接收效果如何?

两线圈的耦合距离我还没有试验。现在两线圈分开到底板容许的最大距离,稍微超过 5 英寸。线圈的直径是 4.5 英寸。理论上两个线圈距离远些,选择性更好但是灵敏度降低。接近到某一个距离的时候,灵敏度最高而通频带仍然比较尖锐,这是最佳耦合。距离比这个最佳点更小的时候将变成过度耦合,这时候频带响应曲线变成双峰,增益在正确的调谐频率反而降低,选择性变坏。

在这个网站有线圈耦合实验的示波器照片可以参考:
http://www.crystal-radio.eu/en2kringtest.htm

在另一个论坛好像有人提到双值反绕线圈的电磁场耦合问题(http://www.midnightscience.com/rapntap/topic.asp?topic_id=3964&forum_id=10&Topic_Title=Shape+of+Field+in+Contrawound+Coils&forum_title=Crystal+Radio+Think+Tank+%2A%2A+Advanced+Forum&M=False&S=True)和一般的线圈不同,但是我还没有看明白他的意思。

至于我这个矿石机的线圈应该如何确定耦合的距离,我心中无底,以后有时间再实验。

中波高端电台接收效果很难判定,因为除了电台与接收地点的距离之外,还有发射功率不同,难以比较。但是从我收听的结果看,我觉得选择性很好,容易选台。每一个电台都基本上没有其他电台明显的干扰。信号最弱的电台音量都满意。当然这也和使用 Sound Powered 耳机有关,它们比普通耳机好太多了。

网友:
mak1939 先生太客气了,不要那样称呼,我年龄不算大。

由于没有里芝线,我的线圈是用普通16芯的电线绕在直径160mm的PVC管上,53圈,9圈一个抽头。由于距离电台较远,应该在200公里以上只能收到本省电台和中国之声,音量比较小,感觉这种绕法分布电容可能比较大,覆盖范围比较小,这两电台都在1140KHZ及以上,回头试试先生试验的反绕电路,看音量是否有改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另一帖里您说用的是 1 mm 的多股电线绕线圈。从这个帖的照片里看,直径 160 mm 的 PVC 管上,53圈,9圈一个抽头的线圈的宽度不止 53 mm。是否测量导线直径(包括绝缘皮)有误?

粗略的估计:如果线圈宽度真的是 53 mm,这个线圈的电感量约 566 微亨;如果线圈宽度是 90 mm,这个线圈的电感量约 440 微亨。

这样大的电感配合常见的 365 pf 可变电容器,覆盖频率太低了,1140 KC 的电台将会在可变电容完全旋出,即电容量最小的位置出现。如果再加入天线和地线之间的分布电容,1140 KC 可能在谐振范围之外。通常电感 250 微亨比较合适。

建议您先调整好线圈的电感。用反绕线圈对频率高的电台肯定有好处。但是如果电台距离太远,良好的天线和地线是不可少的,耳机的效率也影响很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主要的一项 - 双值反绕线圈是必须保留的。这是这种矿石机的精华所在。如果能够制作一个高质量的双值反绕线圈,对接受中波高端的电台是有极大好处的,因为两个反绕线圈并联能够提高在频率高端的 Q 值,同时使频带展宽,容易调谐。我觉得这一点是需要认真研究的,线圈的热端冷端、绕线方向和线路必须搞清楚,接错了效果适得其反。

确实,这个机器的精华就是双值反绕线圈,尽管我对它的理论还未能很理解,但是从mak1939先生的测试和实际效果看,比以往的线圈好了很多。如果能知道天线下来的电波强度,就更好了。

网友D:
mak1939 先生我又量了一下:16芯绞合在一起小于1mm约0.9mm,加绝缘皮直径2mm,线圈53圈长共105mm,正于您所说,收听1140 KC 电台时365pf电容基本全旋出,请问电感控制250 微亨应该绕多少圈?圈数减少后分别在多少圈抽头合适呢?如果使用反绕应该绕多少圈?如果将反绕内加入磁棒,Q值是否还有增加的可能?
我使用的天线是长度2、30米废电视线,耳机阻抗1500欧。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只是大概的数字:

用你的线圈筒和电线,绕 38 圈,线圈宽度 76 mm,电感约 246 uH。
如果反绕,每个线圈减半。两个线圈串联的时候电感仍然相同,并联的时候电感是串联的 1/4,约 61 uH。

磁棒线圈的 Q 值不见得比大空心线圈高,只是能做得体积小而已。一个线圈放磁棒在中间,电感会增大,要保持相同的电感就要减少圈数。这只是我自己的看法,没有试验过。

网友:
再请教一个问题:当线圈并联时S9或S10是不是只调节1-6即可,调节7-12只是1-6的重复?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的。只有在线圈串联的时候才会全部抽头起作用。

由于我用的是双刀11掷开关,原来打算在线圈并联的时候,把两个线圈的每一个相应抽头也通过其中一组开关并联,这样两个线圈能比较平衡。但不知道是否接线有错误,表现很奇怪。我还没有找出问题所在,现在暂时把这一部分的接线拆了。

网友:
如果将并联线圈的相应抽头通过开关并联后其状态是四个线圈两两并联后再串联。这样是否与原电路的并联线圈的电感量不等效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由于我用的是双刀11掷开关,原来打算在线圈并联的时候,把两个线圈的每一个相应抽头也通过其中一组开关并联,这样两个线圈能比较平衡。但不知道是否接线有错 ...

上图是原来计划的接法。

下图是目前的实际接法,和原创作者 Ben H. Tongue 的电路差不多,只是抽头位置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D:
mak1939 先生我又量了一下:16芯绞合在一起小于1mm约0.9mm,加绝缘皮直径2mm,线圈53圈长共105mm,正于您所说,收听1140 KC 电台时365pf电容基本全旋出,请问电感控制250 微亨应该绕多少圈?圈数减少后分别在多 ...

       如果您的16芯电线是RVB-0.15×16、普通移动式塑料扁平软线拆开的一股,它的标称外径是2.1毫米。53圈就是111.3毫米、这么大的纸筒绕53圈或许是多了,但是因为电线的皮厚,导体之间的距离也大了。可能相当于间绕。不过可使用100P的电容器试试、接在某个抽头上面,不仅能减少电感量、100P的电容器调节也细致些,反正贵地收听的电台在高端。
       1500欧姆耳机的两个插脚,如果拿着在略有水渍的硬币、银圆或者铝片上面摩擦,能够听到明显“嚓嚓”声音的话,可能还是不错的。
      所以您的实验应该成功!然后再接着搞1939先生的新颖实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绕双值线圈两波段双回路矿石收音机

一个半月前试制了两个反绕双值线圈。经过一番苦战,终于用这种线圈制作了一台反绕双值线圈两波段双回路矿石收音机。本地区 26 个中波电台几乎全部收到了,没有 ...

那个电压表的内阻是多少?不能太低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图是原来计划的接法。

下图是目前的实际接法,和原创作者 Ben H. Tongue 的电路差不多,只是抽头位置不同。

       上面的“原计划”接线图当然是理想的!不过整机实验的“活动接点”太多,接触电阻就应该重视起来。应该使用毫欧计或者电桥测量一下、消灭那些较大的接触电阻。如果开关皆是新的,或许接触不错。

      比如矿坛讨论的室内替代“地线”,有市电插座上面的“保护接地”、有供暖管道、有自来水管、有避雷线等等,按理它们都是接地的,可是我最近使用万用表和地阻计测量了一下它们的情况和相互关系,结果是乱七八糟!因为它们之间各自为政,并不连接、看似均入地的,其实各不相同,按道理“保护接地”肯定是通过电气线路接往接地极的,或者最终接往配电变压器的接地极的,但是某某一个室内插座到户外接地极之间,究竟有多少接点啊!避雷线当然更加应该是就近、直接、和直通入地的,可是干活的那些民工把避雷线检测连接板的材质偷工减料为非镀锌扁钢啦、还有保证接触面积的接触铅版、和螺栓上的镀锌垫圈等等也省掉啦!它们的接点和接地极接触电阻咋样?鬼知道?

网友D:
感谢 济南 先生指导,我的16芯电线是装配电路使用的不是市电线,这个线圈是随便试试。我曾经用一段上面那种约3米长线随意放在地上收高频段中国之音感觉还可以,但绕在110mm管上后应该是分布电容的关系,就必须重调电容才能收到。我打算使用间绕来改善,找到直径5mm,铜芯线径1mm的线,可是算不好应该绕多少圈,您和mak1939 先生能帮我算下吗?我有160、110、75mm几种管子,那种合适,大约都需要绕多少圈呢?

1500欧姆耳机正如您所说什么不接在插入插座时都能听到声音。

mak1939 先生的试验结果让人兴奋,这个电路是一定要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 济南 先生指导,我的16芯电线是装配电路使用的不是市电线,这个线圈是随便试试。我曾经用一段上面那种约3米长线随意放在地上收高频段中国之音感觉还可以,但绕在110mm管上后应该是分布电容的关系,就必须重 ...

       1、您的这种所谓电路电线,镀银吗?若干此类电线过去归口电子工业部下属工厂生产,不通用。

       2、计算线圈的问题,在《矿石收音机问答》、《电子管收音机设计》、《...无线电计算图表》等等若干书中皆有,不过那是针对漆包线或者纱包线线圈的。您的这种塑料电线的,没有。这涉及到两圈导线之间的介质是空气?还是聚氯乙稀?还是聚乙烯的问题、介质不同、距离不同、间绕的线圈长度不同等等,电感量就不同,所以目前没有确切的依据,漆包线线圈的计算公式权做参考,您的那些抽头,可以帮助你通过实验,再配合频率刻度盘的指示等等,找到相对准确的圈数。

       3、简单计算,按照您的外径5毫米的电线、线圈筒直径100毫米、L/D=1计算,只能绕20匝。查表计算漆包线的,在L/D=1的情况下,应该是60匝。不过那是密绕!您反正只是接收高端的电台,就绕60匝或者多绕几圈多抽头试试,如果你已知的电台频率与您的刻度盘频率相同,那您的线圈圈数就可能对啦。

       倘若在640、720处收到中央台,或者在550附近收到你已知该频率的电台,那你就离成功不远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这个机器的精华就是双值反绕线圈,尽管我对它的理论还未能很理解,但是从mak1939先生的测试和实际效果看,比以往的线圈好了很多。如果能知道天线下来的电波强度,就更好了。

       对!我的一根一头6米高、20米长的斜线,空栽电势3.7伏、加入矿石收音机之后为2.7伏。使用DY-71电压表测量(100M)的。

网友D:
济南 先生“电路电线”就是普通市场上买的铜芯16芯线不是镀银的。

网友:
mak1939 先生我如果制作单回路反绕,并连时(21楼)“现实际接法中”(图)L2接天线,L1接检波器或反之,对吗?这时两线圈抽头同匝吗?这种电路与耳机匹配是否困难些。

另外反绕我理解为,两个线圈并连与串连,如L1、L2接收高频率并、低频率串连,绕向是一样的,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济南 先生“电路电线”就是普通市场上买的铜芯16芯线不是镀银的。

      你是否知道使用的电线的型号?恐怕说来说去还是RV或者RVB-0.15×16的移动型软线,这是一种各行业通用的移动型软线,类似于电子管收音机的天线的那种软的拖线。

      电子行业在电子仪器和军机里面,往往使用镀银的软线做连接线。
      我在自制的矿石收音机里面使用镀银的软线绕线圈,不过这种略有扭转的多股导线在中波高频是否合适?还有待探讨。

网友:
线上没有具体型号,当时手头没有其它材料就将就着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