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一次矿石机收听记录。

楼主(2007-03-03):
在广州收到了台湾的中央广播电台广播,内容是政经广场,插播音乐《茉莉花》,耳机两端电压高达20mv。时间分别是17:00--18:00和21:00。但是此后再也没有收到。

网友:
原始记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广州收到了台湾的中央广播电台广播,内容是政经广场,插播音乐《茉莉花》,耳机两端电压高达20mv。时间分别是17:00--18:00和21:00。但是此后再也没有收到。

       收听和记录,认真!可嘉!
    交流一下,我在三楼和对面一楼窗户上面拉有一“内线电话”线,两头是内线电话机,与市话无关!是无屏蔽VVH-0.5×5对的电话对线,近在其中空余一对之一线上,接一矿石机实验其“天线”性能。电子管电压表测其中:

     地线为室内电源插座盒上部大孔“保护接地”与水管基本是通的、内线电话线的空栽高频信号电压:3.7伏、
     接上调谐回路谐振山东台之后:2.7伏。线圈是塑料绝缘0.23×7股、0.29平方毫米的镀银电子导线(比通用的塑料RVB-0.15×16股的电工导线的外径细1毫米),在130毫米的纸筒上面密绕的,实际属于间绕。估计Q值不低。
     检波之后的音频电压是在0.37-0.65伏之间摆动,1000欧姆的耳机听的脑子轰轰的!改接SB-4003-2变压器带动125毫米的动圈喇叭,15平方米的房间各处均听的清楚,接YDX1-1001扬声器箱,声音还大些。
    以上数据离53年之前陈宪文先生说得检波之后“达几伏之多”的效果还差的远呢!天线优良之后肯定还要好!

    所以矿石收音机虽然结构简单,涉及的理论其实不少!最近接到若干短信,询问矿石收音机的相关具体问题,其实大都不重视天地线!这就绝对不行!我们接家用电器,往往首先问问输入的电压多少?半导体收音机也要看看电池是否还有电?唯独若干实验装置矿石收音机的,咋不注意您的天地线?它能够提供你多少高频信号的电压呢?
    首先就不重视天地线的,自然在装置和实验收听的时候,烦恼多多。不如进而织网,方能捕鱼......

楼主:
同意济南的看法天地线是首要的因素。我们过去搞矿石机很大一部分功夫就是架设天线和地线。天地线好了,别的地方差点,也能响;天地线不好,调试就非常困难。我是在四层楼顶架的的天线,离楼顶约1.5米,水平部分长15米,垂直部分长12米,东南--西北走向。现在被人破坏了,水平部分不见了,只有垂直线了。架天线的时候就被人视为怪物,准备有空的时候重新再架设。
我从天线上测得的信号,FM比中短波都要强出数十倍,隐约萌发了是不是能搞FM矿石机的念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意济南的看法天地线是首要的因素。我们过去搞矿石机很大一部分功夫就是架设天线和地线。天地线好了,别的地方差点,也能响;天地线不好,调试就非常困难。我是在四层楼顶架的的天线,离楼顶约1.5米,水平部分 ...

       我认为不容易!因为FM的波长短、天线尺寸当然也短、而您的室外天线即使水平部分被人破坏了,其尺寸和对地电容量也大!造成线圈圈数少、效率低。除非使用振子定向天线、引线远离建筑物、同时检波器的截止频率高等等......

网友B(2015-11-14):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不容易!因为FM的波长短、天线尺寸当然也短、而您的室外天线即使水平部分被人破坏了,其尺 ...

理想已变成现实!FM矿机已遍地开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想已变成现实!FM矿机已遍地开花。

八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