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做一款无输出变压器电子管OTL功率放大器

楼主(2007-03-15):
实验一款电子管OTL功率放大器

正面

正面

表头

表头

背部

背部

电源插孔

电源插孔

胆管插座

胆管插座

变压器

变压器

各组电压

各组电压

胆机侧面

胆机侧面

音频插孔

音频插孔

网友:
新创意

新创意,利用了机箱,500瓦牛,可够大的!

网友:
有创意,充分利用电脑机箱,布局也蛮合理的,还有很大空间,可以做各种电路,电源变压器功率充足,好好发挥吧。

网友:
好创意,现在这样的废机箱到处都有而且很便宜,做电子管的玩意空间也足够大,如需要还可利用原电源风扇。

网友:
好啊!!真是重量级的机子,看电源变是郑州产的,不知朋友是否河南人?变压器双电源输出都较高,朋友是怎样解决的?

网友:
控制变压器品质不行......................
铁芯不好,发热较大.

网友:
强烈支持,热烈期待尽快完成。

    没做过这种蛋鸡,强烈支持楼主尽快完成,好给朋友们开条新路。
        热烈期待中,别让我们等太久吆

楼主:
制做一款无输出变压器电子管OTL功率放大器续

制做一款无输出变压器电子管OTL功率放大器续

网友:
这八个大管子太牛了。

网友:
期待楼主的"大烤箱"早日开声

网友:
也只有电脑机箱才能装的下了,不服不行

网友:
不知能推动几欧的喇叭?

楼主:
不知能推动几欧的喇叭?

八欧姆喇叭和十六欧姆喇叭都行啊!

楼主:
此电路电源有误啊???

交流130伏怎么会整流正负180伏直流电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交流130伏怎么会整流正负180伏直流电呢?

应该是中间有抽头 的吧。。。。。。

网友(2007-12-11):
:顶级的大作啊。 顶

网友B:
没有看见结果,很郁闷…………

网友:
电子管功放设计和装调技术解压密码:

www.audio-audio.com.*gfsjztjs@1^.

电子管功放设计和装调技术下载地址:
www.audio-audio.com/bbs/attachments/books/dzggfsjhztjs.ra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看见结果,很郁闷…………

有人关注啦!太好了!!!我没有白辛苦一场,不会叫你们失望的,这两天相机没在家,过几天我上传些图片共同欣赏吧!

网友:
称得上超级胆机,强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难选到参数一致的6N5P。

雙三極管普遍存在的一個問題

网友:
单130V如何整出双180V电源电压的,变压器AC 130V如有抽头该电路倒像OCL电路了。

网友D:
估计是标错次级电压了....

引用 楼主:
交流130伏怎么会整流正负180伏直流电呢?

................

网友:
期待无输出牛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

应该是双电源才行呀!代中心接地的,此图印刷错误!!!

网友:
我觉得这电路图有问题的,正负180V,栅压不能高于-60v

可能我分析得不正确,我认为这个大环反馈是正反馈

6N11 SRPP阴极电阻取值似乎比较大,6N11电流较小,根据其它人的经验电流小6N11声不够好

倒相管上下管的阳极电阻取值是不一样的,一般下管的比上管的大10%,最好有示波器调试,不然倒相后幅度会不一样。

6N5P的滤波电容容量可能不够

网友:
等不及啦,饿死啦。抗议啦。
哈哈啦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机孵好了吗?能打鸣不?

网友:
鸡翅买好了,可以烧了吗??

网友F:
都快等一年啦,这个鸡鸡还没孵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快等一年啦,这个鸡鸡还没孵出来?

那是歼教六,我是机械师,比斯的。

网友(2008-06-13):
出来没有?

网友:
楼主的机器出声了吗?

网友:
LZ装机去了,没空理各位

网友(2009-05-25):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中间有抽头 的吧。。。。。。

图中电源明显有错,应该是:

网友:
下马了吧??????

网友(2009-10-12):
应该是电压标错。。。中心应没抽头。。高压电容应并分压电阻。。因为是OTL。。喇叭不是直接接地。。。中点是浮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中间有抽头 的吧。。。。。。

有抽头电路就是OCL.无抽头,是OTL

网友:
真是空前绝后啊,这样的机机即可以 听音乐, 又可采暖用,一举两得啊。

网友:
找两台19寸显示器CRT, 把荧光屏砸了, 装上两个大喇叭,  一定好看

网友:
熱烈期待結果

网友(2013-10-05):
我怎么看不见图了?

网友:
图片好像没有了啊

网友:
6N5P灯丝电流大哦!

网友:
这么强悍,楼主用的什么音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