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用CD盒做的单管机

楼主(2007-03-20):
   昨天用CD盒给我的单管机做了个底座。把磁棒,电路板等东西固定起来。

    邮寄的磁棒比较细,有机会想弄根粗点,稍短点的棒子。广州陶街一家磁性商店有磁棒卖,但也很细。可能是因为现在的收音机电路灵敏度高,所以不需要太粗的磁棒来增加重量。磁棒上的线圈邮寄来时,就已经绕好了,更可贵的是还带了一个塑料筒。这次采用的是360p的空气可变电容器.感觉效果要比有机介质的小双联好,缺点就是体积大了点。三极管用的是贝塔值为200的3AG14J,是我把陶街筛了4遍,最后才在一家不起眼的小店面里找到的,全部收购之.若干天之后又在陶街一家老字号发现了一包3AG1,但型号是手写上去的.加上手上还有若干存货,遂没有冒然购进.检波管,因手头的2AP9参数皆不理想,所以采用的是两只1N60。使用效果确如网友所说,效果与2AP9毫无差别。但重要的是1N60倒处都有得卖。高频扼流圈买的现成的2.2mH的成品的电感。其实我也想手工DIY一个,磁芯都买好了。但是用因为绕GZL用不了多少线,不好买。所以放弃了。那个蓝色的方块,是500K精密可调电阻器。与一根10K的1/8W电阻器,串连用来方便随时调节偏流。原电路中介绍的耳机插口,我没找到。用了一个市售的。缺点就是无法改装,所以不能兼做开关使用。电池盒也是采用市售的通行版本。美观好用,就是取出电池时有点不便。线圈、单联、电池盒的连线,没有直接焊在电路板上,而是焊在用元件引脚自制的接线柱上。这样做好处很多。可以使线路看着清爽、可读性强。也可以避免多次焊接把电路板的铜皮烫脱。再生线圈用的是电脑网线。从电路板上“飞线”到磁棒上。整机固定没有用一根螺丝。全部使用扎带。底坐用没用的CD盒,在上CD盒上打洞,用烙铁一烫就是一个洞,非常方便。

    装机完毕后声音很小,把再生线圈两个线头对调着重焊上,声音就正常了。晚上可以收到4个强力电台,声音震耳。还得把再生调节小一些,以使耳朵不致被广播震痛。收听弱台,把再生线圈靠近感应线圈。调节偏流也能听清楚广播。如果机器放在窗口。声音明显变强。而把机器放到电脑边几乎啥也听不到。耳机里全是电脑辐射出来的杂波的声音。广播信号完全被压制了住了。

    谈点装机心得。其实我觉得组装单管机来复再生机,只要元件正常,连接无误很容易装响。难点其实是在元件,耳机、单联、锗管、线圈等东西的购买。广州陶街我跑了好几趟了。挨家挨户的找,多数人一听到3AG的锗管,都是一脸漠然,或把你当异类,那眼神可不好受。

    虽然单管机很容易装响,但是要把电路原理图完全吃透。对于业余初学者来说,还是有点难度。我说的吃透不是跟着书上讲解走一遍,而是从各个方面来分析电路。我觉得这个电路是非常经典的,把单管的性能发挥到了极限。高放,低放,一管完成,还用再生线图来反馈增强信号,元件减到了不能再减。电路非常精炼。那个年代电子元件是非常贵的。惜“管”如金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几天抽空再把电路回味一下。电路分析通畅了也是一种享受。

网友A:
[三极管用的是贝塔值为200的3AG14J], 漂亮!
声音太响不妨加装一个音量电位器.
也不知道为什么单管机的历史纪录中竟无人装音量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 漂亮!
声音太响不妨加装一个音量电位器.
也不知道为什么单管机的历史纪录中竟无人装音量电位器?

你认为应该把电位器安在哪个地方,而不影响3极管的工作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认为应该把电位器安在哪个地方,而不影响3极管的工作状态?

同问?

网友:
很有心得,值得欣想。回味无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认为应该把电位器安在哪个地方,而不影响3极管的工作状态?

方法应该有许多,下面的方法可抛砖引玉:

用:
     电池(-)
     R 口
         |     10 uF
  10k 口<---|口-----川 GND
     2AP9(-)

代替原来的偏置电阻:

         口  R*

其中:  R = R* - 10k

该电路不影响三极管的工作状态.

网友:
360单联不容易找到,找个合适的半导体机壳装上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