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5W带输出牛的晶体管单端甲类功放图纸

楼主(2007-04-1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带输出牛的啊?
不过那种电路超简单,一个管子,最好是用MOSFET,加输出牛,调整好静态工作点就成了.
电压可以高些也可以低些,看输出牛和功率了.
要不那种PASS或JLH功放是很不错的啊.

网友A:
用场效应管+阻流圈输出方式吧,比变压器还简单,只多一个大容量电容而已。

网友B:
1.从大多数管子的Ic-hfe曲线可以看出,一般管子也就在Ic300毫安以内线性不错,一过300,hfe下滑得厉害。
2.带变压器功放不能加深度负反馈,无法补偿hfe下滑影响。所以应要求管子工作在线性好的小电流区域内。

由以上两点可以看出,对5瓦以上大功率,应该采用高压小电流方案,而不能用低压大电流方案。

我有个极端想法,还没实践。用BUT11A,6p1牛,供电电压及工作电流参照6p1甲类功放。

网友A:
有个管子2SK1286性能很好……夹断电压只有1.2V左右,很小的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几位的高见最好都来张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从大多数管子的Ic-hfe曲线可以看出,一般管子也就在Ic300毫安以内线性不错,一过300,hfe下滑得厉害。
2.带变压器功放不能加深度负反馈,无法补偿hfe下滑影响。所以应要求管子工作在线性好的小电流区域内。
...

同感,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也想做单端功放,只不过变压器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管子2SK1286性能很好……夹断电压只有1.2V左右,很小的驱动就可以了。

有图吗?上个最简单的图看看,等有空试一下听听有多好.

网友:
下面是35年前很流行的自制示波管简易电视的功放,没有3-5W,可以胡乱参考一下.

网友:
BUT11A试验了吗?

引用 网友B:
1.从大多数管子的Ic-hfe曲线可以看出,一般管子也就在Ic300毫安以内线性不错,一过300,hfe下滑得厉害。
2.带变压器功放不能加深度负反馈,无法补偿hfe下滑影响。所以应要求管子工作在线性好的小电流区域内。
...

感兴趣!!!!!!!!!!

网友(2007-06-03):
引用 网友A:
用场效应管+阻流圈输出方式吧,比变压器还简单,只多一个大容量电容而已。

用6N11 SRPP推输出级加适当反馈声音很有特色

网友:
OCL的为什么不选呀 OTL的多不好

网友:
3DG12做甲类输出,输出功率不会超过300mW.

网友:
请看下图

去掉但前级,改为石前级,可作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