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人为什么大多确定6P1接的输出变压器的初级阻抗为5500欧姆?

楼主(2007-04-26):
对电子管输出变压器前级而言,变化的电压/变化的电流==交流阻抗,变化电压大而变化电流小所以阻抗很大(到了次级则变成变压变化小变化电流大而输出阻搞低),这样理解对不对?
另外,倘若6P1的栅极信号电压强度不够的话,这时还用标准的输出变压器是不是会造成阻抗不匹配?我的意思就是输出变压器其实是跟栅极输入信号电压的强度是有很大关系的,对么?

网友:
这是综合考虑了功率,失真等多方面的因素后确定的值……可以参考《业余电子管收音机设计》中相关章节。

网友:
6P1是功放管,输出阻抗的选取要兼顾输出功率、失真度和效率,5500欧姆是符合这个要求的。如果栅极电压不足不是处于最大输出状态,输出功率、失真度和效率都不是问题,也就没有最佳输出阻抗的问题。也可以只从某一个指标要求来选取输出阻抗,如L601录音机监听输出是7000欧,这个阻抗输出功率比5500欧小,但是失真也小,符合录音监听要求失真小的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v/i=r,6p1的最佳负载阻抗是5500千欧,那末6p3p就是3500可有人选取3000和2500,不知何故?

网友(2009-11-22):
引用 网友B:
6P1最大屏压250V,最大屏流44mA,此时,内阻R=250V/0.044A=5682欧,负载电阻等于6P1内电阻时,其效率最高,即匹配!

由于6P1是工作在交流状态(音频),其内电阻不再是纯电阻,负载电阻也不是纯电 ...

管子的内阻不是这么算的,6P1内阻有40k,怎么成5682欧了,照这么说,我把栅负压降低,那管子屏流下降,那内阻不是增加了,这种理解就是错误的。

电子管的内阻指的是在栅负压固定的情况下(此时输入端相当于交流短路),改变屏压,此时 屏压变化量/屏流变化量,就是管子的内阻,从曲线图可以看到,三极管输出曲线簇是斜的,屏压变化时屏流变化较大,所以内阻教小,五极管输出区县簇基本上是平的,屏压变化时屏流几乎不变,内阻一般都在几十千欧。

作为功率放大的时候,虽然内阻和负载阻抗相同的时候,负载上得到的功率最大,但有个前提条件,就是负载上的电压变化必须在电子管能输出的电压动态范围内,而五极管由于内阻非常高,屏流变化范围和内阻的乘积远远超过了电子管能输出的动态电压(因为屏流增大时有饱和电压限制,所以对于变压器负载的放大电路,饱和电压和屏压之间的范围的两倍就是电子管的动态输出范围),所以电子管功放的负载阻抗选取是在有效动态范围内取得最大功率(最大动态输出范围通过负载阻抗折射后刚好对应最大电流输出范围,而一般A类放大器的最大屏流范围就是0栅压时的屏流到大约线性截止屏流之间),而不是取得理论最大功率,同时还要兼顾失真(因为曲线簇的间距是不平均的)。所以对于大信号功率放大,一般是不遵循内阻与负载完全匹配的,而是根据实际电路的条件限制选取最优结果。

另外,电子管工作在音频交流状态时,虽然其内阻不再是直流电阻,而是阻抗,但由于输出电容非常小,只有几个pF到十几个pF,对于音频频率来说,是可以忽略的,因此电子管的内阻在音频范围是可以看作是纯电阻的。这就是为什么高频状态工作的管子,其等效内阻要远小于管子静态工作点的内阻,因为输出电容并联在内阻上,十几个pF的电容对上百M的信号已经是不能忽略的容抗了,这个容抗降低了管子的等效内阻。

网友:
好!百花齐放。

网友:
高频功率放大器是针对某一频率时,放大器输出要匹配。
音频功放是在音频范围内,放大器应尽可能的匹配。
楼上两位可能是工作经历和研究的内容不同,对音放有不同的见解。
说的挺好,两位的内容,都有学习的地方。

网友:
功放管的负载阻抗三极管为内阻的2~3倍,多极管为内阻的0.1~0.25倍,确定负载阻抗时要兼顾输出功率和失真,电子管手册给出6P1一般应用值为5000欧姆,可供参照。至于为什么负载阻抗不一样,这与屏极电压不同有很大关系,同时有不同的侧重。比如电子管收音机由于不需要很大的输出功率,因此屏极电压一般较低(180~200V),所以初级阻抗用到5500~6500欧姆。下面分别是6P1负载阻抗特性图及束射管负载阻抗特性图,P为输出功率,δ为总谐波失真,H2、H3、H4分别为二、三、四次谐波:

网友:
电子管(包括6P1)的最佳输出阻抗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数值,当板压、廉栅压改变的时候内阻和负载阻抗都随之改变,按电子管手册的典型工作数据,6P1在250V时输出负载取5000欧,而当使用220V板压时负载阻抗取5500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解的切,学习了。

网友:
决定电子管的输出阻抗要用到特性曲线,在论坛发帖三言两语说不清,还是建议如2楼不练版主说的,找本书看看吧。
入门者的合适教材,不练版主说的《业余电子管收音机设计》可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请参考该书的256-269页(),尤其要看看266-268页的“工作状态的变换”。

网友:
该书有电子版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34689-1-1.html

不过已经不能下载,请与发帖者“黑猫”联系索取。
(我没有下载,无法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