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能是微软盗版的受害者”解决方法 ..

楼主(2007-05-03):
我是在网上看到的.或许会对有此遭遇朋友的帮助

“您可能是微软盗版的受害者”解决方法
按照我这个方法就能删除,不用下载东西,不怕再次中毒 :

打开注册表。在运行输入REGEDIT,就进入注册表

然后找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Winlogon\Notify\WgaLogon,
删除WgaLogon 重新启动
wgatray.exe就不会自动启动了,

再找到你装系统的那个盘比如C盘:C\windows\system 32中的wgatray.exe删除,
再搜索一下,
在另外的文件夹下还有,统统删除,终于OK了。
下次记得不要再更新这个东东了。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我用此法 .灵.

网友(2007-06-02):
这样做了之后,能打上微软的补丁么?

网友:

我按照一粟阳光“您可能是微软盗版的受害者”解决方法 ..,解决了此问题。很好用,感谢!

网友(2007-07-27):
试过,搞定

网友:
太感谢了,真好用,省了俺不少工夫。

网友(2007-10-24):
1不是最好的办法!其实是不通过验证了,也就不能升级了,
另一个办法就是修改bios,安装oem版那就一切ok了!!

网友:
上传备用(菜鸟专用)
破解微软操作系统正版验证(WGA)工具.part01.rar (153.97 KB, 下载次数: 970) 破解微软操作系统正版验证(WGA)工具.part02.rar (153.97 KB, 下载次数: 911) 破解微软操作系统正版验证(WGA)工具.part03.rar (153.97 KB, 下载次数: 895) 破解微软操作系统正版验证(WGA)工具.part04.rar (153.97 KB, 下载次数: 935) 破解微软操作系统正版验证(WGA)工具.part05.rar (153.97 KB, 下载次数: 891)
不是很大,只是附件限制了

网友(2008-01-31):
俺的IBM台式一键恢复没了,后来装了D版,正受此问题困扰。

网友(2008-09-22):
引用 网友A:
呵,我是这样解决的:
1.在网上找个XP换号器
2.网上搜索XP系列号,然后用XP换号器换号,现换号已成功, 通过微软操作系统正版验证,可升级,现已升级至SP3

我也用此法。

网友:
我是这样解决的

我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真是一试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