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89C2051制作的电子钟源程序

楼主(2007-05-04):
电子钟是数年前做的,硬件图没有留下文档,拆机重绘工程量太大了,不过从程序上应该可以分析出来大致的硬件图。主要的差别就是LED显示代码。其它的基本上都差不多。晶体记得好象是11.XXX的那个。走时精度很高的。

#include <stdio.h>
#include <reg51.h>
#define TIMCNT 3126
#define lowbit(c) (c%10)
#define hibit(c) (c/10)
//#include <sio.c>
code char *version="-=<<Clock V1.2  Written by He Liang 2001.5.4>>=-\n";
//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code unsigned char asctb[]={0xfc,0x60,0xda,0xf2,0x66,0xb6,0xbe,0xe0,0xfe,0xf6,0x2,  0,0x30,0};
//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code unsigned char daypm[]={0xff,31,28,31,30,31,30,31,31,30,31,30,31,0xff};
data unsigned char mode=0,year=0,month=1,day=1,hour=0,min=0,sec=0,week=0,setup=0xff;
data unsigned char ddlycnt=0;
data unsigned int timcnt=TIMCNT,delaycnt;
idata unsigned char dbuf[8]={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bit modi=0,flash,date=0;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0xf0;
    TMOD+=0x02;
    TH0=0;
    TL0=0;
    TR0=1;
    ET0=1;
    EA=1;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k=1;
    static unsigned char dc=0;
    k<<=1;
    dc++;
    if(k==0){k=1;dc=0;}
    P1=0;
    T1=1;
    T1=0;
    P1=~dbuf[dc];
    RD=1;
    RD=0;
    P1=k;
    T1=1;
    T1=0;
    if(delaycnt!=0)delaycnt--;
    timcnt--;
    if(timcnt==0)
    {
        if(!modi)sec++;
        if(sec>59)sec=0;
        timcnt=TIMCNT;
    }
}
void display()
{
    unsigned char c;
    switch(mode)
    {
        case 0:
            date=0;
            break;
        case 1:
            if(setup==0xff){ddlycnt++;if(ddlycnt>5){ddlycnt=0;mode=0;}}
            date=1;
            break;
        case 2:
            if(setup==0xff)
            {
                if(delaycnt==0)
                {
                    date=!date;
                    if(date)delaycnt=TIMCNT*2;else delaycnt=TIMCNT*5;
                }
            }
            else
                date=0;
            break;
    }
    if(date)
    {
            dbuf[0]=asctb[hibit(year)];
            dbuf[1]=asctb[lowbit(year)];
            dbuf[2]=asctb[12];
            dbuf[3]=asctb[hibit(month)];
            dbuf[4]=asctb[lowbit(month)];
            dbuf[5]=asctb[12];
            dbuf[6]=asctb[hibit(day)];
            dbuf[7]=asctb[lowbit(day)];
    }else
    {
            c=hibit(hour);if(c==0)c=11;
            dbuf[0]=asctb[c];
            dbuf[1]=asctb[lowbit(hour)];
            dbuf[2]=asctb[10];
            dbuf[3]=asctb[hibit(min)];
            dbuf[4]=asctb[lowbit(min)];
            dbuf[5]=asctb[10];
            dbuf[6]=asctb[hibit(sec)];
            dbuf[7]=asctb[lowbit(sec)];
    }
    if(setup<3&&!flash)
    {
        c=setup+setup+setup;
        dbuf[c]=0;
        dbuf[c+1]=0;
    }
    if(setup!=3||flash)dbuf[week]|=1;
}

void caltim()
{
    static data unsigned char se=0;
    if(sec!=se)
    {
        se=sec;
        if(sec==0)
        {
            min++;
            if(min>59)
            {
                hour++;min=0;
                if(hour>23)
                {
                    hour=0;week++;if(week>6)week=0;
                    day++;
                    if(day>daypm[month]+((year&3)==0?1:0))
                    {
                        month++;day=1;
                        if(month>12)
                        {
                            year++;month=1;
                            if(year>99)year=0;
                        }
                    }
                }
            }
        }
        flash=1;
        display();
    }
    if(setup!=0xff&&delaycnt==0)
    {
        delaycnt=750;
        flash=!flash;
        display();
    }
}
char _getkey(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cnt=254,lastkey=0,repcnt=10,lstk=0;
    unsigned char k;
    INT0=1;INT1=1;
    k=P3;
    k=(~(k>>2))&3;
    if(k!=lstk){lstk=k;cnt=254;}
    if(cnt>0){cnt--;return 0;}
    cnt=254;
    if(k==lastkey)
    {
        repcnt--;
        if(repcnt==0){repcnt=2;return k;}
        else return 0;
    }else
    {
        lastkey=k;
        repcnt=6;
        return k;
    }

}
main()
{
    unsigned char key;
    inittimer0();
//    initsio();
    while(1)
    {
        PCON|=1;
        caltim();
        key=_getkey();
        if(key!=0)
        {
            ddlycnt=0;
            switch(key)
            {
                case 1:
                    setup++;
                    if(setup>3)setup=0xff;
                    if(setup!=2)modi=0;
                    delaycnt=0;
                    break;
                case 2:
                    if(mode!=1)
                    {
                        switch(setup)
                        {
                            case 0:
                                hour++;
                                if(hour>23)hour=0;
                                break;
                            case 1:
                                min++;
                                if(min>59)min=0;
                                break;
                            case 2:
                                modi=1;
                                sec++;
                                if(sec>59)sec=0;
                                timcnt=TIMCNT;
                                break;
                            case 3:
                                week++;
                                if(week>6)week=0;
                                break;
                            case 0xff:
                                mode++;
                                if(mode>2)mode=0;
                                break;
                        }
                    }else
                    {
                        switch(setup)
                        {
                            case 0:
                                year++;
                                if(year>99)year=0;
                                break;
                            case 1:
                                month++;
                                if(month>12)month=1;
                                break;
                            case 2:
                                day++;
                                if(day>daypm[month]+((year&3)==0?1:0))day=1;
                                break;
                            case 3:
                                week++;
                                if(week>6)week=0;
                                break;
                            case 0xff:
                                mode++;
                                if(mode>2)mode=0;
                                break;
                        }

                    }
                    delaycnt=2400;
                    flash=1;
                    break;

            }
            display();

        }
    }

}

寄存个图片在此处:

网友:
谢谢翌阳..

我也顺便发一个2051的.有硬件连接图和hex文件..

我不会把hex变文档形式..可惜不能用来学习程序了..

网友:
11.0592M晶振,凑波特率的。

网友A(2014-08-05):
请教版主代码用什么软件转换成二进制码,直接用编程器写入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版主代码用什么软件转换成二进制码,直接用编程器写入单片机?

网友:
谢谢版主的回复下载了学习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版主代码用什么软件转换成二进制码,直接用编程器写入单片机?

用软件编程后就转了,烧写器必须的,你先搜下教程,网上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软件编程后就转了,烧写器必须的,你先搜下教程,网上很多。

谢谢回复。

网友(2016-10-30):
先收藏,有空也做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