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简单的单管来复机,各位感兴趣就试一下哈

楼主(2007-05-11):
大放大倍数的9014没有自激,三极管不用调什么偏置也能哇哇响了.

奇怪,耳机接在发射极和接在集电极回路感觉区别不大,这对头吗?

网友:
其实你的二极管2AP9的极性电阻已起到偏流作用了。

网友A:
如果是高阻耳机,接到集电极好,如果是低阻耳机,接到发射极好,因为两种接法输出阻抗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高阻耳机,接到集电极好,如果是低阻耳机,接到发射极好,因为两种接法输出阻抗有区别。

你的意思是共射极和共集电极接法的不同么?我以前也这么认为,但听下来差别不大,仔细一看,实际无论什么接法,通的耳机的电流都差不多(一个IB.一个IC),近似相等,相同的波动的电流通过同样的耳机线圈产生的磁力应该是一致的,所以同样的耳机接在发射极或集电极应该是一样响的,这种想法对头么?我都快糊涂了,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如果加装再生电路,效果怎样?

网友:
又是传说中的无偏流电路?

网友B:
我想此电路的失真是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此电路的失真是很大的

声音非常清晰,一点不失真,12CM的磁棒即可,不用天地线.

网友:
这个是自偏流,信号越强,偏流越大

网友(2007-06-18):
回复 网友C:

应该可以

网友:
用低阻耳机接发射机回路成射极输出,只有功率放大没有电压放大,接集电极回路因为负载阻抗很低,放大倍数也不会大,甚至还没有射极输出的大,所以两者区别不大了

网友:
马上试试看,喜欢新思路,谢谢.

网友:
这个,是C3的漏电流给三极管提供的偏流。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点迷糊了:二极管和电容这样接也行?

网友:
依靠漏电流提供偏流是不可靠的。你做成功了,别人如果买了个质量好些的电解电容,可能就不响或者失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