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 年代的调谐电路组件

楼主(2007-05-11):
1920 年代的调谐电路组件

最近得到了三套相同的调谐电路组件,这是其中一套。它们可能是从一台上世纪 20 年代的两级高频放大电子管收音机上拆下来的。

可变电容器的金属零件加工很精致。定片和动片各在三个角度焊接,相当牢固不易变形。次级线圈的导线是 9 股丝包线 70 圈,测量它的电感量是 330 uH。线圈架圆筒是电木,但是线圈不与圆筒接触,被 8 条方形电木条架空。

可变电容器的刻度盘有 1: 5 的减速装置。奇怪的是度盘有三个窗口,我觉得只有中间较大的扇形窗口有用,其余两个是可有可无的。

刻度盘背后的减速设计其实很简单:旋钮的轴压紧铜盘内缘,带动可变电容器的转轴旋转。在刻度盘的胶片后面印着文字,表明是在 19251117 日取得专利。因此我估计这套零件是 20 年代后期的产品。

可变电容器的标签有 GRGeneral Radio Company 通用无线电公司)的红色商标。标称电容量是 250 mmf。电容器的电木板左边有两排螺丝孔,固定线圈的铜杆用螺丝安装在这些螺丝孔上,可以调整线圈倾斜的角度,改变与其他线圈之间的耦合程度。

线圈筒中间是挖空的。里面有个初级线圈,间绕 6 圈,电感量 10 uH。初、次级线圈被 8 条方形电木条隔开。但是有点奇怪,初级线圈有三格绕在线圈筒里面,五格绕在外面,可能是为了不让两个线圈耦合太紧密吧?

有时间试验的话,想用这三套零件试装一台三回路矿石机,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真好!大概是靠工艺保证一致性……

网友:
可惜,收音机已经成为过去了。
只以留下一些残迹...

网友:

1920 年代的调谐电路组件

楼主:
请教乐天派兄

有没有见过这一类调谐电路的两级调整高放古董机和线路图?

网友:
强!那时的东西真地道!

网友:
LZ:刻度盘是如何连接可变电容器的转轴以及如何固定在可变电容器上?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变电容器用转轴周围三颗螺丝固定在收音机面板上,它的转轴插入刻度盘中央的铜环内,前面中央的铜帽侧面有螺丝可以上紧电容器的转轴。在铜环和带动圆盘的小轮之间,可以看到一个突出的电木圈。如果在收音机面板相应的位置安装一颗螺丝插入突出的电木圈,整个刻度盘就可以固定。

网友:
宝贝...比我岁数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变电容器用转轴周围三颗螺丝固定在收音机面板上,它的转轴插入刻度盘中央的铜环内,前面中央的铜帽侧面有螺丝可以上紧电容器的转轴。在铜环和带动圆盘的小轮之间,可以看到一个突出的电木圈。如果在收音机面板 ...

谢谢讲解!上一代人做事情是很花心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