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计算器做个自行车里程表

楼主(2007-05-20):
想想原理简单,就是不知用什么传感器?[简单,用料少]
基本原理:将自行车轮胎周长输入计算器,按+号,再输自行车轮胎周长,按等号就是轮胎转2圈的距离。
将等号引出两根线,接一开关信号的传感器。
骑行中输入两次轮胎周长后,就不断计算行走的距离。
干黄管好象灵敏度不行,骑快了来不及打开。光电的应该可以,没试验过。
用废鼠标里面的发射和接收管,在轮胎上贴反光膜。这个办法是否可行?希望大家给个意见。准备试验。

网友:
光电的会不会受幅条的影响
我想用霍尔元件应该可以的,或者用磁铁加线圈再配合放大整形电路,只是瞎想,没试过。

网友:
光电的可能性不大,白天光线干扰大
最好用霍尔+单片机
我做过一个,50公里小时以下没问题,数码管或液晶都可以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计算器的=键不能输入太快。太快了就反应不过来了。

网友:
80多元,市场有卖的,是在辐条上固定一块小永久磁铁。小数码显示器固定在车把上,可以显示里程、车速、时间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计算器的=键不能输入太快。太快了就反应不过来了。

说得对,我十几年前用838计算器做过,速度一快计数就乱了。

网友:
计算器每秒钟按五六次等号还是能反应过来的,计算一下,以24车为例,轮周长大约为2米,每秒钟转6圈就是12米,合每小时40多公里呢,你能骑那么快吗?如果是28车,肯定比这还要快,所以计算器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外电路的原因

楼主:
刚找了些零件。准备试验。

网友:
三个脚是两个接收管,

网友:
用干簧管和小磁铁,小磁铁固定在车轮上,干簧管固定在前叉处.调节好距离,保证轮胎每转一圈干簧管就吸合一次.干簧管两端连接计算机的"=".量好车的轮胎周长.输入计算器按加号.然后转动车轮.每圈干簧管都吸合一次,达到计算里程的目的.

中学的时候做过一个,调节距离和固定比较烦.

网友:
不过骑快的时候是有点问题的

网友:
我觉得用个金属感应器,安装在车上某个固定的地方,当车轮转一圏,比如打气那个地方就可以感应一次,或者在车辐上装一块金属,金属感应器能测10000以上的RPM(转/分)我管理的设备也是这样测转速的.再处理个这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小磁铁加小霍尔应该是低成本方案中最可行的……

同感!应该是低成本方案中最可行的.

网友:
做个纯机械的也不错 就是齿轮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