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有没有人用单片机DIY过计算器

楼主(2007-05-22):
请问各位老师,有没有人用单片机DIY过计算器
我倒有这个想法,做一个8位的计算器,功能不要太多,有加减乘除就够了,但苦于不会单片机编程
哪位老师做过,展示一下吧

网友:
做过一个,显示和键盘都是从旧机器上拆下来的,不过机器早已给一个朋友了。
好象程序还在:
这个还是个带时钟的。

//---------------------------------------------------
//CLOCK CALCULATOR 1.0 written by HeLiang 2000.2.25
//Email:lianghe@126.com   [url]http://spacemirror.yeah.net[/url]
//This is a freeware. If you find bugs please tell me.
//Thanks!     He Liang  2000.2.25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dbp (*((unsigned int *)0x2C001L))
unsigned char dbuf[12];
unsigned int delaycnt=0;
idata unsigned char number[7];
idata unsigned char prenumber[7];
idata unsigned char memory[7];
bit pointON=0,newenter=1,overflow=0,result=0,numenter=1;
unsigned char temp[12],lastc=0,tpoint=0;

#include "clockfnc.c"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0xf0;
    TMOD+=0x02;
    TH0=TL0=6;
    TR0=1;
    ET0=1;
    EA=1;
}
void cls(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12;i++)dbuf[i]=0;
}

void settime(void)
{
    code unsigned char stbl[]={0,1,3,4,6,7};
    unsigned char i,c;
    cls();
    dbuf[2]=asctb['-'-0x20];
    dbuf[5]=asctb['-'-0x20];
    for(i=5;i<7;i--)
    {
        c=_getkey();
        if(c=='o')c='0';
        if(c>='0'&&c<='9')
        {
             temp[i]=c-0x30;
             dbuf[stbl[i]]=asctb[temp[i]+0x10];
        }
        else goto stquit;
    }
    EA=0;
    sec=(temp[0]+temp[1]*10)%60;
    min=(temp[2]+temp[3]*10)%60;
    hour=(temp[4]+temp[5]*10)%24;
    timcnt=4000;
    EA=1;
stquit:
    return;
}
void showtime(void)
{
    unsigned char se;
    cls();
    while(1)
    {
        se=timekey();
        if(se=='B')settime();
        else if(se=='R')break;
    }

}
unsigned char getbcd(unsigned char *p,unsigned char c)
{
    if((c&1)==0)
    {
        c>>=1;
        return p[c]&0xf;
    }
    else
    {
        c>>=1;
        return (p[c]&0xf0)>>4;
    }

}
void putbcd(unsigned char *p,unsigned char c,unsigned char a)
{
    if((c&1)==0)
    {
        c>>=1;
        p[c]&=0xf0;
        p[c]|=a&0xf;
    }
    else
    {
        c>>=1;
        a<<=4;
        p[c]&=0xf;
        p[c]|=a&0xf0;
    }
}

void transbuf(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7;i++)prenumber[i]=number[i];
}
void alterbuf(void)
{
    unsigned char i,c;
    for(i=0;i<7;i++)
    {
        c=number[i];
        number[i]=prenumber[i];
        prenumber[i]=c;
    }
}
void clearbuf(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7;i++)number[i]=0;
    pointON=0;
    numenter=0;
    newenter=0;
}
void movebuf(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10;i>0;i--)putbcd(number,i,getbcd(number,i-1));
    if(pointON)number[6]++;
}
void unmove(void)
{
    unsigned char i;
    putbcd(number,10,0);
    for(i=0;i<11;i++)putbcd(number,i,getbcd(number,i+1));
    if((number[6]&0x7f)>0)number[6]--;
    else pointON=0;
}
bit inputnumber(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i;
    if(numenter)clearbuf();
    if(getbcd(number,10)!=0||(number[6]&0x7f)>9)return 0;
    movebuf();
    putbcd(number,0,c-0x30);
    return 1;
}
void dispnumber(void)
{
    unsigned char i;
    bit zero=0;
    if(overflow)
    {
        for(i=1;i<12;i++)dbuf[i]=0;
        dbuf[4]=asctb['E'-0x20];
        dbuf[3]=asctb['R'-0x20];
        dbuf[2]=asctb['R'-0x20];
        dbuf[1]=asctb['O'-0x20];
        dbuf[0]=asctb['R'-0x20];
        return;
    }
    for(i=10;i<11;i--)
    {
        if(zero||getbcd(number,i)!=0||i==(number[6]&0x7f))
        {
           dbuf[i]=asctb[getbcd(number,i)+0x10];
           zero=1;
        }
        else dbuf[i]=0;
    }
    dbuf[number[6]&0x7f]|=0x8;
    if(number[6]&0x80)dbuf[11]=0x80;else dbuf[11]=0;
    for(i=0;i<6;i++)if(memory[i]!=0)break;
    if(i!=6)dbuf[11]|=0x20;
}
void tempmove(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i;
    c%=24;
    for(i=0;i<24-c;i++)putbcd(temp,i,getbcd(temp,i+c));
    for(;i<24;i++)putbcd(temp,i,0);
}
void temp2num(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4;i++)
    {
        if(getbcd(temp,i)!=0)break;
        if(tpoint==0)break;
        tpoint--;
    }
    if(tpoint>10){i+=tpoint-10;tpoint=10;}
    tempmove(i);
    for(i=23;i!=0;i--)if(getbcd(temp,i)!=0)break;
    if(i>10)
    {
        i-=10;
        if(tpoint>=i)
        {
            tempmove(i);
            tpoint-=i;
        }
        else overflow=1;
    }
    if(tpoint>10)tpoint%=11;
    p[6]&=0x80;
    p[6]|=tpoint;
    for(i=0;i<11;i++)putbcd(p,i,getbcd(temp,i));
}
//----------------------add-------------------------------
void add(unsigned char *p1,unsigned char *p2,unsigned char *p3)
{
    unsigned char i,c,prec,a,b;
    unsigned char cy=0;
    bit big=0;
    tpoint=p2[6]&0x7f;
    c=p1[6]&0x7f;
    if(tpoint<c)tpoint=c;
    c=tpoint-p1[6]&0x7f;
    prec=tpoint-p2[6]&0x7f;
    if((p1[6]&0x80)==(p2[6]&0x80))
    {
        for(i=0;i<24;i++)
        {
            if(i-c<11)a=getbcd(p1,i-c);else a=0;
            if(i-prec<11)b=getbcd(p2,i-prec);else b=0;
            a=a+b+cy;
            if(a>9){putbcd(temp,i,a-10);cy=1;}
            else {putbcd(temp,i,a);cy=0;}
        }
    }
    else
    {
        for(i=23;i<24;i--)
        {
            if(i-c<11)a=getbcd(p1,i-c);else a=0;
            if(i-prec<11)b=getbcd(p2,i-prec);else b=0;
            if(a>b){big=1;break;}
            if(a<b){big=0;break;}
        }
        for(i=0;i<24;i++)
        {
            if(i-c<11)a=getbcd(p1,i-c);else a=0;
            if(i-prec<11)b=getbcd(p2,i-prec);else b=0;
            if(big)a=a-b-cy;else a=b-a-cy;
            if(a>9){putbcd(temp,i,a+10);cy=1;}
            else {putbcd(temp,i,a);cy=0;}
        }
        p3[6]&=0x7f;
        if(big)p3[6]|=(p2[6]&0x80)^0x80; else p3[6]|=p2[6]&0x80;
    }
    temp2num(p3);
}
//-----------------------multi------------------------------
void multi(unsigned char *p1,unsigned char *p2,unsigned char *p3)
{
    unsigned char i,j,c,t;
    for(i=0;i<12;i++)temp[i]=0;
    for(i=0;i<11;i++)
    {
        c=0;
        for(j=0;j<11;j++)
        {
            t=getbcd(p1,j)*getbcd(p2,i)+c+getbcd(temp,i+j);
            c=t/10;
            putbcd(temp,i+j,t%10);
        }
        putbcd(temp,i+j,c);
    }
    tpoint=(p1[6]&0x7f)+(p2[6]&0x7f);
    c=(p1[6]&0x80)^(p2[6]&0x80);
    p3[6]&=0x7f;
    p3[6]|=c;
    temp2num(p3);
}
//------------------------divide----------------------------
void moveright(unsigned char *p,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i;
    c%=12;
    for(i=0;i<12-c;i++)putbcd(p,i,getbcd(p,i+c));
    for(;i<12;i++)putbcd(p,i,0);
}
void moveleft(unsigned char *p,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i;
    if(c==0)return;
    for(i=11;i>=c;i--)putbcd(p,i,getbcd(p,i-c));
    for(;i<12;i--)putbcd(p,i,0);
}
unsigned char sub(unsigned char *p1,unsigned char *p2)  //0 p1>=p2  1 p1<p2
{
    unsigned char i,c,cy=0,cn;
    cn=0;
    while(cn<10)
    {
        for(i=11;i<12;i--)
        {
            if(getbcd(p1,i)<getbcd(p2,i))return cn;
            if(getbcd(p1,i)>getbcd(p2,i))break;
        }
        cy=0;
        for(i=0;i<12;i++)
        {
            c=getbcd(p1,i)-getbcd(p2,i)-cy;
            if(c>=10){cy=1;c+=10;}
            else cy=0;
            putbcd(p1,i,c);
        }
        cn++;
    }
    return 0;
}

void div(unsigned char *p1,unsigned char *p2,unsigned char *p3)
{
    unsigned char i,po1,po2,c;
    po1=p1[6]&0x7f;po2=p2[6]&0x7f;

    for(i=0;i<6;i++)temp[i]=p1[i];
    for(i=0;i<6;i++)temp[i+6]=p2[i];

    for(i=10;i!=0;i--)if(getbcd(temp,i)!=0)break;
    if(i<10){moveleft(temp,10-i);po1+=10-i;}
    for(i=10;i<11;i--)if(getbcd(temp+6,i)!=0)break;
    if(i<10){moveleft(temp+6,10-i);po2+=10-i;}else{overflow=1;return;}

    for(i=11;i<12;i--)
    {
        c=sub(temp,temp+6);
        putbcd(p3,i,c);
        moveleft(temp,1);
    }
    if(getbcd(p3,11)!=0){moveright(p3,1);c=10;}
    else c=11;
    c+=po1-po2;
    if(c<0x80)
    {
        if(c>10)
        {
            c-=10;
            moveright(p3,c);
            c=10;
        }
    }
    else
    {
        overflow=1;
    }
    if(c>10)c%=11;
    c|=(p1[6]&0x80)^(p2[6]&0x80);
    p3[6]=c;
}
//------------------------MR--------------------------
void memoryrestore(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7;i++)number[i]=memory[i];
}
//----------------------------------------------------
void sortzero(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char i;
    for(i=0;i<11;i++)
    {
        if(getbcd(p,i)!=0)break;
        if((p[6]&0x7f)==0)break;
        p[6]--;
    }
    moveright(p,i);
    for(i=0;i<6;i++)if(p[i]!=0)break;
    if(i==6)p[6]=0;
}
//------------------------ M+ ----------------------------
void memoryplus(void)
{
    add(memory,number,memory);
    sortzero(memory);
}
//------------------------MC--------------------------
void memoryclear(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7;i++)memory[i]=0;
}
//------------------------ M- ---------------------------
void memorysub(void)
{
    number[6]^=0x80;
    add(memory,number,memory);
    number[6]^=0x80;
    sortzero(memory);
}
//----------------------------------------------------
void cal(void)
{
    if(lastc==0)return;
    if(result)return;
    cls();
    dbuf[10]=asctb['r'-0x20];
    dbuf[9]=asctb['v'-0x20];
    dbuf[8]=asctb['n'-0x20];
    if(!newenter)alterbuf();
    switch(lastc)
    {
        case '+':
            add(number,prenumber,number);
            break;
        case '-':
            prenumber[6]^=0x80;
            add(number,prenumber,number);
            prenumber[6]^=0x80;
            break;
        case '*':
            multi(number,prenumber,number);
            break;
        case '/':
            div(number,prenumber,number);
            break;
    }
    sortzero(number);
}
void cputs(char *p)
{
    while(*p!=0){putchar(*p);p++;delay(500);}
}

main()
{
    unsigned char c;
    inittimer0();
    cputs("Clock Calculator 1.0 By He Liang");
    delay(4000);
    showtime();
    overflow=0;
    clearbuf();
    transbuf();
    lastc=0;
    result=0;
    newenter=1;
    numenter=1;
    while(1)
    {
        dispnumber();
        c=_getkey();
        if(c>='0'&&c<='9')inputnumber(c);
        else if(c=='o')
        {
            inputnumber('0');
            inputnumber('0');
        }
        else if(c=='.'){if(numenter)clearbuf();pointON=1;}
        else if(c=='H'){if(!numenter)unmove();}
        else if(c=='F')number[6]^=0x80;
        else
        {
            switch(c)
            {
                case '+':
                    if(!newenter)cal();
                    transbuf();
                    lastc='+';
                    result=0;
                    break;
                case '-':
                    if(!newenter)cal();
                    transbuf();
                    lastc='-';
                    result=0;
                    break;
                case '*':
                    if(!newenter)cal();
                    transbuf();
                    lastc='*';
                    result=0;
                    break;
                case '/':
                    if(!newenter)cal();
                    transbuf();
                    result=0;
                    lastc='/';
                    break;
                case 'S':
                    if(result)newenter=1;
                    result=0;
                    cal();
                    result=1;
                    break;
                case 'R':
                    clearbuf();
                    transbuf();
                    overflow=0;
                    lastc=0;
                    result=0;
                    break;
                case 'G':
                    if(overflow)
                    {
                        overflow=0;
                        clearbuf();
                        transbuf();
                        lastc=0;
                        result=0;
                    }
                    clearbuf();
                    break;
                case 'B':
                    if(!newenter)cal();
                    memoryplus();
                    lastc=0;
                    break;
                case 'C':
                    if(!newenter)cal();
                    memorysub();
                    lastc=0;
                    break;
                case 'D':
                    memoryclear();
                    break;
                case 'E':
                    showtime();
                    break;

            }
            numenter=1;
            if(c=='A')
            {
                memoryrestore();
                newenter=0;
            }
            else  newenter=1;
        }

    }
}
code char ver[]="Written by He Liang 2000.2.25 Email:lianghe@126.com";

网友:
翌阳写过的程序好多哦..

不知能不能打包上传到ftp里面..

最近想学些c.很想参考一下..

楼主:
翌阳老师能不能上一张电路图啊,C程序我看不懂,但感觉好像是用1602液晶屏的,能否改为LED数码管显示的?如果能的话,我很想现在就动手搭电路

网友:
很多年前的事了,机器不在我这儿,电路也记不得了。总之就是差不多标准的8031+10位LED+键盘的图。
当然,由于硬件图不同,程序上需要调整一下。还有,这个程序除法有点小问题,朋友当时说他基本上不会用除法,加和乘就够了。
别看一会输出这输出那的,那些字符都是用LED模拟出来的,有些基本上看不成型,只是自己认识就是了。
程序是C51的,用C来写程序简单多了。

网友:
翌阳,您好!

#include "clockfnc.c"

这个程序是否还有?

程序还看不懂,但想学习下.如果这个别clockfnc也是一部分的话能否提供一下.

网友:
程序缺注释,不太容易看懂

网友:
我用6502内核的单片机做过"计算器+万年历+时钟+闹钟+电子电话本",只不过都上交给公司老板了,不知道算不算DIY.

网友:
CLOCKFNC.C

code unsigned char asctb[]={0x00,0x00,0x50,0x00,0x00,0x00,0x00,0x40,0x63,0x36,
        0x00,0x00,0x06,0x80,0x08,0x00,0x77,0x14,0xb3,0xb6,0xd4,0xe6,0xe7,0x34,
        0xf7,0xf6,0x00,0x00,0x00,0x82,0x00,0xb1,0x00,0xf5,0xc7,0x83,0x97,0xe3,
        0xe1,0x67,0xd5,0x04,0x16,0xc1,0x43,0x75,0x85,0x87,0xf1,0xf4,0x81,0xc4,
        0x61,0x57,0x07,0xd7,0xd1,0xd6,0xb3,0x63,0x00,0x36,0x00,0x02,0x10,0xf5,
...
        0x20,0x00};
code unsigned char keytbl[]="ABCD7410852o963.-..+EFGH/*RS";
data unsigned char hour=0,min=0,sec=0;
data unsigned int timcnt=4000;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k=1;
    static unsigned char dc=0;
    k<<=1;
    dc++;
    if(dc>=12)dc=0;
    if((k&0xfff)==0){k=1;dc=4;}
    dbp=0;
    XBYTE[0xc000]=dbuf[dc];
    dbp=k;
    if(delaycnt!=0)delaycnt--;
    timcnt--;
    if(timcnt==0)
    {
        sec++;
        if(sec>59)
        {
            sec=0;min++;
            if(min>59)
            {
                hour++;min=0;
                if(hour>23)hour=0;
            }
        }
        timcnt=4000;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d)
{
    delaycnt=d;
    while(delaycnt!=0);
}
char putchar(char c)
{
    unsigned char i;
    char cc;
    if(c==8){for(i=0;i<11;i++)dbuf[i]=dbuf[i+1];dbuf[11]=0;return c;}
    if(c<' '){for(i=0;i<12;i++)dbuf[i]=0;return c;}
    cc=asctb[c-0x20];
    if(cc==8&&(dbuf[0]&8)==0)
    {
        dbuf[0]|=8;
    }
    else
    {
        for(i=11;i>0;i--)dbuf[i]=dbuf[i-1];
        dbuf[0]=cc;
    }
    return c;
}
char _getkey(void)
{
    unsigned char kx,ky,c;
    P3=0xc3;
    P1=0xff;
    while((P1&0x7F)!=0x7f);
    delay(250);
    while(1)
    {
        P3=0xc3;
        P1=0xff;
        delay(10);
        while((kx=P1&0x7f)==0x7f);
        P3=0xff;
        P1=0x80;
        delay(10);
        if((ky=P3&0x3c)==0x3c)continue;
        P3=0xc3;
        P1=0xff;
        delay(10);
        if(kx!=P1&0x7f)continue;
        P3=0xff;
        P1=0x80;
        delay(10);
        if(ky!=P3&0x3c)continue;
        break;
    }
    c=0;
    while((kx&1)!=0){kx>>=1;c++;}
    c<<=2;
    ky>>=2;
    while((ky&1)!=0){ky>>=1;c++;}
    return keytbl[c];

}
char timekey(void)
{
    unsigned char kx,ky,c;
    P3=0xc3;
    P1=0xff;
    delay(20);
    while((P1&0x7F)!=0x7f);
    delay(250);
    while(1)
    {
        P3=0xc3;
        P1=0xff;
        delay(10);
        while((kx=P1&0x7f)==0x7f)
        {
          if(c!=sec)
          {
            c=sec;
            dbuf[0]=asctb[sec%10+0x10];
            dbuf[1]=asctb[sec/10+0x10];
            dbuf[2]=asctb['-'-0x20];
            dbuf[3]=asctb[min%10+0x10];
            dbuf[4]=asctb[min/10+0x10];
            dbuf[5]=asctb['-'-0x20];
            dbuf[6]=asctb[hour%10+0x10];
            dbuf[7]=asctb[hour/10+0x10];
          }
        }
        P3=0xff;
        P1=0x80;
        delay(10);
        if((ky=P3&0x3c)==0x3c)continue;
        P3=0xc3;
        P1=0xff;
        delay(10);
        if(kx!=P1&0x7f)continue;
        P3=0xff;
        P1=0x80;
        delay(10);
        if(ky!=P3&0x3c)continue;
        break;
    }
    c=0;
    while((kx&1)!=0){kx>>=1;c++;}
    c<<=2;
    ky>>=2;
    while((ky&1)!=0){ky>>=1;c++;}
    return keytbl[c];

}

楼主:
非常感谢翌阳兄提供的程序,但是我看不懂C语言,所以不能通过分析程序来画出电路图,只是把翌阳兄帖出来的程序直接进行了编译,得到的HEX文件竟大到12.8K,用编程器打开后提示出错,所以在次请教翌阳兄,这个电路是否有外部ROM程序存贮器,显示接口是否用到了74164等转换芯片,希望得到电路图。

网友:
这个程序的外部电路已经忘记了.
还有,编译后不可能这么大啊.程序没有多少.BIN文件才4.56K,好在那个BIN的文件还在.HEX应该是与之对应的.
对了,这个是用C51编译的,Franklin 的C51.
外部电路记得好象是有锁存器和其它的什么电路.其实没有别的,就是在显示和键盘部分程序改一下,如果内存比较小,可以把编码表减小点,只用0-9的就成了.没用的代码可以去掉一些.
还有,不会C语言基本上弄不好吧,DIY出来也没有意思,程序也要DIY的啊.
学一学C吧,很简单的.

楼主:
现在汇编语言还没弄明白呢,学习C语言感觉有些吃力了,并且工作比较忙,精力有限啊~~~

网友:
C比汇编好学多了......

网友A:
楼主加油..

您用的什么编译的?Uv2吗?

网友:
Franklin 的C51.就是现在那个keil c / UV2的早期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加油..

您用的什么编译的?Uv2吗?

我用的就是UV2

编译后的HEX文件

网友:
擦除完成
检查芯片ID是否符合所选芯片
芯片标识码校验正确
正在写入 Flash, 实际写入长度为:001200H 字节
Flash 下载完毕, 下面进行校对..
Flash 写入完成,校验正确

写入到89s52好像没问题.我没stc的.

网友:
用8031 应该是用程序存储rom的吧

网友(2013-04-04):
计算器程序这么大啊,见识啦

网友:
多希望用用自己做的单片机啊

网友(2013-09-02):
这个要学习一下哟。打酒的路过

网友(2013-10-25):
这个还有必要吗

网友:
楼上的是2000年编的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