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几款6SN7,试听了一下,写点个人看法

楼主(2007-05-24):
目前流行胆管之风,8年前在朋友家听了一回胆机和石机的比较,从此便中了胆毒,开始玩电子管,到处收集胆管,时隔8年之久手里屯积了很多管子,前些时日有空闲时间整理了一下手里的存货,翻出不少6SN7,正因为6SN7的大电流,中μ值,低内阻及相对易找的特点,本人就单独做了一部6SN7的前级,想试听一下6SN7这管子。6SN7是目前音响用中μ值大8脚电压放大胆管中最常用的一种,是旁热式双三极,是目前常用的中μ值胆(如12AU7,12BH7,5687等)中最流行的一种,内阻较低(约7kΩ),所以用途相对比较广泛,在国内外厂出胆机和土炮中经常看见它坚守在电压放大和推动的位置上,也常见用于后级放大器的输入级,相对而言用在前级放大器上就少一些。6SN7在胆界算是举足轻重的了,至今已有60多年的生产历史了,因其生产持续时间较长,应用广泛,所以市场存货量丰富,品牌居多,价格也不算太高。现在商家卖的大部分是欧美的旧装二手胆管。

英国产的Brimar 6SN7GT、STC的CV1988和CV181 Mullard的Ecc 32和Ecc33、Osram金属座B65、瑞典的Standard 33S30、美国RCA的5692、CBS的5692等一些老胆则是及其难找而且价格更是高不可攀。

STC的CV1988、CV181、Mullard Ecc32仅是在特性上和6SN7相近,不能称为直接代用胆。Mullard Ecc33、GEC-Osram B65、Standarol33S30RCA 5692及CBS5692才能称得上是6SN7的代用胆。因一般的6NS7的灯丝电流是600毫安,而Ecc32的灯丝电流却是950毫安,相差有半只胆,如电流供应不足会导致灯丝电压大跌;另外Ecc32、Ecc33和CV181的μ值高于6SN7,故用上后增益会大了一些。和6SN7特性完全一样的还有6F8G、12SX7GT、7N7。唯6F8G的脚位不同且要戴帽,12SX7GT灯丝是12.6伏300毫安,7N7是用八脚细脚座。和6SN7特性完全一样的还有6F8G、12SX7GT、7N7。唯6F8G的脚位不同且要戴帽,12SX7GT灯丝是12.6伏300毫安,7N7是用八脚细脚座。

整理手里的几种6SN7管子,做了逐一试听,此次试听得主要器材不是什么高级的东西,本人是工薪阶层,生活并不十分宽裕,手里现有的器材平平,前级是自制的6SN7 SRPP电路仿欧博T99外形和电路,后级是自制2A3单端机,所有胆机变压器均为自己手工绕制,相对成本很低,音源是SONY CD机CDP-55,机器已简单的打磨了一下,内部输出运放原用两块塑封OP275,改为陶封AD712,输出电容原为ELNA金装10uf50V的输出耦合电解,现换上两只20uf400V德国产的MKP聚丙烯电容,电源部分没动,感觉整体效果不错。箱子是广东组装的,丹麦原厂的喇叭,灵敏度为89db,2A3单端输出3.5W推它还是游刃有余的。音箱线是国产华敏5N无氧铜的,信号线是二手美国怪兽M1000i。试听的唱片为雨果公司出品的HDCD碟,每种管子听的都是同一首曲子,“远去的村庄”。

以下为个人试听整理的结果,仅为个人看法,如有错误还请各位资深烧友指正。

楼主:
英国产TUNGSRAM 6SN7

这是一款英国早期产TUNGSRAM
6SN7,商标为白色粉字圆环,打着TUNGSRAM字样,纯英国胆,管子外观无特别之处,看上去很普通的东西,管子内部玻璃上喷炭设计,屏级外形像GE的6SL7,垂直看呈椭圆形,上机试听刚一开声,很令我吃惊,音色甜润辉煌,人声丰厚,低频量感丰富,动态比较凌厉,平衡度很好,声音典雅、细腻、柔美而略带染色,音乐演绎能力非常高超,感情到位,流畅感、规模感及平衡度相当好,很具有英国管子的特色,听了许久的排箫,给人以置身山林的感觉,久久不想关机,此管现市场存货量不是很多,属奇货了,售价应该不菲,如果价钱合理的话,此关应为首选,以后广大烧友如遇到千万不要错过了。

楼主:
美国产RCA银字6SN7

美国产RCA银字6SN7,为美国名厂RCA公司生产的,管子底座为黑色胶木,上面打有银色RCA 6SN7字样,管子屏级结构与GE的差不多,浑身透明白玻璃胆管,做工数精良产品,声音趋于中性,声场定位准确,整体表现顺滑,高频辉煌,速度感适中,动态不是很凌厉,但不失力道,表现略逊于RFT的6SN7,优于GE和东芝的,市场上还有红字的和腰部除气的,这次比较手里没有这两种,不知有何区别,总的来说这款6SN7可算不俗,应算得上收藏级的管子了,市场售价全新在130元左右一只。

楼主:
东德产RFT的6SN7

东德早期生产的RFT 6SN7GT,此胆透明直身玻璃,胆座较其它6SN7矮,黑色的屏身十足像是大了一个尺码的德律风根坑屏12AU7,上下有两块厚身的白色陶瓷样的支撑片,除气环是置于顶部的实芯圆片状。此胆的表现比Ecc33还要豪放自由一些,中音厚实,高频很通透,低音有一种软绵的弹性,控制力很好,可以收放自如,尤其听弦乐,能很好的体现出弦乐的泛音,此管和2A3搭配可为是天仙配了,此管属6SN7中的平价产品,目前市场上此管还不缺少,价格不是很贵,全新大约80-90元一只,是很值得收藏的一款平价6SN7

楼主:
Philips蓝粉字6SN7WGTA

Philips产的,此管为philips在美国设厂产的,为后期产品,管底箍上打着JAN PhilipsECG的字样,是为美国军工生产的管子,实际就是喜万年的管子,管身为矮身设计,全身通透玻璃,管内部黑色丁字屏级,大圆环除气碟,管子整体外观非常好看,做工精细,此管上机后因是新管,有可能没有煲透的原因,刚一出声显得声音有些僵硬,听音场延伸还是不错,总体平衡,高音比较纤细,有种悦耳清铃般的感觉,低频控制很好,收放紧凑,控制自如,中音不算饱满倒也自然,此管相对售价110元一只来说,实属超值了,也是一款值得收藏的胆胆。

楼主:
美国产SYLVANIA 闪电唛黄字6SN7WGTB

美国SYLVANIA 是美国老厂了,这款沙丽文的6SN7WGTB,应该是美国60年代末期生产的管子,看屏级构造和外形和JAN Philips ECG的那款6SN7WGTA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就是管子顶部除气环了,这款管子上机视听时声音没有什么特殊的,有些细节表现的地方赶不上东芝的6SN7,整体声场平平,无渲染华丽之处,音场较深但层次不是非常清晰,控制力不俗,声音也算幼细,乐感尚可,市面比较常见,不是什么珍品,一般售价在100元一只左右,玩家可收藏一两对赏玩,感觉此管不如老南京的效果好,没有那么全面。

楼主:
美国GE产6SN7GTB

GE6SN7,全透明玻璃黑座,管子设计为腰部除气,矮身,光面灰色铁屏,低频的弹性和深潜度还算是一般,声音比较舒缓,乐感尚可。控制力和音场层次只是一般,总体表现高音音场不错,中音偏薄,低频延伸力不是太好,但不毛躁,适合听排箫,萨克斯之类的乐器,属平价胆管,市场存货量很大,二手的平均60-70元一只,常见的有白粉字,绿粉字和红粉字几种,之间没有什么明显区别,在价格适当的条件下,收几枚此胆,闲来无事,听听韵味。

楼主:
前苏联OTK的6H8C

前苏联产的6H8C,采用黑色胶木管座,实芯圆碟状除气环,灰色屏身似是两个半工字,此管和国产南京管外形一样,屏级构造相同,屏级为灰色铁屏,管子上打有菱形框6H8C型号,管身上银字OTK(中文为合格)字样,此管总体表现中低频突出,声音比较平实,高频一般,色彩略淡,声音较厚重,乐感和质感还算不错,整体音乐框架还算匀称,音色略显粗糙,控制力不太好,低频有托尾,总体表现尚可,此为平价管,市场存货量很大,一般全新售价为25-30元一只,几乎没有什么收藏价值。

楼主:
国产南京6H8CGT (电光座)

国产南京6H8CGT,此胆是南京早期生产的管子,做工是国产胆里的一流工艺了,此胆音色清丽,分析力、速度感和透明度算是不错,乐感也不错,唯高频段有点毛燥,声音有点松散,总体上全面表现平衡,价格上也可以,是6SN7系列中最便宜的一种了,市场售价15-20元一只均可买到,买几枚留着备用,调试机器时,做胆管对比的,还是不错,调试时就是烧坏几只也不心痛的。

楼主:
小日本东芝产6SN7GT

日本东芝产的6SN7,外观平常,无明显特征,管子内部做工比较精良,屏级的尺寸比一般的6SN7大些,灰色屏级,很像放大版的GE12AU7,黑色底座,表面比较光滑,具有日本管子的显著特点,高音通透,解析力不错,中音表现要比国产曙光的6N8P好,低频一般,频响潜的不深,速度感比较强,适合听些流行音乐,在爆棚表现上显得有些底气不足了,音场层次清晰,适合听排箫,笛子之类的音乐,现市场对日本管子的价格售价很低,此管值得收藏几枚,偶尔拿出来品品味道,全新售价在60-70元一只,如太贵了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楼主:
此文中介绍的都是些常见的6SN7,较为平价,现在国内各地烧友搜寻胆管犹如奇珍异宝,好胆更是难找,一些网上卖的更是天价,对广大工薪烧友来说买一对Mullard的ECC32就最少要花掉一整月的工资,更不用说GEC的B65,瑞典的Standard 33S30之类的了,有点得不偿失的感觉,东西是好东西,但相对价值来说就有点……,无法让我们这些穷烧友接受。
本为中介绍的几款6SN7我个人认为首选还是英国产TUNGSRAM
6SN7和东德产RFT的6SN7,尤以东德RFT的6SN7最为超值,无论在各方面都占优胜,其次是美国产的RCA银字6SN7,其不俗的表现,显得从容不迫,JAN Philips ECG的6SN7WGTB也算是超值了,但其因管子没有煲透,现还无法下定论,待以后再行评说,其余的就很平常了,遇到平价的就买几对玩玩,但不要花大价钱去买,只是有也可,无也罢,没什么特殊之处,音色平平而已,以后再收集到什么好牌子的6SN7再一一试听评说,还要再说一句,发烧无止境!!这条路是永远走不到尽头的,广大烧友千万不要走火入魔了,只作休闲娱乐之玩,但总比打麻将耍钱要好的多,仅以此文做自我总结,如有错误敬请见谅!祝天下烧友身体健康,合家欢乐,天天都有好心情!!

网友:
好文章,学习了!

楼主:
只是个人的一些心得,这个只是希望给大家一些参考的

所有报价可能略低些,避免有炒作只嫌疑,试听的结果不是很全面,因本人器材不怎么样,全是DIY的东西,如有不妥之处还请大家见谅,请及时指正。

网友:
玩胆高手,感觉很专业。佩服!!

网友:
美国产RCA银字6SN7

这个还行,高频纤细,动态也比较足,比南京产的要明显通频带宽的多

不过还是6J5调好了,那种细利感和温柔感是没得说的......

看来还是全金属封闭包装的管子有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