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收音机的注释、事实、提议和评价

楼主(2007-05-26):
本文原载于 Birmingham, Alabama Crystal Radio Group (美国 阿拉巴马州 伯明翰市 矿石机组)的网页,该组织每年举办矿石收音机远距离接收竞赛。本文作者是该组织的主持者杰克.伯莱恩(Jack Bryant

http://home.bellsouth.net/p/s/community.dll?ep=250&groupID=106688&ck=

http://bellsouthpwp.net/b/w/bwingard/pbr.doc

**********

无电源广播波段接收机(矿石收音机)的注释、事实、提议和评价

现代的矿石收音机有可能做得比超外差式收音机好,无论在音质或灵敏度方面,或两者皆备。

高性能: 注意所有的问题。当你制作一台无电源收音机的时候,没有草率的余地!

天线: 有垂直线组成的最好。倒 L 式是不错的选择,但是 T 型(有顶负载的垂直天线)的可能更好一些。一条 80 公尺波段的偶极天线,把中心导线和隔离层连接在一起(必须注意保护皮不接地)将可以像 T 型天线一样地工作。不要忘记防雷设备!

地线: 由于地线构成天线系统的另一半,需要特别注意。只用一条地线棒,只能给 DX (远距离接收)普普通通的效果。好的地线应包括辐板和若干条地线棒。紧密连接到金属冷水管有好处。把所有这些东西都连接在一起将会使你的有效系统更出色。

调谐电路: 好的矿石机需要两组调谐电路(前级和检波)提高选择性。用于 DX 的矿石机要双调谐再加上一个天线匹配电路。在有一个或更多强大本地电台的地区,还需要陷波器切除干扰。当比较强的远距离信号干扰微弱信号的时候,也需要陷波器。

可变电容器: 选择结构良好的元件,接触片必须为动片到框架提供良好的电气接触。高 Q 值是首要条件。通常陶瓷或玻璃绝缘比电木的好。镀银的极板也可以提高 Q 值。

线圈: 空心和磁芯线圈两者都能成功地应用。一般来说,比较粗的导线将会为这两种线圈所需圈数提升 Q 值和降低电阻损耗。特别为调幅广播波段设计的李兹线对于制造高 Q 值和低分布电容的线圈非常有效。虽然磁棒已经使用和得到不错的效果,但大部分铁氧芯线圈用圆环型。Amidon #61 混合材料的是首选(注:找不到 Amidon 是什么成份),有用的尺寸是:FT82-61、FT114-61、FT114A-61 和 FT240-61。

检波器: 好的矿石机必须有灵敏的检波器,无论是好的自制方铅矿检波器或好的锗二极管。锗二极管是一流的,因为它们的导通电压在 0.2 和 0.3 伏特之间。有些人用肖特基二极管很成功,特别是加上直流偏压的时候。硅二极管要求 0.7 伏特导通电压,只有加偏压才有用。

耳机和变压器: 一般来说,阻抗越高,对减少检波器的阻抗失配和负荷越好。压电晶体式耳机用于很多业余级的矿石机。磁性耳机配合适当的输出变压器工作得相当好。有些人用自制的压电式耳机很成功。无论如何,最灵敏的是舌簧式设计的耳机,特别是那些军用 Sound Powered (SP)电话。通常每个 SP 电话元件的阻抗范围是 600 至 1200 欧姆。 AT&T 和 Western Electric 公司超过 20 年前的电话有很好的耳机元件。不管用哪一种耳机,为了得到最好的成绩,高效率的音频变压器对于二极管和耳机的阻抗匹配是必需的。在很多旧军用设备中 100 千欧: 100 欧的 T3/AM20 型变压器很好用。Bogen T725 型线间变压器也很好用,它有很多抽头可以适应多种阻抗变换(注:在“耳机漫谈续篇…高灵敏度 Sound Powered 舌簧式耳机” 一文中有介绍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iewthread.php?tid=10376&extra=page%3D1 )。

其他零件: 为了精确调谐,特别是陷波器,减速驱动(游标刻度盘)是必需的。DX 矿石机的制造者特别宠爱旧的光滑游标刻度盘。

调整设计: 很多人采用改良的带通接近(band-pass approach),这种设计方法对于空心和磁芯线圈的矿石机都适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这种评价大概是正确的。根据看到的许多资料,如果各种耳机都在正常状态,舌簧式耳机都被认为是最好的。

就我手上的耳机比较,军用 Sound Powered 耳机的灵敏度比任何其他种类的耳机好得多。即使它们是低阻抗的,没有用输出变压器而检波器直接连接到线圈适当的抽头上,其他耳机的音量也是小巫见大巫。

可惜的是,除了专业用途,现在已经没有工厂生产舌簧式耳机和高阻抗的电磁耳机了。

网友:
我的感觉:

舌簧耳机的灵敏度高于我的其他几个耳机,理由(1)也属于高阻耳机(2)振膜不是铁片,而是一种合金铝箔,其振幅大一些,谐振频率宽一些。

网友(2009-09-29):
有哪位专家能详细解释下“带通接近”吗?

网友(2011-06-23):
有哪位专家能详细解释下“带通接近”吗?
引用 网友B:

    原句:
很多人采用改良的带通接近(band-pass approach)

band-pass approach 中的 approach 可以解释为方法,就是通频带方法。
至于是什么方法,原文中没详述。

网友(2019-01-18):
向你学习,矿坛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