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玩意做高频变压器行不行

楼主(2007-06-08):
下图中的脉冲变压器和电源滤波器做中波的高频变压器行不行?

网友:
一般说来这类磁心用到几十KC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右上角那种应该行吧...........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试验一下便可知.

楼主:
能否用仪器测试一下?

网友:
没戏,没戏!

网友:
可以,就是体积太大了点。

网友:
做50HZ电源滤波恐怕不行,一是铁粉芯只适合用于高频,二是电感量太小.
做高频变压器是可以的,只要不嫌体积大.

网友A:
以前在南京读大学时,用这种磁芯做过应急灯的逆变变压器。
而且这些磁芯在南京的电子商场里很容易买到,各种型号和大小的都有,现在回到茂名了,很难弄到了,真后悔当时没带一萝框回来。

楼主:
测了一下电感量,看看那个更适合做高频变压器。

网友B:
左上角那个行(本来就是高频变压器),其它三个是滤波电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上角那个行(本来就是高频变压器),其它三个是滤波电感吧.

左上角那个原来是脉冲变压器,用做高频变压器磁芯频率够吗?

网友:
这些都应该是高频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南京读大学时,用这种磁芯做过应急灯的逆变变压器。
而且这些磁芯在南京的电子商场里很容易买到,各种型号和大小的都有,现在回到茂名了,很难弄到了,真后悔当时没带一萝框回来。

朋友,这东西很容易搞到的,几乎家家都有的旧电器上拆:
1、电子整流器的节能灯
2、手机充电器。
3、旧电脑里坏电源。
    其他还有很多啦………………

网友C:
你要是去电脑公司,能抱回一大箱这种旧电源,这可是高频磁芯的聚宝盆。
请看:
一个电源里就有十来个大大小小的各种磁芯,眼睛都看直了吧?这是坏的,跟电脑公司要十个八个不成问题,反正他们要倒垃圾的。

网友:
这个是长城电源吧?修复它,别浪费了。

引用 网友C:
你要是去电脑公司,能抱回一大箱这种旧电源,这可是高频磁芯的聚宝盆。
请看:
一个电源里就有十来个大大小小的各种磁芯,眼睛都看直了吧?这是坏的,跟电脑公司要十个八个不成问题,反正他们要倒垃圾的。
: ...

网友D:
1楼的瓷芯应该是锰锌3-5K,专门为电子变压器或镇流器生产的,用在收音机上不太合适,高频损耗大 。
17楼的对收音机更不合适,是铁粉芯的,但耐饱和。

网友:
看你怎么设计了,现在这玩意拆个彩电或者显示器就可以搞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楼的瓷芯应该是锰锌3-5K,专门为电子变压器或镇流器生产的,用在收音机上不太合适,高频损耗大 。
17楼的对收音机更不合适,是铁粉芯的,但耐饱和。

请问版主哪种磁芯适合做中波高频变压器,最好有图片说明。

网友:
17楼的东东,我有很多的,但一直没想到用于收音机。以后有机会试试。以前在南京读书的时候,各种形状、规格的磁心真的很多,好怀念阿。以后有机会回南京时,一定买一些,只不知那个电子商场还在不在…………

网友:
俺纱布愣登滴觉得这东西的工作频率不够高……数十千赫而已,要工作到数百千赫到一千六百千赫的中波段时损耗将会变得很大。

网友(2016-07-20):
这种不是共模扼流圈吗?  頻率不会太高吧!

网友:
磁环我试过,效果非常的好,只要电感一样我想问题不大。

网友:
我试过没有什么用

网友:
楼主要用这做高频放大不理想吧!高频这玩意牵扯的太多了

网友:
这类磁芯如果只是用来做高频扼流圈问题不大,只要把电感量做到2.5-3mH就可以了。但要用来做高频变压器就有点问题了,不是说过了,高频损耗较大,特别是在频率高端转换效率会降低,最好使用专为收音机生产的高频磁芯。更确切地说这类磁芯一般都是錳锌铁氧体磁芯,做高频变压器最好用镍锌铁氧体磁芯。不过从价格上来说镍锌铁氧体价格更低,锰锌铁氧体价格更高,锰锌铁氧体导磁率高,正规的厂家生产的开关电源都用它。而一些山寨厂为了降低成本反而喜欢用镍锌铁氧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