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电感调谐式矿石收音机

楼主(2007-06-13):
实验电感调谐式矿石收音机

今天利用上星期在业余无线电跳蚤市场买到的调感线圈安装了一台矿石机。

首先用 Q 表测量了这个球形调感线圈的 Q 值。

Q 表的电容器固定在 55 pf,测量的结果是:

最大电感:550 KHz  Q = 68
中间电感:745 KHz  Q = 60
最小电感:2770 KHz  Q = 30

Q 表的电容器固定在 80 pf,测量的结果是:

最大电感:478 KHz  Q = 77
中间电感:995 KHz  Q = 47
最小电感:2300 KHz  Q = 15

可见这种线圈的 Q 值并不高,尤其是内外两线圈反转,电感互相抵消的时候,Q 值更低。但是用它做矿石机调谐,可以不用可变电容器,线路更简单。下面是电路图。利用天线的分布电容(一般有数十到一百多 pf )和线圈并联,组成电感调谐电路,连固定电容器也可以省掉。

C1110 pf 空气式陶瓷绝缘半调整电容器,可以根据天线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当数值的固定电容代替。
C2250 pf 固定电容器
D 检波二极管
L1 – L4 可变电感线圈,由 4 个半球形线圈组成,最大电感 1188 µH,最小电感 50 µH。每个线圈用 22号纱包线绕 30 圈。(外圈直径 4.0 英寸,L1 - 外左半球,L2 - 外右半球。内圈直径 3.9 英寸,L3 - 内左半球,L4 - 内右半球)
S1 单刀 10 掷小型旋转开关(只用 4 档)
S2 单刀 10 掷小型旋转开关(只用 3 档)
耳机 4500Ω DCM 耳机

调感线圈固定在直径 4.5 英寸的高冲压苯乙烯排水管接头上,这种材料的接头具有比较低的介质损耗。开关和接线柱分布在排水管接头两侧。半调整电容器安装在后面,可以通过小孔用螺丝刀调节电容量,和天线匹配。

初步试听的结果:

接上我一向试机的天、地线,用高频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线在天线上绕几圈,构成一个很小的交连电容输入高频调幅信号。S1 接第 1 档(即天线通过 C1 接线圈)检查可变电感线圈的谐振频率。C1 约用 70 pf 的时候,谐振频率范围是 530 - 2200 KHz,可以覆盖整个中波段。但是对于不同频率的几个电台,
调整 S1 S2 至适当位置,可以得到更大的声音。

不接天、地线,天线只空悬在矿石机旁边,可以收到几个电台。
只接地线,声音相当大,选择性不错。
只接天线,调整 S1 S2,选择性不错,四、五个电台可以分隔清楚。声音比较大。
接天、地线,调整 C1S1 S2,选择性不理想,中波低端和中间尚可。高端电台基本上听不到。强台声音很大。

网友A:
效果相当不错
但Q值比我想象的低

网友:
mak1939 前辈做的都是精品 ,收藏。

网友:
漂亮!外观很独特!!

网友:
谐振电容?

MAK老师:
       谐振电容呢?是否利用天、地线的固有电容形成串联谐振?还是利是线圈的分布电容形成谐振?在此请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同时利用天线与地线之间的电容,和线圈本身的分布电容作为谐振电路的并联电容。这两种电容都不很大,因此电感线圈的电感需要变化很大,从 1188 至 50 微亨,才能覆盖整个中波波段。

回复 #4 sun123456 的帖子:

无线电跳蚤市场(或称为业余无线电交换会 Ham Swap Meet)不是在国内的。在美国很多地方都有由当地业余无线电俱乐部组织的,定期或不定期的跳蚤市场和拍卖会,供爱好者出售和交换器材。组织者对摆摊者收取一些费用,禰补开支和为俱乐部筹集活动经费。听说最大的
Ham Swap Meet 在俄亥俄州,是每年一次的盛会,全国甚至世界各地都有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前往参加。

网友:
以前做过用磁棒调台的矿石机,非常简单,效果也很好.就是在磁棒的线圈管上用漆包线绕80--100圈,根据当地电台频率增减圈数,并联一个100P左右的电容.抽动磁棒就能调谐.

楼主:
移动线圈在磁棒的位置,只能在比较狭窄的频率范围内调谐,因为最大电感和最小电感的比率不够大,不可能覆盖整个中波 550 - 1600KC 的范围。以前在按钮选台的汽车收音机里,这种方法用得很普遍。

我用的这个可变电感线圈,由于是两个近似的线圈组成,同方向串联的时候,电感几乎加倍(差不多 1200 微亨),但是旋转 180 度之后,变成反方向串联,两个线圈的电感量大部分抵消(只剩下 约 50 微亨)。最大电感和最小电感的比率约为 24 倍,因此能够覆盖整个中波范围。但是由于这样的线圈 Q 值很低,可以预料选择性不好,尤其是在高频端,效果令人失望。

这种线圈是 80 年前的产品。可能正是由于上述缺点,无法满足选择性的需要,目前在调谐电路里很少使用。

网友:
开眼,开眼啦!

网友(2007-11-15):
学习了,受启发,需慢慢品味,谢谢Mak先生!

网友:
精品,嘿嘿做工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效果相当不错
但Q值比我想象的低

同感!
不过,从怀旧的角度来看,其收藏价值更大于使用价值,
是个是十分不错的收藏品,
不知怎的,看到它,就让我联想到了水手、老船长、木帆船、远洋......

网友:
制作工艺很好、设计理念落后了。但是不怀旧不实践、就没有理性的认识。

网友(2012-05-05):
这种设计在老的矿石机著作中看到过(好像是程权还是冯报本先生的著作),实物(商品)这是第一次开眼.

网友(2015-09-21):
线圈用的是纱包线,骨架设计成了球状……太漂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