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6P1不失真输出功率一法》姊妹篇:300W胆结石机

楼主(2007-06-20):
本人曾无数次实验过6N1、6N2、6N3、6N11阴极输出电路。实验证明其单管阴极输出能力较传统的屏极输出大N倍。就算是并管的屏极输出,也远不及单管阴极的输出能力。下面发一款本人自己创作的胆结石线路,它的输出能力为50V(312W/8Ω),绝对不消顶,线性极佳。适当改动一下电路,采用稍大功率的三极胆管,做到千瓦以上的功率放大器,绝不是件难事。
    在此之前,本人用6N1、6N3做成双管并管屏极推动、SRPP并联推挽推动,其绝对不消顶功率仅50W(输出20V,8Ω负载下)左右。

    本想制成整机后图文并茂地发上来,今为证明《提高6P1不失真输出功率一法》中的理论,不得不提前发上来了~~
    想实验的朋友可以试试~~各级工作点的调整,本人愿意随问随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

谢谢支持!请你喝酒!

网友B:
这里的6N1/6N3跟随级的合成负载阻抗约为11K

静态屏流约5毫安左右,输出交变电压范围应当是可以满足的。
但是这个并不说明您在6P1问题上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态屏流约5毫安左右,输出交变电压范围应当是可以满足的。
但是这个并不说明您在6P1问题上解释

很对!33K、33K、(33K+600Ω)并!

网友:
看不出跟6P1的关系。

网友C:
阴极输出带负载能力强是对的.

但6P1在甲类放大工作状态下(设定屏压为250V,负载5000欧)的输出功率为3.8瓦,如果你一定要提高输入电压,那么只能提高输出失真.
你的晶体管电路的供电是正负80伏,最大输出功率为80*80/8/2*0.9=320W,只要输入50V的有效值信号电压就可以达到.
所以,晶体管电路可以通过提高输出电压来提高功率并不能证明6P1可以通过提高输入电压提高功率.

网友:
以上阴极输出电路直接接6P1栅极吗?
最好给出关于"提高6P1不失真输出功率"的实际线路图才好下结论!

网友:
技术贴就要顶,认真学,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6P1在甲类放大工作状态下(设定屏压为250V,负载5000欧)的输出功率为3.8瓦,如果你一定要提高输入电压,那么只能提高输出失真.
你的晶体管电路的供电是正负80伏,最大输出功率为80*80/8/2*0.9=320W,只要输入50V的 ...

本人再次重申:《提高6P1输出功率一法》一文与本文,着重点在于胆阴极输出能力的讨论。现在各前辈们的回复好象偏离了话题~
接本帖:一两只胆可以轻易的将激励电压提到50V,可晶体管可以做到吗~~
这两个帖中提到的都是“绝对不失真”这一概念,也就是说是说,用示波器观察输出波形,肉眼是看不出有失真的,至于失真仪,本人没有~~呵~

网友(2010-06-02):
本人观点,胆做电压放大,晶体管做电流放大,二合为一,功率增大

网友:
我的理解是:LZ把推动级阴极输出的6N1(6N2、3、11),如果换成6P1作阴极输出推动下面的晶体管放大器,那么输出的线性更好,推动力更强,不知道对否?

网友(2010-10-18):
回头俺得把这个【姊妹篇】绘制pcb,供大家试做分享,先给醉翁兄赞一个

网友:
一看就知道发烧哟,配对是关键。

为了减少配对误差,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用一对功率管子。

网友:
期待知猪侠版主PCB大做和醉翁兄各调整点参数支持

网友:
胆输出级阴极电压多少伏?刚上电时是否会危及石后级安全?

网友:
回复 网友D:

刚上电时;电子管阴极电位还没建立起来,且与后级使用电容耦合,不会危及石后级安全?危及后级安全的是负载短路、工作点失调。醉翁兄的电路没有采用【大环负反馈】,我倒是建议使用,昨天时pcb就以设计完毕,但还未校验,待会儿就发

网友:
深度感谢★醉翁师兄★无私奉献!发表此帖旨在为对此感兴趣的朋友们提供参考,如若转载需征得★醉翁师兄★、★矿坛★以及★本人★同意,如若使用此帖获取了【成就感】,^_^ 那千万可别忘了宴请★草音★、★醉翁★吃吃小酒。O(∩_∩)O哈哈哈~
小弟水平有限,绘图难免有错,敬请大家及时批评指正、以利改正,谢谢。
随贴奉上电路所需元件的PDF资料供参考。
在电路制作时需注意以下几点:
在设计时已考虑到为成型产品的需要、QC便利快捷利于生产,故将本电路PCB采用条形对称设计,可以可灵活布局、组装生产。散热片可以使用平面结构或对称两只的布局。
电路板面积78mm X 330mm,单面设计,因电路高压,考虑耐久性和可靠度应采用FR4型电路板制作。
1:前级电路使用6N1设计,请注意没有使用原理图中标注的6N3的形式。
2:功率管须做好管身与散热片之间的绝缘。
3:  此电路没有“保护功能”,但因采用【多管并联设计】,负载能力较强,可在负载回路中串联【保险丝】和做【负载短路保护】,也可采用成品【扬声器保护电路板】做保护,矿坛资料区也有相关的电路介绍,朋友们可移步前往采摘。
4:输出端线圈可以采用空心线圈形式制作,线径0.8mm--1.2mm,线圈内径:7mm--10mm,绕制25--35圈即可。输出端【阻容电路】的电阻功率不低于20w,电容耐压不低于250v。
5:大电流走线需做搪锡处理。
6:推动管、后级功率管需做配对,调整3k3可变电阻、470R可变电阻来设置电路静态工作点。为提高电路稳定性,需在调试完毕后,采用固定电阻来替代可变电阻的办法
7:醉翁兄设计的原理图没有采用大环负反馈,实验者可以根据自己喜好实验实施,阻值根据电路增益需要等因素自定,也可在反馈电阻两端并联数十p法的电容提高电路稳定性和减少不必要的频响。

网友D:
杨版说的那个电阻要20W?怪吓人的

网友:
楼主,样机完工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20w或许大些了,10w够不够呢?

网友:
老杨画图的功夫了得。

网友:
回复 网友E:

小杨涅 都被您叫老了 ,谁有需要的尽管说话,小弟我水平一般般,简单的图还能做做,复杂的交给给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压根就不会用电脑画图,所有机器完工后的存档图纸都是手工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杨版说的那个电阻要20W?怪吓人的

是这样的,委托朋友试验了一下,10w的电阻就可以了,20w的确实无必要, 谢谢您

网友:
把胆换成6N11 ,图中阻容数值和供电电压是否要变动?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是肯定要改变的,【6N1】和【6N11】各自完全不同两个特性指标,6N11是低压低u值管子,两者区别较大,工作点的定义不同,咱矿坛资料区有相关的介绍和应用,请移步前往采摘

网友:
回复 网友G:

考虑得周到!也见过用【稳压管】对地使用的

网友(2023-02-23):
引用 楼主:
本人再次重申:《提高6P1输出功率一法》一文与本文,着重点在于胆阴极输出能力的讨论。现在各前辈们的回 ...

晶体管激励电压50还是比较容易的。倒是电子管能提供100MA
的电流吗?

网友(2024-02-16):
1楼的原理图,负反馈成了正反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