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W以下电源变压器的计算-绝对简单,一学就会

楼主(2007-06-29):
(注:符号√,表示开平方)
1、应用简易公式求铁芯截面积
S=1.25P
(单位:平方厘米)

2、应用经验公式求每伏匝数N0
1)进口硅钢片铁芯
N0=30÷S
2)近代国产硅钢片铁芯
N0=40÷S
3)较老国产硅钢片铁芯
N0=45÷S
3、初级线圈匝数
N1=初级电压×N0
4、次级线圈匝数
N=次级电压×N0×1.05
(式中1.051+5% 5%为变换损耗)

5、初级线圈线径
第一步 计算初级电流
I
初级=P总÷U初级

第二步 根据 I铜漆包线 = r×r×3.14×2.5求出铜漆包线的半径,然后半径×2就是铜漆包线的直径了。式中r—铜漆包线半径;2.5为电流密度;3.14—π;I为第一步中的I初级。
6、次级线圈线径
同初级线圈线径的计算。如果是多个绕组,事先需确定每个绕组的输出电流,然后分别计算出每个绕组所需的线径。
7、验算窗口(略)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实践出真知!我已经是杀牛无数,绕牛无数了.

网友:
硅钢片难找!还是买现成的吧。

网友C:
从第二项:
2、应用经验公式求每伏匝数N0
1)进口硅钢片铁芯
N0=30÷S
2)近代国产硅钢片铁芯
N0=40÷S
3)较老国产硅钢片铁芯
N0=45÷S
看,关键的每V匝数的选择的确费尽思量。

网友:
简单,易学、易懂、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从第二项:
2、应用经验公式求每伏匝数N0
1)进口硅钢片铁芯
N0=30÷S
2)近代国产硅钢片铁芯
N0=40÷S
3)较老国产硅钢片铁芯
N0=45÷S
如果按照这样计算,变压器会很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从第二项:
2、应用经验公式求每伏匝数N0
1)进口硅钢片铁芯
N0=30÷S
2)近代国产硅钢片铁芯
N0=40÷S
...

如果您弄不懂是什么样的硅钢片,都以45/S来计算。如果真的热了,在下愿意承担一切法律后果!呵呵~~您试试吧~~实践出真知!

网友:
楼上大哥您真是牛人~~这么多牛~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什么,这只是一部分而以.

网友:
厉害。收藏参数资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践出真知!我已经是杀牛无数,绕牛无数了.

在下看见的都没您绕的多,实在佩服!但在下为朋友们计算设计过的变压器,千只以上吧,没有一例失误!如果前辈们认为我上面的公式有问题,我立即把它们删除,以免误导大家,给大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A:
回复 网友E:

醉翁同学你好,你给的公式没有问题.那也是经验数据,我是认为把系数用大一点为好.

网友:
回复 网友F:

柳州胆以成了矿原牧牛人了.

网友G:
N0=45÷S 这没事,76年装胆收音机绕的电牛就用它来计算,收音机开了一天那牛才暖手(夏天)。这计算方法一直沿用到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醉翁同学你好,你给的公式没有问题.那也是经验数据,我是认为把系数用大一点为好.

系数大了,那效率呢?窗口能排下吗?
老柳啊,不就绕了几只变压器嘛!就以尊长的身份喊起了“醉翁同学“,太不客气了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H:

在论坛上同学相称有什么不妥,难道不是来学习交流的吗,大家不是同学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论坛上同学相称有什么不妥,难道不是来学习交流的吗,大家不是同学是什么呢.

可能在下理解错了,读书时老师在讲台上喊"某某同学你为什么又没做作业呢"的声音始终回响在耳旁,所以一看见或听到"同学"二字就过敏!在下有冒犯之处请多多海涵!

网友(2009-06-12):
回复 网友I:

嘿嘿,醉翁兄商榷下,30是不是小了点?小日本的变变俺拆了不少,一般在32~34之间

网友:
根据拆过的变压器,这个公式不但简单,而且严重靠谱。当取电流密度为3A时,计算漆包线的现径可以用如下简便公式:d(线径)=0.65×电流开平方。

网友:
公式是没问题的,只是不同功率的变压器最好取不同的系数,通常5~10瓦的取2~1.75,10到50瓦的取1.75-1.5,50~100瓦的取1.5-1.35,100~500的取1.35-1.25,500~1000的取1.25-1.1,这样比较合适。线径的选择可选2.5A / 平方毫米,铁损、铜损 都流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N0=45÷S 这没事,76年装胆收音机绕的电牛就用它来计算,收音机开了一天那牛才暖手(夏天)。这计算方法一直沿用到现在。

线径用N0=45÷S当然没事,因为N0=45÷S还要除以磁感应强度,而磁感应强度一般都大于1T的,如果不除以磁感应强度,N0就要多一些,余量大了,温度当然就低了,对于个人绕制,我都是留有足够的余量。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二步 根据 I铜漆包线 = r×r×3.14×2.5求出铜漆包线的半径,然后半径×2就是铜漆包线的直径了。式中r—铜漆包线半径;2.5为电流密度;3.14—π;I为第一步中的I初级。
请教醉翁老师,上面的第二步 根据i铜漆包线=r-------,这个I铜漆包线是不是漆包线的面积?

网友:
请教各位大佬! !我有两副截面积为23.6平方厘米,功率约为300W的铁芯,能否组在一起做成1000W以上的变压器??

网友:
学习了!!!手上正好有硅片,自己绕一个学下哈哈

网友:
不错,有时候设计电路有的特种变压器一般买不到 总算为自己做提供了理论依据v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正的养牛专业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