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教你制作LED圣诞树

楼主(2007-07-05):
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是一些电线、两个开关、几节电池、各种颜色的
LED
灯、一个小马达、一块薄铁条、一张硬纸板,一些胶带和当作底座的木块。
先用硬纸板把电池卷起来,马达放在顶端,连好电线——你可以在底部安装一个开关。然后把薄铁条折成圣诞树的样子,装上
LED
灯,电线、开关、灯、电池连好,并用胶带绑在铁片上。最后把两部分组装起来,如下图:

看起来很简单也很简陋,不过转起来非常漂亮。友情提示:屋子越黑越好,不要到黑洞那个程度就行。

主要构思就是这样,手工好的朋友们可以稍加改变,例如左右对撑,再用装饰材料将电线捆扎好,让它变得更美观。

网友:
好!好!好!
再多些构思,写本新的少年读物吧!或许能将一些少年引导到“爱好”里!

网友:
好玩很有意思向楼主学习。

网友:
非常有创意,可以批量生产了,相信应该有一定的市场。

网友:
请问:电机供电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
电机是另一块电池供电的呗.

网友:
危险,电池甩出来可是要伤人的

网友A:
好漂亮!!!如果做成闪烁的,让每个灯只划一小段弧线,会不会更漂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漂亮!!!如果做成闪烁的,让每个灯只划一小段弧线,会不会更漂亮呢?

都是很不错的构想!!!

网友:
用16个LED灯,然后用单片机控制那16个灯的闪烁,可以显示出字和图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主意!
我准备用单片机(PIC)控制7个旋转的LED,让它显示时间和字图来。
问题是: (1)怎样连接这7个旋转的LED --- 用电刷? 用旋转变压器?
           (2)用步进电机, 24转/秒, 够吗?
           (3)要不要一个光电位置传感器作同步?
           (4)软件不会写 --- 哪位能教我啊?

网友:
1.单片机跟着一起转,反正它也很小。供电可以用电刷。如果用无线感应的话有点复杂了,实验性的东西,又不会转上它个几年。
2.用步进电机可以,24转/S足够了,不过驱动有点费事,还不如一般的电机来得快和简单。
3.需要有一个同步。
4.这个嘛,就得自己学了。呵呵。从一个LED,二个LED……到16个LED。哈。

网友:
也像楼主那样,让电池和单片机一起转,固定好别让它飞出来就行了。

网友(2011-05-27):
这个做起来蛮有趣的

网友:
真的很漂亮啊,呵呵,要是利用单片机控制一些花样来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
哈哈,很有创意嘛。

网友:
厉害啊,,只是这么简单,,能转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