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入门不难------谈PIC系列

楼主(2007-07-06):
坛子里的老兄小弟,如果你已经多次想进单片机之门而未入,如果你有很多空闲时间想打发,如果你玩收音机感到疲劳想换个口味,如果。。。
那就听小弟我白话白话,反正我们这些老大难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做。。。。

闲言少许,话说人间事物的学习,不外两类:一类入门易,精通难比如矿石机,再比如练书法谁都会写两下,可写好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另一类则入门难精通易,比如超外差收音机,学会需要各种放大、振荡、反馈、混频、中频、统调等等,但是一旦你学会,做出一个高质量的收音机,确也不是难事。单片机属于后者,所以无论如何,你得用些时间,学习一些新名词并理解,甚至还得花一些小钱。但是,一旦你掌握,其乐趣也像收音机一样,很有吸引力的。本故事说给一点也不懂计算机,甚至数字电路的引引道。一般入门应该有保障。

改为:  本故事说给懂电工、电子、逻辑电路的老家伙和半老家伙,如果对电子一窍不通人讲那我劝你也别瞎子点灯了,要是边讲基础边讲pic这书就不知唱到何年何月啦。

    单片机不同于收音机,收音机的任务最终就是听好声音一个,单片机可以做很多事情,要你来安排它的工作。安排它就先的认识它,熟悉它
请看图1

这个8条腿的小螃蟹就是我们的第一顿饭,只要把它吃下去,以后的大餐就好办了。
第1、8条腿接电源 +5V  和 地线。头两条腿是螃蟹钳子,好吃的很。 现在剩下了 6 条腿
第2、3条腿 使用时外接一个晶振的东西  我们接一个 4 MHz的。
第4条腿是复位脚,是一个信号输入脚。单片机正常运行时接高电平。当有一个低电平脉冲输入到这个脚时单片机就复位。所谓复位就是单片机内部所有的工作部件统统回到规定的状态,程序也复位到头一句上开始逐条运行。例如,你设计的一个报警锁定的 LED红灯亮后,当需要解除报警时,用一个按钮给这个脚瞬时接地一下,相当于给它一个夫脉冲,系统就复位了,led灯就熄灭了,程序从头开始。

以上5个脚,几乎所有单片机都有,包括世界上最复杂的,和世界比较简单的单片机-----PIC12CE519

轮到底几条腿啦?奥是第5条腿,这条叫单片机的 I/O 脚。就是输入输出脚。你可通过程序动态地控制它作为输入或输出,作为输出时可以程序控制它的输出电平为高1或低0。所以,他的工作状态有四种:输入0,输入1,输出0,输出1

剩下的两条腿和第5脚功能一个样。

网友A:
大胆纠正一下:
51机、AVR的存储系统都是哈佛结构: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起始地址相同,用不同的指令分别访问程序和数据区。51机是CISC,PIC和AVR是RISC(精简指令集)。个人电脑是诺伊曼结构(普林斯顿结构)程序和数据存储器采用不同地址。(都在内存条中)使用相同的读写指令。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曾经关注过PIC的,由于开发用芯片价格太高,就没能去再研究它,而采用相对便宜的51系列了。不知道目前PIC的EEPROM的多少钱了。OTP的只适合成型量产的情况。

用EPROM的不多了,现在流行的是闪存加下载线.用PC并口或串口就能通讯.连开发系统的开销都省了.而且一片AT89S51很便宜.俺对PIC不熟,不知有没有相似的产品.

网友:
讲的好!俺爱听。继续............>
将来编本书就更好了。
俺感觉崂山兄针对的听众大部分应该是一些懂电工、电子、逻辑电路的老家伙和半老家伙,如果对电子一窍不通人讲那些纯粹是瞎子点灯了,要是边讲基础边讲pic这书就不知唱到何年何月啦。

网友:
楼主继续讲,我还是第一次看到8条腿的小家伙

网友:
C51刚接触,现在也要学学PIC

网友:
18腿都见过了,就是没见过这8条腿。

网友:
请教崂山兄,我看了一下DATASHEET,519好象是用OTP的,应该用什么样的开发装置?

网友:
顶一下,PIC的我不熟,最近买了两个PIC16F84,是不是可以反复的写啊

网友C:
好教材!俺这老家伙看这个正合适,谢谢了,继续。
建议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教材!俺这老家伙看这个正合适,谢谢了,继续。
建议置顶!

遵命.

网友B:
以前曾经关注过PIC的,由于开发用芯片价格太高,就没能去再研究它,而采用相对便宜的51系列了。不知道目前PIC的EEPROM的多少钱了。OTP的只适合成型量产的情况。

楼主:
pic单片机开发工具很灵活,想多花钱有专业的仿真器,编程器和配套软件。有南京伟福,北京革新,台湾的也有。最好的是福建高奇。当然,原装美国微芯公司的也有,更贵了。

如果你想专攻PIC单片机,推荐福建高奇的PICMATE2004。
如果你是单片机各家全能,强烈推荐南京伟福V8,  它可以仿真51、96 、飞利浦、PIC  dsp 等将近30家的单片机和dsp 单片机8位、16位、32位通吃,总共大约支持几百种型号的单片机包括dsp 芯片,各厂家软件全提供。

以上两款专业仿真器价钱差不多,将近4000元
专业编程器如果你专攻PIC推荐picstar-plus, 有很多家做价钱近1000元。

业余条件下PIC单片机可以购买同系列 F 字样的flash型在线仿真调试,编程,价钱一到两百左右
凡带 c 字样的(包括 ce )都支持两种,即otp 和 EPROM

带测 CE  多一个 E 说明支持电可擦出EEPROM, 可以在用户程序运行时擦出写入,掉电不丢失。这对于用户很方便。例如,我用它来记录用户设定的告警上下限,和记录现场故障原因。

现在才知道,原来帖子是有编辑时间限制的,下一个故事设计原理图,程序。为了不误导兄弟们。等我礼拜一上班,把仿真工具,编程工具找出来,程序在机器上通过再发布。

让各位久等,抱歉阿。

网友:
现在带FLASH程序存储器的PIC一片多少钱?要是太贵了可就玩不起了。还有,有没有简单的下载线方式的?
感觉上应该与51系列的差不多钱,10元以内一片吧。不过在网上看有到有卖M6759(51兼容的,64K FLASH,俺的显示器上的MCU,坏掉了,正准备搞一片回来,写程序)说是2元一片。

网友:
我有一片PIC12F508,可重写,是不是和PIC12CE519兼容啊?

网友:
现在貌似一般都讲F877是不是比508更先进?

另外:搜索到了台湾同胞的一个网站
http://w3.hyivs.tnc.edu.tw/pic/

楼主:
现在带FLASH程序存储器的PIC一片多少钱?要是太贵了可就玩不起了。还有,有没有简单的下载线方式的?。。。。。。。

对不起,具体价钱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有两点可以肯定1、pic单片机销量世界第一  2、中低端单片机的性能价格比,PIC是最高的。这里我所说的中低端,包括pic17系列带乘法器的flash准dsp。
有没有下载线方式的最近我也不太清楚,你可以沟沟一下。

PIC12F508的指令系统和pic12ce519兼容,不仅,PIC中低端所有系列所有型号指令都兼容,当然一些硬件内部资源是有区别的,例如A/d转换,有8位,10位,12位的区别。所以尽管指令兼容,源程序的部分语句还是要小修一下。这是自然的事情。PIC12F508比519多一个8位的A/D转换。

现在貌似一般都讲F877是不是比508更先进?
产品定位和价钱不一样,试问如果你设计一个RS232同RS485的转换电路,你会选那一款作为自动处理收发协议的转换。
另外,我也推荐购买廉价的F877 ICD型开发工具,指令兼容,同样可以仿真出509 519的代码(有小差别),我拿519说事,一是简单老家伙们看了以后感兴趣,二是国内PIC12系列的中文资料几乎找不到,每人讲,如果哥们见到发上来共同学习。

楼主:
原来编辑帖子是有时间限制的阿。也好,俺学乖了,先在记事本上编辑,在复制粘帖。
欢迎各位捧场,在此不敢以讲课回答问题的姿态出现,不过各位的问题我尽力而为。

       上边我们已经把8条腿消化掉了,其实我们要弄明白的也就3只腿,我们再简单一些,先整明白两条腿,即GP0,GP1.这两条腿低级一点的用法,可以控制继电器,LED灯,高级一些的用法可以进行I2C总线,RS232总线的通信,作为扩展输入可以模拟出来A/D转换器(6--7bit),可以测量一个电阻的粗略值。作为输出也可以直接推动扬声器奏出音乐。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现在要控制使用这两只腿,我这个三脚猫功夫的说书的不得不讲一下软件了,要想讲明白软件又不得不涉及到单片机的内部结构。那位说啦,你可别提这软件和结构了,以前俺就是让它们打败的,现在听到这个心里就打鼓。嘿嘿,不要紧,果真如你所说,那你就不妨跟着我再失败一次, 反正吗多一次失败又不纳税,嘿嘿。不过你也要有思想准备,彻底弄明白是个渐进的过程。

       要说这程序和单片机内部结构,还真是老大难,不过蟹黄蟹肉都可都在里面。我现在要是给你说PIC单片机是哈佛结构的,51系列是冯-诺伊曼结构的,恐怕你要立马扎走人了。所以我得用点心思不让你溜号。

       好在PIC系列的制造商(microchip 微芯公司 美国)理解我等苦衷,全部只有35条指令,而且有一些指令我们一般很少使用,常用的也就十几句,用的时候查手册,无需记忆。就算我们两天学习一句,也就两三个月时间,总比到老了还怕它们强啊。废话少说先看下面的两个例语:

my_name006:           movlw  02h       '常数2进入w
                              movwf  GPIO     'W 的数进入 寄存器GPIO

这就是我们编的程序里的两个句子,也叫源程序。有以下特点

每行只能写一句话
每句话由四部分组成:

标号:  操作指令   操作数        '程序注释

下面我结合例子把这四部分解释一下。

第一部分 my_name006: 叫做标号,它是由字母或数字组成,由冒号结束。标号可有可无,比如第二句就没有标号。
第二部分movlw 叫做操作指令。它是必须有的,不能省略。PIC 系列的单片机共有 35 条指令。
第三部分02h   叫做操作数。有的指令没有操作数或者操作数是默认的,也不用写。
第四部分是程序注释,必须以单引号开头,主要作用是提醒和备忘。注释也是可有可无。

第二个例句中,省略了标号,当然注释也可以省略。他的指令是movwf, 操作数是GPIO。操作数不一定是数字,也可能是一个由字母组成的字符串。

      知道了语句格式以后,我们下面就学习一些常用语句。我们先把这两个例句弄清楚。

      这两句话的作用是把 2 这个常数写入到 GPIO 这个寄存器里。
      单片机里有一些部件需要我们使用和操作,都是通过读写寄存器来实现的。每个部件都对应有操控它的寄存器,例如我们要控制使用的管脚GP0,GP1 这两个管脚对应的寄存器就叫做GPIO。对GPIO寄存器读操作,实际等效察看管脚电平的高低;对GPIO寄存器相应的位写1操作,实际等校让管脚输出高电平。写0,输出低电平。

每个寄存器可以储存一个八位的二进制数。这八个位的每个位都有名称,从左向右的名称是:
                                            左端第首位名称叫D7,
                                            左端第二位名称叫D6,
                                            左端第三位名称叫D5,
                                            左端第四位名称叫D4,
                                            左端第五位名称叫D3,
                                            左端第六位名称叫D2,
                                            左端第七位名称叫D1,
                                                 最后一位叫D0,

而每一个位对应一个管脚的电平,例如当GPIO寄存器的D0位等于1时表示管脚GP0 的电平是高电平。D0位等于0时表示管脚GP0 的电平是低电平。常数2的八位二进制表示是“00000010”  所以,GPIO寄存器存放的8位2进制数的每个位的值以及管脚电平是:
                                D7对 应于内部总线管脚的电平      D7=0  内部总线管脚输出低电平
                                D6对应于内部总线管脚的电平       D6=0  内部总线管脚输出低电平
                                D5对应于GP5 管脚的电平            D5=0   GP5 管脚输出低电平
                                D4对应于GP4 管脚的电平            D4=0   GP4 管脚输出低电平
                                D3对应于GP3 管脚的电平            D3=0   GP3 管脚输出低电平
                                D2对应于GP2 管脚的电平            D2=0   GP2 管脚输出低电平
                                D1对应于GP1 管脚的电平            D1=1   GP1 管脚输出低电平
                                D0对应于GP0 管脚的电平            D0=0   GP0 管脚输出低电平
GP0---GP5管脚我们可以从上一讲的图1硬件中查出所对应的管脚。d7 d6 对应的内部时钟和数据总线我们现在暂且不要管它。以后本事大了在调教它们。在我们的例句中,向GPIO寄存器写入了2,常数2的八位二进制表示是“00000010”  因此如果此时GP0, Gp1等都已经被定义成输出的话,那么GP1输出高电平(接LED灯亮),GP0 输出低电平(所接led灯熄) 。

       截止到现在,你已经学会如何控制管脚的电平高低了。尽管还有一些疑问,比如怎样定义管脚为输出脚(以后会说),我得说如果事先gp1,gp0这两个管脚处于输入状态,这两个例句无效,是控制不了电平的。

      无论如何,这一会儿,你就学会了两个指令,35条我看也没啥难的。

'------------------------------------------------------------------------------

再加深一下对寄存器的认识:

要把一个常数存储到,或者说写到一个寄存器中,仅用一条指令是办不到的,必须通过一个特殊的寄存器W,把数据倒过去. 这就应该使用到两个语句。

movlw   02H    指令的意思是把一个常数存入特殊寄存器W, 这个常数是3,后面的H是表示十六进制
movwf   GPIO   指令的意思是把特殊寄存器W的数值存入寄存器. 这个寄存器的名称是 GPIO

这里涉及到两个概念,常数和寄存器.
常数好说,比如说十进制数 35,  26 但要注意,在单片机系统里我们一般不用十进制,而使用十六进制. 有关数制转换方面的知识,是计算机的基础,必须会熟练地在二进制、十六进制、十进制之间转换,我就不罗索了.
寄存器也叫单片机的内存。
一个寄存器可以存储的数值范围是0--255,用十六进制表示就是 0---FFH.用二进制表示就是00000000----11111111.
以后要养成习惯用十六进制表示数.

那么,一个单片机里有多少个这样的寄存器哩,pic12ce512里面有1024个这样的寄存器可以供你使用,为了使用方便生产商已经给它们编上了号码,第一号码是000H,往下依照次序为 001H,002H........3FFH.(怎么样,开始用十六进制说事了吧,如果你不熟悉熟制转换赶紧补课来得及)

有了编号就像我们居住的房间有了房间号码,使用就方便的多了.房间号码在邮政行业叫地址,因此我们称这些号码叫做寄存器地址,或称地址数  例如 名称为 GPIO 的寄存器,他的地址,或地址数是  06H 。所以我们的两个例句完全等同于:

my_name006:           movlw  02h      '常数2进入w
                              movwf  06H      'W 的数进入 寄存器GPIO
'-----------------------------------------
有两个寄存器比较特殊,它们没有地址,一个名字叫做 W,  另一个叫做 TRIS. 所以他们两个在存储数据的时候比较快,一个指令就可以解决问题,例如:    movlw   03H    一条指令就把常数3写入到W寄存器了。关于TRIS寄存器,我们以后用到它再说.
除了他们两个以外的其他所有寄存器,在写入数据时一般都要用两条指令进行。

今天就扯到这里,虽然只有两个指令,但主要目的是要同学们接触一下指令,建立寄存器的概念以及他们同硬件部件的联系。增强学习的信心。能有这些体会,这一节就算过关了。
           随着以后的深入,你会发现小小单片机里面是一个大世界,兴趣也由此而生。

楼主:
谢谢wey05同道的指正,我相信还会有不少错误,望看到错误的同志们一定指出来,共同学习,共同提高才好。

楼主:
我们上一次讲的两个指令是是如何控制管脚电平的高低。前提是所有管脚已经被定义成输出了(OUT)如果被定义成了输入,则上次的指令虽然也能运行,但运行后丝毫不能改变管脚电平高低,因为此时管脚是输入状态,电平取决于外部输入,指令无法改变。

在PIC单片机系列中,改变I/O口的输入输出依靠写入寄存器TRIS的值,相应位写0,表示对应管脚被定义成了输出,写1,就是输入。
现在假如预把GP1、GP2管脚定义成输出,其他脚全是输入。那就应该向TRIS 寄存器写入二进制数 11111001,换算成十六进制就是

F9H.

依照以前我们学到的知识,在PIC系列单片机里,本来应该用下列的语句来完成我们的设定:

        movlw     0F9H      '常数进W  以字母开头的常数前面必须加0
                movwf    TRISA      '把W内的数复制到TRIS

实际上PIC系列的单片机也都是这么写的,后面加的A,表示第一个8位的口(有的单片机不仅一个口,还有好几个8位的I/O口如TRISB  TRISC  TRISD等等) .

但是,记住了,       PIC12系列的单片机必须改写成为:

        movlw    0F9H      '常数进W  以字母开头的常数前面必须加0
        tris         GPIO      '把W内的数复制到TRIS       以后凡见到这个指令一律理解成 movwf     TRISA

写法不同,意思是一样的.  这样你就又学了一个指令TRIS,不过这个指令的实质还是你曾经学过的movwf 只是写法不同罢了.
在PIC12系列里TRIS作为指令, 在其他系列(PIC16\17\18)里把  TRIS  作为普通寄存器看待.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就是PIC12CE519,所以我们暂时用

        tris    GPIO

    这个格式,等以后进入PIC16C877 我们再写成 movwf    TRISA , 至于理解按照后者进行.
'-----------
如果我们要控制GP1  GP2管脚的输出电平, 其他管脚作为输入.并且让GP1输出低电平,GP2输出高电平.完整的程序如下:

    movlw    0F9H      '常数进W
            tris     GPIO      '把W内的数复制到TRIS ,GP1  GP2为输出,其他为输入
                    '此行无命令,起到的作用是容易读懂程序
    movlw    04H       '常数4的二进制是 00000100 ,GP1=0  GP2=1
            movwf    GPIO      'W内的数进GPIO 输出生效,原来定义成输入的脚的电平,不会受该句影响

楼主:
上面已经学会了三条指令,但是8位寄存器的概念概念一定要建立起来,程序通过写入寄存器不同的数据

控制管脚作为输入使用还是输出使用,作为输出时是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这样的操作又一个特点,就是每次写入数据,同时控制的往往不是一个管脚,而是好几个个.最多一次可

以控制8个管脚.在单片机里往往每8个脚叫做一个口,如口A,  口B,用英文表示就是GPIO PORTA  PORTB  PORTC 等.

更多的情况是:某个口内的某一个管脚需要改变电平,其他脚电平不变.例如我们仅需要GPIO口上的GP1

这个管脚的电平拉高,其他管脚电平不发生变化.这时候位操作指令为我们提供了方便,假如我们事先已经把GP1管脚定义过输出了(方法见前面讲过的):

   bcf     GPIO,GP1         '注释  GPIO口上GP1管脚电平拉低,我们行话叫    清除。
   bSf     GPIO,GP1         '注释  GPIO口上GP1管脚电平拉高,我们行话叫    置位。

怎么样,这样控制某一个管脚的电平就方便多了,你的编程效率大大提高啊.

记住:PIC所有单片机所有寄存器都是可以位操作的,这在51的单片机上是不能完全实现的.
不仅如此,PIC所有单片机所有管脚的单腿驱动输出电流可以高达 25mA,所以如果你驱动一个 5到10mA电流的LED发光二极管,根本不用加三极管,串个电阻直接挂在单片机上就得了,这在51的单片机上也是不能实现的,要加驱动三极管或驱动芯片.

怎么样,学PIC有好处吧. 也别急,好处还有那,且听我慢慢地白话。

一不小心,你已经会 5 个指令了,还有30个,加油啊。

网友D:
拜读了,谢谢崂山前辈!
能否先讲讲程序的"头", 如: LIST P=12CE519    #include  "P12CE519.INC" 是什么意思? 有什么功能? 一定要用这些开头么?
再次感谢!

网友E:
一直在看,继续吧..

另外 51也可以直接驱动led发光管的..输入电流足够led串电阻的了..流水灯都是这样的..

不知我理解是否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拜读了,谢谢崂山前辈!
能否先讲讲程序的"头", 如: LIST P=12CE519    #include  "P12CE519.INC" 是什么意思? 有什么功能? 一定要用这些开头么?
再次感谢!

这些属于 伪指令,汇编时不生成机器码,单片机也不运行它们。它们的作用是在汇编生成机器码时起到一个引导、协调、辅助汇编器的作用。至于是否必须,要看具体伪指令和所用的汇编系统。就 LIST P=12CE519    来说如果你用的汇编系统是microchip公司提供的MPASM则该伪指令是必须的,没有它会报错。但如果你用其他汇编器,可能在汇编器里用菜单来选择微处理器的型号,这个伪指令就不是必须的。
#include  "P12CE519.INC"这个伪指令不是必须的,因为完全可以把它包含的文件用“EQU”伪指令写在原程序里。

关于这些,刚接触单片机的老师傅先不要管,因为单片机的工作机制在我们的头脑里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只一心一意搞懂35条,以后用到这些汪精卫司令员, 我会在最恰当的时候把它们揪出来批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在看,继续吧..

另外 51也可以直接驱动led发光管的..输入电流足够led串电阻的了..流水灯都是这样的..

不知我理解是否有误.

我所说51指美国 intel 公司自己的标准产品,后来他把51内核卖给多家公司,第三方OEM出的51五花八门,品种繁多。加flash者,扩ram位操作者,扩驱动能力者不复详述。

楼主:
继续
单片机的大部分指令,或者说单片机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多数在写入或读出寄存器。关于寄存器的初步概念我想我们已经建立起来了,它是一个能够存储8位二进制数据(最大255 =  0FFH) 的单元 每个单元都有它的编号,我们叫做它的地址,或地址编码. 地址编码也是十六进制的.  另外寄存器里的数据掉电就会丢失。

寄存器的英文是RAM  也要记住.

PIC12CE519 里面共有有48个寄存器供我们操作使用,  它们每一个都有固定的地址编码。
地址编码并不是连续的号码,而是分成了两段:

第一段:  从00H 开始, 依次是01H, 02H, 03H ....0AH, 0BH......到1FH 结束.  计32个寄存器
第二段:  从30H 开始, 依次是31H, 32H, ......................到3FH 结束   计16个寄存器

这种地址不连续编号, 而是要跳过去一段的做法, 对于我们新手来说很是不习惯. 为了让我们容易入门, 我们暂时先不管第二段RAM, 只当它不存在, 所有程序我们只涉及到第一段连续的ram 地址. 等我们熟练的掌握好了ram 的使用,再涉及第二段地址的RAM, 那时,你就会理解单片机设计者把它们分成两段的苦心了.

为了规范,我们今后一律把RAM的分段, 叫做分页. 第一地址段叫00页面, 第二地址段叫01页面.

例如: 我们学过的 I/O 口电平控制寄存器 GPIO, 它的地址编码是 06H, 属于00页面.
'-----------------
所有这32+16=48个寄存器除了在地址上分成了两个页面以外,又把它们分成两类:

一类专用寄存器,一类通用寄存器.

所谓专用,就是这个寄存器的功能已经由系统分配好了.例如 地址为06H 的名称就做GPIO寄存器的功能,是它的每个位,都对应到一个I/O脚的电平.
另一类 是通用寄存器,你可以理解成它的功能系统没有事先预定,而是由你在编程序的时候随机使用.

pic12ce519 的专用寄存器有 7 个, 位置在我们第00叶面的最前面. 这7个专用寄存器的地址编码是: 00H,01H, 02H, ----06 H

剩下的所有寄存器包括所有第01页面, 全部都是通用寄存器.

例子: 在两个通用寄存器 09H, 0AH 内, 写入常数 FC H

    movlw     0FCH    '常数进W
    movwf     9H      '复制W内的数到通用寄存器09H
    movwf     0AH     '复制W内的数到通用寄存器0AH  由于此时W内并没有改变,W不用再进常数.
'----------------------------------------------

下面是PIC12CE519的 寄存器ram的地址地图:
图最上端的  00   01  表示的是页面号码,或叫页面地址。
左侧 从00  --- 1FH 是00页面, 右侧是01页面。

从00H 到 06H 都已经起好了名称 ,它们是专用寄存器,用处各有不同。以后我们会逐个介绍它们
剩下的都是通用寄存器 或者叫普通寄存器 General Purpose Registers  意思是一般用途的寄存器

地址从20H 到 2FH  也不是“空洞”,也不是不能访问,只是读写它们的时候等于读写它们左侧对应的00页面。这一点我们可能有些迷惑,弄不明白也没有关系,以后随着程序理解的深入,会搞清楚的。

内存图谱,不要求记下来,但是应该有个大体印象,用的时候会察看就可以了。等编程时间一长

就那么几个字节,自然就记住了。

所谓字节是衡量二进制数据长度的一个单位。一个寄存器刚好能记住一个字节的数据。如果你要存储的数

据比较大超过了255,那就要占2个存储器甚至更多。描述的时候通常我们不说这个数值占了多少个寄存器

,而是说这个数据是几个字节的。

字节的英文是byte  一个二进制数的一位,叫比特 英文bit    1 byte 包含 8 bit

网友:
很精彩!继续

网友:
对不起,这是崂山我的一个马甲,没有注意用这个登陆上来了,这个名称一般用在文字,书法,下棋,对联的地方。
请斑竹删除这个帖子

楼主:
继续
下面我们学习一条新指令,叫做空操作指令

      nop     '什么事情也不做,但执行这个指令也要消耗掉一点时间。它没有操作数。
                '不要理解成程序停了,实际上程序仍在正常运行。执行一连串的空操作指令,单片机
                '白耗费时间,什么活也不干,往往用于延时

如果你需要一个很短时间的延时,可以采用一连串的空操作。注意每个 nop 也是占一行, 例如:

movlw    0F9H      '常数进W
            tris     GPIO      '把W内的数复制到TRIS ,GP1  GP2为输出,其他为输入
            bsf      GPIO,GP1  '管脚GP1输出高电平点亮LED灯(如果你已经接上灯的话)
            nop
            nop
            nop
            nop
            nop
            ... .

            bcf      GPIO,GP1  '管脚GP1输出低电平关闭LED灯
            nop
            nop
            nop
            nop
              ...

    运行的效果是接在管脚GP1上的LED灯先亮一段时间,再熄灭一段时间的闪烁。

网友:
关注中·!再继续

楼主:
继续
由于本人一向散漫,随写随发的感觉不错,等到以后再整理不迟。发现错误不能编辑时在下一贴里纠正

这回再说一个程序转向的语句,goto    指令,学过basic  和  c  等语言的对它不陌生。
单片机对程序的执行是逐句自上而下进行。当它运行到某个位置,如果你不希望继续运行它下面的语句,而是希望它无条件的强行转到某一句上,就可以使用goto语句。

我们还是通过例子来说明goto 的使用方法。
已知外部晶振的频率为4 MHz, 设计程序从pic12ce512 单片机的GP1管脚上输出一个方波信号,信号频率固定并计算出频率的值。

                   movlw    0F9H             '常数进W
                   tris         GPIO             '把W内的数复制到TRIS ,GP1  GP2为输出,其他为输入
myWAVE:    bsf          GPIO,GP1       '管脚GP1输出高电平点亮LED灯(如果你已经接上灯的话)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bcf      GPIO,GP1         '管脚GP1输出低电平关闭LED灯
                   nop
                   nop
                   nop
                   nop
                   nop

                  goto   myWAVE           'myWAVE是标号,某行必须有这个标号,否则程序通不过

                  nop                            '由于goto的存在,以下语句得不到运行
                  nop
                  nop

当程序自上而下运行到goto 语句时, 不再继续运行它底下的语句, 而是让程序强行转向到标号为myWAVE的语句上,并继续运行.
这样一来的结果,程序会永远在标号myWAVE的这一句 bsf      GPIO,GP1  到goto之间循环,  打转转.

客观运行的结果是 GP1管脚电平不停地一会高,一会低, 就输出了方波信号.

要计算方波的频率,我们必须知道单片机每运行一条指令需要多少时间.这个时间的单位不以通常的秒 毫秒 或微秒作为单位, 而是以”机器周期” 为单位.  以后凡是我们讨论单片机内部的时间问题都要以机器周期作为时间单位.  至于一个机器周期究竟是多少微妙或毫秒, 取决于单片机的品牌和振荡频率频率大小, 等一会我们再用公式计算我们PIC12CE512在4MHz震荡频率下的机器周期是多少个微妙。

我们先看看我们的程序中GP1脚的高电平低电平都是用了多少个机器周期.

PIC单片机所有指令都是单机器周期的指令,
例外的情况是goto 语句要用2个机器周期  还有一个call指令用的时间也不完全是一个机器周期(待后续)
其他品牌的某些单片机可不是这样,一条指令往往要用几个周期……

从bsf 到bcf有8个指令,都是单周期指令,所以GP1高电平时间长度是8个机器周期
从bcf 到bsf有7条指令,其中6条是单周期指令  1条双周期指令(goto). 所以GP1低电平时间长度也是8个机器周期

这样,我们输出方波的周期长度就是16 个机器周期.

Pic品牌的机器周期 = 4/振荡频率          (公式)

所以,在我们的例子当中         1个机器周期=4/4MHz= 1 uS
也就是说,我们的例子中,执行一条指令仅需要1微秒的时间.

这样,我们输出的方波周期就是16微秒, 频率是            f  =1/16   =0.0625 兆赫     =62.5 KHz

如果这个方波的频率比较低,你再接一个扬声器到GP1脚上你就可以听到声音了
频率降低到几赫兹的时候, 接一个led灯, 就会不停的闪烁.

当然, 频率太低你用的nop指令的数目会很多,程序虽简单但是臃肿, 这没有关系,我们主要是在学习程序, 弄清楚道理是目的。
要想使得程序不臃肿我们有的是办法,这就必须再学习新的指令.

如果此前我讲的你基本都弄明白了,那你现在已经抓住单片机入门的门把手了, 还需轻轻的推开.

网友:
真好!俺还要细嚼烂咽。谢谢!

网友(2007-08-14):
赞,一口气,从头到尾读完了,通俗易懂,清楚明了;天天在关注中,期待高抬贵手更新。谢

网友:
一气看完,效果比我原来看书管用,入点儿门,谢谢,接着来吧。

网友:
还没出新的哦,我的系统坏了没备份收藏夹,好不容易再次找到这里,请崂山抽空发点新的上来。

网友:
晕,不更新了????????????????????????

网友:
很精彩!学习了,谢谢崂山前辈!

楼主(2007-09-15):
对不起各位,崂山入林一个多月,是在南美的热带雨林之中完成任务。没有网络,没有手机信号。有的是蚊子,大蜥蜴(个头像 猫),蚂蚁(个头一个多厘米),食蚁兽以及多的叫不出名字的鸟类。

今天领导特别批准,首次回到当地的省城休息,也只有两天时间就必须回到雨林里。所以现在根本没有心思白话。或许明天可以。

网友:
崂山前辈,等着您继续写下去,我学了以后才好开工写PIC控制的旋转LED电子钟的程序.

网友:
感想

自《聊斋》的崂山道士以来,这里的崂山是给俺印象最深的了。
崂兄是老师?其实优秀教师里也没几个能做到这样的。
想起了盖莫夫的《从一到无穷大》,他把深奥的现代科学写得比小说还趣味至深,那本书俺曾爱不释手。

网友:
崂山兄去那里做什么去了?是不是架电台去了?

楼主:
当你坐在家里吃着月饼,惬意地用电视遥控器选择电视频道,不停地用 +/- 键盘调节电视音量到合适的时候,你可曾想过,此时崂山也许正钻在在温度高达35摄氏度以上的树丛里,忍耐蚊子蚂蚁的叮咬,研究用什么样的通信线更好地防止雨水侵蚀和动物的啃咬。

也许你从没有留意你按下的节目频道、音量等这些 标有 + / - 符号的键盘是怎样工作控制大小的。

下面我们学习两个新指令 incf  和  decf  ,它们都是对某一个寄存器进行增1 或减1  操作,例句中假如我们要操作的寄存器是 09H

    movlw    02H   '常数2进入W
    movwf    09H   '把w 内的数2 复制到09H 这个寄存器
                            '现在09H 寄存器内存储的数是2
   incf         09H     '寄存器09H内存储的数 增加1
                            '现在09H内存储的数变成3
   decf       09H     '寄存器09H内存储的数 减掉1
                             '现在09H内存储的数变成2

   movlw    0FFH     '常数255进入W
   movwf    09H       '把w 内的数255 复制到09H 这个寄存器
                              '现在09H 寄存器内存储的数是255

   incf     09H          '寄存器09H内存储的数 增加1
                              '现在09H内存储的数变成0

   decf     09H            '寄存器09H内存储的数 减掉1
                                '现在09H内存储的数又变成255

    如果你事先定义好了地址为09H 的这个寄存器里存储的数字大小,代表电视机节目频道的话,你会很喜欢这两个指令的。并且当节目频道到达最大值255  或最小值0的时候无需担心,寄存器在0时减1 会得255, 255状态下增1 会得0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学过环形计数器的人不会感到奇怪的。你要是没有学过计数器电路也不要紧,记住一个寄存器的最大存储数值是255  = 0FFH   就可以了,加减法都会导致它“进位”

当然控制音量时这个程序不能使用,因为它在0和255之间变化,音量忽大忽小怎们行。

为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再学习两条指令    incfsz 和 decfsz

它们与上两个功能基本相同,不同的是: 寄存器增1 或减1操作以后,该指令会自动判定寄存器内的结果是否为零,如果不为零,继续正常执行该指令后面的语句.   但如果结果为零的话,则程序会 "跳一步" .绕过紧挨着它下面的一条指令,继续执行更下面的语句,举例子说明

假定我们操作的寄存器还是09H:

   movlw    0FDH   '常数253进入W
   movwf    09H   '把w 内的数253 复制到09H 这个寄存器
                           '现在09H 寄存器内存储的数是253

   incfsz    09H   '寄存器09H内存储的数 增加1,结果变成254   结果不等于0,故程序继续执行下一指令
   nop                 '该句得到执行(因为上一句寄存器09H的计算结果不等于0)
   incf      09H      '寄存器09H内存储的数 增加1,结果是255
   incfsz    09H     '寄存器09H内存储的数 增加1,结果变成0
                           '因为结果等于0,故程序要跳过下面的一句(不运行下面的一句).
   incf      09H      '由于上一句的存在并结果为0,该句得不到执行,被忽略
   incf      09H      '程序跳入这一句继续运行 寄存器09H内存储的数 增加1
   nop                  '因此现在 09H寄存器存储的数是1
   nop                  '继续运行
        .
        .
        .
        .
        .

思考题:设计一段程序代码,当用户连续按下音量减小键后,判定音量寄存器09H的存储音量数值,
防止该寄存器的值从0 变成255,以免震惊到用户。

             .
        .
        .
        .
SMALL_SOUND:  nop      '标号可以任意写的,此前用户一旦按下音量减,就把程
                                                                                ' 序引导到这一句上来
                   decfsz    09H   '寄存器09H内存储的数 减1,如果结果为0 就跳一步
                   goto      OK    '如果上一句结果不为0,执行该句后,程序去了ok语句
                   movlw     01H   '跳到这一步说明寄存器结果是0
                   movwf     09    '强行把 09H内的数值写成1,仍然是小音量,这样音量不会被因为 减小而变成255

OK:             nop     '继续运行
      .
        .
思考题:利用decfsz 指令设计一段延时代码,使得延时时间可以在10个机器周期到65535个机器周期之间,
可以通过程序任意控制
在这个例子中,设我们要控制的延时时间大约是24086个及其周期,用16进制表是就是 5E16 H.
如果用到通用寄存器,请使用 0AH, 0BH

yanshi:   movlw              5EH             ' 常数5E进W 标号是延时
              movwf              0BH    ,        '0B寄存器数为5EH
              movlw              16H              '常数16进W
              movwf              0AH              '0A寄存器数为16H

jixu:         decfsz             0AH             '0A寄存器内的数减1,如果结果为0跳步
               goto                jixu              '结果不为0,继续

               decfsz             0BH            '0B寄存器内的数减1,如果结果为0跳步
               goto                jixu               '结果不为0,继续

                nop             '延时完毕
         .
        .
        .
        .

你现在可以只用这几个简单句子完成任意时间的延时程序了。

楼主:
明天崂山入林修道,估计一个月内上不了网。
所以您要是吃透了上面的意思,一个月后再来我的道场也误不了事。祝兄弟们开心。

网友:
崂山前辈, Bolivia 我去过, 祝您工作愉快!

网友:
我们产品上用的是144条腿的,MC68HC-16Z1-PV16。。。。。。。。。。。。。

网友(2007-10-30):
简单易懂,收藏了。
另外谢谢崂山老师,您辛苦了。

网友:
好东西!通俗易懂

网友(2007-12-08):
我用过PIC12F675,可以反复擦写(大约可以1000次)。内部带4个A/D。
    主要是为了学习,写了一个最简单的点灭程序,让它点一个LED,证明CPU能正常工作。

网友:
在试图对PIC12F675编程时,对CONFIG bit 2007H的理解,花了一些时间。
     最终把程序写进去了。

     如果大家不使用厂家提供的编程软件,完全靠自己把编译/汇编后的机器码写入PIC系列的CPU都要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好帖当然要顶!

不过9.17到今天有3个多月了.道士还没有露面??????
老天保佑他!

网友:
五十岁学电脑,现在以达到能装机水平,今年快六十了应该学单片机了.

楼主:
下面介绍单片机汇编语言里的一个概念      “子程序”

下面我介绍 “子程序”
我先打个比方,如果你做一顿饭,要做汤,炒菜,炖鱼,汆丸子, 奥,忘了还有炒小螃蟹(大螃蟹现在都叫人吃的逮不着了:))期间有一个动作在我看来不断的重复,这个动作就是放盐  放盐的过程描述是这样的:

放盐:  用一把小勺子深入盐罐
        舀出氯化钠适量 。
        把小勺子里的氯化钠
        均匀洒在锅里。
        完毕

如果我们把做饭定义为主任务 那么放盐这个动作就叫做  子任务。
这样定义的一个好处就是描述主任务的时候比较方便,当你用语言文字描述主任务的时候,无论哪一道菜,到了该加盐的时候不必细说用一把小勺子深入盐罐...... 因为很多菜都有同样的这个过程,所以,你用 “放盐” 两个字就可以了。但是在你使用 放盐 这个词之前或者之后,你应该解释一下放盐 这个词的具体过程是什么。

我们单片机的程序也是一样的,如果你设计一个电视机的自动搜索频道的程序,程序要求电视机每搜索成功一个频道,它面板上的发光二极管就眨一次眼睛,也就说,先熄灭一段时间然后再点亮。这样就会遇到很多这样的眨眼动作,为了简化主程序我们可以把眨眼这样一个过程定义为一段子程序,以后每次遇到需要眨眼的时候就调用一次子程序就可以了。
子程序的定义是这样的
Zhayan:     bcf        GPIO,GP1        '管脚GP1输出低电平关闭LED灯   做为子程序标号是必须有的 标号
                                              ' 就是子程序的名字
            nop
            nop
            nop
            nop
            nop
            ... .

            bsf      GPIO,GP1  '管脚GP1输出高电平点亮LED灯
              nop
            nop
            nop
            nop
              ...
    return           '这个命令表示子程序的结束 是必需的 否则这个子程序没有结束

这样,子程序就定义完了 如果想在程序的某个位置需要led灯熄灭以下(眨眼一次),只需在那个程序位置调用一下子程序就可以了。
调用的方法是用 call 命令。

主程序:
     ....               '这些点点表示主程序里的语句
     ....
     ......
     ......              '这个位置搜所成功一个台 需要“眨眼”一次
     call  Zhayan
     ......              '继续搜索下一个台的命令行
      ......
     ......
     ......
     ......              '这个位置搜所成功一个台 需要“眨眼”一次
     call  Zhayan
     ......              '继续搜索下一个台的命令行
      ......
     ......
     ......              '这个位置搜所成功一个台 需要“眨眼”一次
     call  Zhayan
     ......              '继续搜索下一个台的命令行
      ......

疑问1  我在一个主程序里固然可以调用另一个子程序,而我在一个子程序里能不能调用另一个子程序?
答  可以的,这叫子程序嵌套,甚至还可以在另一个子程序中再继续调用别的子程序。

疑问2  嗯,那继续往下调用下去,有限制么?
答  有,这叫允许嵌套的层数 每个品牌 型号的单片机允许的嵌套层数都是有规定的 例如pic16f74 允许8层
   pic12e519 允许两层  也就是说pic12e519的主程序里可以调用子程序,子程序里海可以再调用子程序,到此为止不要再往下调用   了,否则程序报错或者超出你预计的结果。

疑问3  在同一层程序空间里,例如在我的某个子程序之中,调用另一个子程序的次数有限制么?
        回答 没有限制,只要你的程序寄存器装得下你的程序。
疑问4  我听说单片机在调用子程序以前,好像需要程序“堆栈”访问什么的,要进行一些程序计数器的保存保护,以保证子程序返回来得时候,程序能够正确回到原来位置和环境。是这样的么?
答 pic单片机不用管这些问题,它是硬件自动完成这些堆栈的事情,我们的指令里不用关心这些。尽管如此,中档pic单片机的例如 pic16等系列,它们的程序存储器地址是分页的,尽量调用本页的子程序,如果子程序不在本页,而是在另一个页面里存放,你还是要告诉单片机你的子程序所在的页面数据的,具体操作指令可以查相关指令说明。我们的pic12c519的程序存储器,没有分页,不用关心这事。

网友:
好啊!
谢谢崂山老师,辛苦了!
您那吃月饼选频道的思考题 ----- 防止该寄存器的值从0 变成255,我还不懂得做(初学,请别见笑),能否再给点提示?

网友(2008-01-10):
我看懂了!谢谢崂山老师!

[ 思考题:设计一段程序代码,当用户连续按下音量减小键后,判定音量寄存器09H的存储音量数值,防止该寄存器的值从0 变成255,以免震惊到用户。]

SMALL_SOUND:  nop
              decfsz  9H
              goto OK
              incf  9H
     OK:   nop

另外:
[ 思考题:利用decfsz 指令设计一段延时代码,使得延时时间可以在10个机器周期到65535个机器周期之间 。。。。]
给出的程序是不是会有下面的问题?
1)置数24086 (5E16H), jixu:得到的延时时间是(5E - 1)H * 256 * 3T + (5E - 1)H x 5T + 16H x 3T = 71955T
      因为:0A寄存器减1用3T,0B寄存器减1用5T,当0B寄存器的数为 01H 时,运行decfsz 0BH 只要2T就结束了
                (少了256*3T);
2)如果0B寄存器内的初始置数是0,如:10(0AH), 11(0BH), ... 255(0FFH), 无条件运行decfsz 0BH后,0B寄存器内数为
     255,  jixu:得到的延时时间将会非常长;
3)同样,如果0A寄存器内的初始置数是0,如:256(100H), 512 (0200H), 768 (0300H),....  会多延时255* 3T ,因为无
     条件运行decfsz 0AH后,0A寄存器内数为255(不为0),没有跳转,0B寄存器没有减1。
     就是说:初始置数是256(100H) --〉延时时间(256*3 + 2)T = 770T;
                   初始置数是257(101H) --〉延时时间(2 + 2)T = 4T;

我是跟贴初学PIC汇编,可能是我理解错了。
再次谢谢崂山老师!

楼主(2008-02-14):
先回答问题:
1、你的怀疑是对的,置数24086 (5E16H), 和得到的实际延时的确实不相等,所以我的原文用“大约”,不过也大的太多了。但是你的计算方法好像也不正确,感觉不会差那么多。

作为实际的精确时间,可以通过仿真器进行仿真测试出来。写上述思考题的时候,我还在热带雨林里工作,没有带仿真器和参考书,是我完全靠记忆,别说内容了,基本指令我现在还得检查一下的说。
如果非要计算,也不是不可以,主要是goto  跳步语句比较难办
作为实际,一般先给出一个大概置数,在通过仿真器调整到你需要的精确延时(可以精确到几个机器周期)

2、非常正确。这个思考题的例子里  高8位寄存器0B的值,最小为1  不能是0
3、道理和要求同上。
所以,我在题目里把最小时间定为 10个机器周期左右,而不是0。
因为这个例子最小时间是置数 0101H,  运行也就大约10个机器周期(10uS,  if  4MHz)左右

楼主:
继续讲
我们学习到这里,就已经初窥门庭了,下一步还有一个重要的关口-------中断

单片机的中断,概念并不难以理解。只是要真正理解运用编程处理一些实际中断的例子,却也不是很容易,甚至是单片机学习、入门的拦路虎。要想学会实际的中断处理编程,也还需要清楚一些程序存储器,程序结构,程序计数器,硬件堆栈,现场保护等这些个另杂碎概念。

因此,我们在学习中断以前,以后和学习中断过程中,都有必要介绍回顾复习一些有关上述关键词的概念和知识,否则,尽管你学了中断,用起来可还是不能得心应手,以至于茫然。

我还是用比喻的方法介绍一下中断的概念:
你的主程序任务是做一桌可口的饭菜,期间可能要多次调用子程序“撒盐”。

尽管子程序下边还有更小的子任务,比如“计算食盐的量”等过程,尽管这些子过程很复杂,但他们的出场时间和顺序是可以预料的,是可以预先安排的。也就说你肯定知道在什么时候放盐。

有一类子程序,他的出场时间是不确定的,突然的,处理他们的时间刻不容缓,必须赶紧的。我们称这一类子程序为 中断子程序。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中断

你正在做菜的过程中,隔壁邻居小孩突然敲门说 他的二大爷在他房间里摔倒了 请你帮忙把二大爷扶起来。这是急迫的,必须处理的事务。

你肯定关掉炉子一溜烟跑出去帮忙,等回来以后再点着炉子继续做菜。
这个事件的特点就是发生的时间你无法预先知道,而这个任务必须得停下当前工作去处理,并且是刻不容缓。

  从开始关炉子到回来点着炉子的这段时间里以及你的救人行为,就叫做  “中断子程序”。
在中断子程序过程中,你关炉子的动作,叫做“中断现场保护”  点着炉子叫做“中断现场恢复”中间走出去扶起隔壁二大爷到回来 叫做“中断任务处理”

小孩子敲门就叫做“中断请求”

这就是中断的基本概念。

在单片机里,中断的例子也是很多的。我举一个你手里的手机的例子,你的GSM手机正工作在赋闲,屏幕上也就显示个时间日期中国电信什么的,表面看没有什么。其实它内部的cpu高速运行忙碌地工作在诸如联络无线网络,查询是否有短消息发来,计算当前信号强度,时间等任务中。
你突然按下数字键“8”,此时内部cpu必须停下它正在干的工作来应付你,也就是清屏,显示你按下的数字8,然后再回到它原来的任务接着运行。(当然,这个例子不一恰当,现在有操作系统Windows-ce windows-mobile的手机的工作机制远没有如此的简单)

下面我们要接触和复习一些另杂碎,学习中断必须要弄明白单片机这些另杂碎,所以你还得忍耐他们一阵子。
(太晚了,待续)

网友(2008-05-12):
感谢崂山
您写得太通俗易懂了
让我一个刚刚接触到单片机的新手才看一遍一下子就感觉已经入门了
根本就不需要再去看什么教科书了
只要按照以上所写的内容
配合microchip相应型号的datasheet
好像已经不需要别的

可是

以上所写的可以说已经理解
而那些还没写完的 和一些还没写的
还是不懂啊

所以恳请老师继续写下去
对于新手来说
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入门教材了!
您的教材将会造福无数像我这样急切需要入门的新手!

再次感谢
期待着续作

网友(2008-06-19):
引用 网友A:
大胆纠正一下:
51机、AVR的存储系统都是哈佛结构: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起始地址相同,用不同的指令分别访问程序和数据区。51机是CISC,PIC和AVR是RISC(精简指令集)。个人电脑是诺伊曼结构(普林斯顿结构)程序和 ...

这位老兄的大胆纠正也不完全,所以再给补充一下,单片机随着技术的发展为2种结构都有,应该说具体什么结构应该看具体的型号而不能一概而论, 请参考下面的资料

哈佛结构是一种将程序指令存储和数据存储分开的存储器结构。中央处理器首先到程序指令存储器中读取程序指令内容,解码后得到数据地址,再到相应的数据存储器中读取数据,并进行下一步的操作(通常是执行)。程序指令存储和数据存储分开,可以使指令和数据有不同的数据宽度,如Microchip公司的PIC16芯片的程序指令是14位宽度,而数据是8位宽度。
    哈佛结构的微处理器通常具有较高的执行效率。其程序指令和数据指令分开组织和存储的,执行时可以预先读取下一条指令。目前使用哈佛结构的中央处理器和微控制器有很多,除了上面提到的Microchip公司的PIC系列芯片,还有摩托罗拉公司的MC68系列、Zilog公司的Z8系列、ATMEL公司的AVR系列和安谋公司的ARM9、ARM10和ARM11,51单片机也属于哈佛结构

    冯•诺伊曼结构也称普林斯顿结构,是一种将程序指令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合并在一起的存储器结构。程序指令存储地址和数据存储地址指向同一个存储器的不同物理位置,因此程序指令和数据的宽度相同,如英特尔公司的8086中央处理器的程序指令和数据都是16位宽。

    目前使用冯•诺伊曼结构的中央处理器和微控制器有很多。除了上面提到的英特尔公司的8086,英特尔公司的其他中央处理器、安谋公司的ARM7、MIPS公司的MIPS处理器也采用了冯•诺伊曼结构。

在DSP算法中,最大量的工作之一是与存储器交换信息,这其中包括作为输入信号的采样数据、滤波器系数和程序指令。例如,如果将保存在存储器中的2个数相乘,就需要从存储器中取3个二进制数,即2个要乘的数和1个描述如何去做的程序指令。图〔a)显示了一个传统的微处理器是如何做这项工作的。这被称为冯?诺依曼结构,是以一位数学家的名字命名的。冯?诺依曼结构中,只有一个存储器,通过一条总线来传送数据。乘两个数至少需要3个指令周期,即通过总线将这3个数从存储器中送到CPU。所以这种结构在面对高速、实时处理时,不可避免地造成总线拥挤。为此,哈佛大学提出了与冯?诺依曼结构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计算机结构,人们习惯称之为哈佛结构,如图(b)所示。它根据数据和数据指令将存储器和总线分开。因此,总线操作是独立的,能同时取指令和数据,提高了速度。目前DSP内部一般采用的是哈佛结构,它在片内至少有4套总线:程序的数据总线,程序的地址总线,数据的数据总线和数据的地址总线。这种分离的程序总线和数据总线,可允许同时获取指令字(来自程序存储器)和操作数(来自数据存储器),而互不干扰。这意味着在一个机器周期内可以同时准备好指令和操作数。有的DSP芯片内部还包含有其他总线,如DMA总线等,可实现单周期内完成更多的工作。这种多总线结构就好像在DSP内部架起了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保障运算单元及时地取到需要的数据,提高运算速度。因此,对DSP来说,内部总线是个资源,总线越多,可以完成的功能就越复杂。超级哈佛结构(super Harvard architecture,缩写为SHARC)如图(c)所示,它在哈佛结构上增加了指令cache(缓存)和专用的I/O控制器。

  根据程序存储方式的不同,单片机可分为EPROM、OTP(一次可编程)、QTP(掩膜)三种。我国一开始都采用ROMless型单片机(片内无 ROM,需片外配EPROM),对单片机的普及起了很大作用,但这种强调接口的单片机无法广泛应用,甚至走入了误区。如单片机的应用一味强调接口,外接 I/O及存储器,便失去了单片机的特色。目前单片机大都将程序存储体置于其内,给应用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网友:
崂山老师哪里去了?

崂山老师怎么老是玩失踪啊?超级版主能否介绍一下崂山老师的情况?崂山老师可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呢,这样玩失踪我等可是非常挂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