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管来复再生机有无改进余地?

楼主(2007-07-07):
再生均匀;工作点稳定;音质不赖;限制条件是只有一个晶体管为有源元件,无源元件无限制,随便加。

挑战:单管来复再生机推动便携收音机小喇叭。

希望大家献计献策。

网友:
目前缺可变电容。
计划:废弃节能灯电子镇流器元件改制。工作电压310V,电流0.3MA,再大怕管子受不了。200V:6V变压器接喇叭。电路基本上为经典电路。再生调节上做点小文章,高低端分别调节,以使之较均匀。

网友:
那就成了超级单管机了。

网友:
翌阳用13003吗?可变电容耐压是否成问题?

网友:
13001-13003都差不多。可变电容不需要耐压问题。一会弄个大致的图上来。不过再生没有想好怎么分别调,先画个传统的吧。

楼主:
我拆了个旧机,得到了可变电容和磁棒。准备在这个基础上用3DG12那么大的晶体管来做做看。

网友:
大致画个图,可能有错误,有条件的试一试。不过不敢保没有问题和一定能成功,我没有试过。
图可能大点,点开再看会好些。
要注意电压高些,别被电着。类似电子管里的高淳放大器,哈。

网友:
13000系列的管子不行,那是耐高压,低放大系数(仅15左右)的管子。

网友:
很有革命希望滴!!

网友(2007-10-07):
可以加一个留声机的大喇叭

属于无源元件

网友:
.
做这个实验要多准备一些三极管......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行啊 来复超外差的

网友:
最好戴上绝缘手套,这样会好一点,别把手皮子电掉一块儿,这样不好,不好。

网友:
第一,请注意安全!还是用各胆机变压器或者隔离变压器把,安全第一阿!
这个机器是受到helloCQ上那篇超级单管机的鼓或吧,我认为还没有C3355输出的功率大呢。首先13003的fT才4MHz,就算用于中波段功率增益也是非常低的,超过4MHz,hFE小于1!
像这种超级单管,应该找功率增益大的管子,fT要够高,然后在比较大的电流下工作,OK!

网友(2016-08-19):
用电视机的行管不知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