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老书上的矿石收音机图纸

楼主(2007-07-09):
昨天翻阅潘人庸老先生著《实用无线电读本》一书,见到了一个矿石机图纸,这个图看上去和一般的矿石机有点不一样,有心试一下可小区里架不了天线,那位同学有兴趣试试。

网友:
有意思!有意思!
但原理上有不解之处--矿石检波器无低频、直流通路?

网友:
是有点儿另类的。

网友:
线路确实与众不同,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
画法古怪而已。其实就是一台单回路调谐的矿石机,只不过在天线输入端加了一个LC并联的滤波电路。

网友A:
耳机上端加个接地就变成常规电路了

耳机上端加个接地就变成常规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耳机上端加个接地就变成常规电路了:

所言极是!

网友:
我作过没成功这图是错的

我作过没成功这图是错的

网友:
没看出来被logo盖住的地方是接到哪里……

这讨厌的logo!能不能做成透明的呢?问问草音老大!!!!!!!!

网友:
修改一下……

网友:
大概是接地的吧……………………

楼主:
被logo遮住的地方是接地的。

网友:
同意”到处一游“的说法

"画法古怪而已。其实就是一台单回路调谐的矿石机,只不过在天线输入端加了一个LC并联的滤波电路。"——只是画法古怪?也算不上吧?

网友:
原理上说,不管被遮挡部分接不接地,该图电路均不能工作。

网友(2008-11-03):
看不见哟

网友:
俩陷波器的串联、然后与线圈的串联谐振、响、恐怕还是可以的。多亿劳模了,费钱费工夫。值不当的搞那么多元器件。

网友(2009-08-06):
这本书比较有意思,是民国的吗?

建议全文高清晰扫描做成PDF文件。呵呵
(既可以学习,又可以怀旧)

网友:
有年头了!

网友(2011-01-25):
古老奇图啊

网友:
贴图者,在贴图的时候,把下边留出一个论坛的logo的宽度就可以了。这很是简单的事情,主要就是看你是否注意细节了。

网友(2013-01-16):
怀念这些老东西,看着真眼馋,怪自己当年手。。。。。

楼主(2015-11-10):
几年了,不知有人试了吗。
这本书的第一版是1939年出版的,我的这本是1952出版的,在1939年的第一版上就有这个矿机电路。

网友:
矿友们,班主好;
该矿机不会响,因为耳机没回路。

网友:
两个调谐回路都有选择作用,应该叫双回路调谐矿机。

网友:
著名的德国三灯机VE301的前置预调电路与之类似。

网友B:
应当能够出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当能够出声。

没错!前提是耳机阻抗足够高,按原图应该能响,正如您USI超高阻耳机实验中证实的那样。
但是耳机阻抗低了响不了。

网友(2016-01-10):
一切都是从简单到复杂。

网友:
有点儿另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