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波交流单灯机的制做与实验

楼主(2007-07-25):
用电子管制做简单收音机已经是将近半个世纪前我读初中和高中时的事了,当初我连一个万用表也没有,只是凭着旺盛的求知热情,不停地做了拆、拆了做地折腾。后来上大学,毕业工作,DIY的东西当然也随着流行的不同不断改变和进步,直到文革结束,工作逐渐走上正轨,一心好好工作,DIY事业也就停止了。这两年临近退休,工作轻松起来,在矿坛上看到许多朋友介绍自己的制作,自己不免心痒难挠。最近DIY了一个短波交流单灯机,之所以选择短波是因为在城市楼群中,电磁干扰太严重了,中波根本无法收听。上周末刚完成了电路的焊接,现在还在调整和实验,实验中的现象和点滴心得,拿出来供大家批判。
  先为单灯机准备了电源部分,变压器是70年代自己绕的一个五灯收音机变压器,因为手头漆包线的限制,高压绕组只有130V,当初是按倍压整流设计的。现在不需要太高电压,用了1N4007桥式整流,三个电容器(20uF+20uF+10uF)两个510欧姆电阻组成的两级滤波,空载输出大约160V。电源部分装在用木板和铁皮做的盒子里,(盒子喷了黑漆,不好看)。除了总电源开关以外,高压输出单独用了一个开关,手控延迟打开高压,避免电子管过早老化。
单灯机装在用胶合板、废电路板和罐头铁皮做的底座上,面板是铝塑板(装修的下脚料),也做了个木盒子(喷了绿漆,也不好看,我怎么就做不出好看的东西呢?)。底座上装了一个小7脚和一个小9脚管座,为的是换不同的管子做试验。为了试不同的再生电路,面板上装了一个2X270pF薄膜双连,两个50pf单连和一个电位器,薄膜双连和一个50pf单连并联作频率调节,其中单连做频率微调用,避免短波调台困难。
  单灯机选择了标准的哈特莱电路,线圈是以前外差机的短波天线回路线圈,圈数是12圈,电子管是6J1,耳机是139军用收讯机的4400欧姆耳机,耳机没有串联在屏级回路里,而是使用了屏极电阻和隔直流电容,耳机插座外套是接地的,避免了高压电击的危险。试听没有什么悬疑,通电后旋转调帘栅压的电位器就有再生啸叫声。线圈的阴极抽头开始选择在离地2圈的位置,觉得再生有点过强,换到1圈,又感觉太弱,现在是在1圈半的位置。从阳台上晾衣服铁丝上引一条线当作天线(平时军机就用这当天线),可以听到不少强电台,声音不算大,单灯机初步成功。
现象及体会:
1. 用信号发生器测了一下频率范围,在50pf单连放在中间位置,调薄膜双连,频率范围是5.3mhz——18mhz。晚上可听到的电台较多,6 mhz、7mhz、10mhz、12mhz几个广播频段都可收听到,6 mhz频段调不到再生起振,但可以听到个别强台,12 mhz以上频段收不到台。说明再生机一个频道频率覆盖不宜过大。
2. 我记得50年代末用老日本收音机拆下来的UZ-57A电子管做短波单灯机,声音很大,能收到很多广播和电报,但这次DIY的单灯机声音不大,仅比小时候的矿石机声大一点。已经想利用多装的9脚座加一级低放了,后来用10米线盘圈挂在开启的窗框上,声音一下大了很多,回想当年用57做的单管机是从平房外的树上拉的一条5米多长的天线。结论是单灯机还是需要好一点的天线。
3. 用了好一点的天线再生变弱了些。
4. 换过6J2、6J3、6K4、6A2几种电子管试验,再生均比6J1弱,调好再生,灵敏度都差不多。
5. 频率高时,电位器要调到帘栅电压很低时,再生才能停振,灵敏度较低,而频率低时,帘栅压可以调到较高,灵敏度也较高。当频率很低,再生调不到起振时,调电位器,在电位器处于中间某个位置时声音最大,说明合适的帘栅压可以让电子管工作在最佳点,那么,用调帘栅压调再生看来仅适于较窄的频率范围。
6. 下面打算改有单独再生线圈,可变电容调再生的标准电路试试。不过本周末要去北戴河附近的黄金海岸去玩,后续报告要晚些日子了。

网友:
做得真好,俺正在认真学习之中.

网友:
复制下来,认真学习。

网友A:
好文,仔细读了,很有启发意义,我也正在实验交流再生短波机,确实感到再生机一个频道频率覆盖不宜过大。

网友B:
恨不得马上能亲手试试这个机器!

真的强!

很多年以来一直没有找到过一只手控制再生一只手调整频率,在吱吱扭扭的声音中寻找微弱电台的感觉。

网友C:
手工不错 盒子也自己焊的么???

手工不错  盒子也自己焊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工不错  盒子也自己焊的么???

现丑了,其实很简单,用5层胶合板和废电路板钉一个框子,然后把罐头铁皮剪成合适尺寸包好后顺缝焊好即可,烙铁用75W以上的。我以前自己保养吉普车,家里有润滑油的铁皮桶和化油器清洗剂的铁皮罐,剪开展平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强!

很多年以来一直没有找到过一只手控制再生一只手调整频率,在吱吱扭扭的声音中寻找微弱电台的感觉。

真的很特别,有时光倒转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好!赞!                                                                                              .

谢谢!还得继续向崔老哥哥学习,不断搞点新鲜玩艺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文,仔细读了,很有启发意义,我也正在实验交流再生短波机,确实感到再生机一个频道频率覆盖不宜过大。

希望看到您的实验体会,多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强!

很多年以来一直没有找到过一只手控制再生一只手调整频率,在吱吱扭扭的声音中寻找微弱电台的感觉。

练兄,把FM先放一放,玩玩再生吧.

网友:
按老于相片上的刻度量身制作的简易度盘,分辨率足够打印,调整打印机打印比例即可贴上(中心黑点为定位孔)~
只要有测量出来的调频刻度,也可如法炮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看到您的实验体会,多交流。

呵呵,已经基本完成,昨晚收了不少台,现正在做一些补充实验.

网友(2008-06-29):
机壳

你要机壳的话你可以QQ502211701

网友:
又学了一遍,决定设置为精华帖.

网友(2009-07-01):
回复 网友E:

保存了谢谢

网友:
短波DIY要狂顶!坚决支持短波制作!!!!!!

丁页     丁页    丁页     丁页      丁页     丁页    丁页     丁页

网友:
看上去不错,机壳设计的也挺好。再生机用于短波还是加一级高放比较好,不容易把振荡泄露出去。

网友F(2010-04-06):
老铁顶出来。不解的是160V的电压用耳机听,难道不怕电吗?安全第一啊~~!

网友:
做再生机没什么意思!

做再生机没什么意思!

网友:
敝人认为搞再生机是很有意思的!

网友:
很漂亮的再生机!顶顶顶!!

网友:
再生机,要将再生调到最佳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网友:
没什么意思。

网友:
自己觉得好玩就有意思,支持!

自己觉得好玩就有意思,支持!

网友G:
应该把机器带到黄金海峡去试一下,然后再来篇“黄金海峡试听单灯机”,说不定还能引来媒体关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铁顶出来。不解的是160V的电压用耳机听,难道不怕电吗?安全第一啊~~!

耳机不是直接B+,有电容器隔离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把机器带到黄金海峡去试一下,然后再来篇“黄金海峡试听单灯机”,说不定还能引来媒体关注呢。

黄金海峡在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黄金海峡在哪?

嘿嘿,按错了一个键,海岸变海峡了

网友(2010-06-10):
我按这个图做了。再生比较难调。。对线圈和可变要求比较高。我用的是360P空气可变,容量有点大。覆盖到高端比较困难

网友(2010-08-08):
楼上的矿友 线圈减少几圈试试    楼主有6J1的管脚及参数吗?可否发上来 我正急需 谢谢 我想用6J1制作一个 带高放的再生机 不知YUCS老师能给我讲讲有什么难点 要点 再次感谢

网友:
短波再生机的灵敏度有时相当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