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139A和239的灵敏度沒啥区別

楼主(2007-07-28):
发现139A和239的灵敏度沒啥区別

网友:
可能。说明书的指标也差不多

网友:
我有同感,用起来139A更好用,体积小,可用电池,我一直用139A,239用得很少

网友A(2016-06-21):
139的问题就是太灵敏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9的问题就是太灵敏

感觉这机AGC范围太小,很容易被强信号阻塞呀。

网友:
当你架设良好的天线时,就能够感受到差别了。

网友:
选择性的差异应该能感觉得到。

网友:
139是三级机,239是二级机,239的稳定度,天候适宜度等都比139好。

网友:
老接收机都是需要调校的,只有校好以后你才能真实的感受到她的魅力。239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找好仪器,逐级调校一遍,性能立马飞升。

网友:
业余条件下很难有良好的天线,所以差别不明显。我只能10米脱线扔窗外,效果一般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