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DIY了一台高频信号发生器(编辑好了请进入观赏)

楼主(2007-08-03):
前段时间在捣鼓3灯外差机,装好发现:响,但各个回路严重失谐,只能听到极其模糊的广播声。试着调节了一下,发现心里没底……看来一台高频信号源是成功的条件之一。关于这个东西其实我早有想法也曾经向MAK前辈寻求过帮助,这次既然要用到干脆一起把它搞定好了。至于为什么要自制……主要原因是经济问题……再就是手头也有现成的元件,我这样的业余使用对精度要求也不是很高,干脆DIY算了。
      昨天晚上简单调试了一下,把电路和照片上传,并写一些我自己的心得供各位拍砖
--------------------------------------------这里是分割线------------------------------------------------------------------------------------------------------------------------
这个是所选用的电路,用6K3P作负阻震荡,氖灯作音频震荡。选择这个电路的原因之一是线圈比较容易准备,方便做成多波段的(现在是原理实验只做中波段),带有“*”的电阻需要再后续的实验中调节,阻值约大音频频率越低

楼主:
底版直接用了楼下捡的一块木版,把零件都装在上面,木版做底板的好处是非常容易加工,用木螺丝可以固定的非常可靠。

楼主:
管座采用了8脚继电器的插座,线直接从旁边引出,我在上面装了焊片这样焊接就和一般的管座没什么区别了。个人认为这样装配比较方便,也省去把底板翻来翻去的麻烦。另外准备了一块5孔接线板但只用了4孔。氖气灯是从启动器里拆的。前面板是用铝板打孔并折弯。
电源线在后面引出并挂上纸牌防止接错

楼主:
按电路图装接完后开始校验。把发生器的甲乙电在收音机上连好,先校验接线和各极电压
我采用是PHILIPS家庭影院中的中波收音机,采用数调收音机是因为这样可以获得比较准确的频率读数。

直接把高频输出的鳄鱼夹夹在收音机的天线输入上。先实验“*”电阻的阻值,我开始采用的是1.1M的,接通电源,结果无法听到音频声,怀疑低频部分频率太高,改用3M后能听到声音,但音调又嫌太过低沉。最后选择了2.2M的比较合宜。

校验完低频部分开始处理高频,把输出夹在收音机天线的办法似乎有问题,度盘上到处都是信号的声音,把鳄鱼夹从天线端头取下,发现好了很多,转动可变电容只有一两处可以听到声音,可以确信有一处是谐波。把收音机调节到549KHZ,可变的动片全部旋入,补偿电容全部旋出,移动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选择使收音机发出声音的一点,用蜡固定下来,再微调补偿电容,低端的调节就算完成,再把收音机调节到频率高段校验信号发生器在高端的频率,但这时候要注意不要把较低频率的二次谐波错误的认为是听到所需频率。我的发生器频率范围是549-1300KHZ。这样就基本大功告成。

但是在校验中我产生了一个疑问
我发现二次谐波被收音机接收,似乎显得谐振点比较尖锐,再旁边各9KHZ处信号就有明显的下降,而基波似乎就不这么尖锐。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DIY要顶,做好了吗?我做过晶体管的,用一只收音机校准一下就成。

网友A:
用6A7P更好些,虽然6K3P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6A7P更好些,虽然6K3P也不错.

6J4P的脚与6K3P的一样,我插上去后发现效果差不多但是很快就变的烫手……

网友B:
做一个调频的吧,俺需要。

网友C:
顶,但是我觉得用木板做底板容易吸潮,是否会影响其精度

顶,但是我觉得用木板做底板容易吸潮,是否会影响其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但是我觉得用木板做底板容易吸潮,是否会影响其精度

这个在使用中问题不大,因为我用的是磁棒线圈,本身稳定性就比较容易保证,再说我使用时是先用数调收音机确认频率后再接入待调节收音机中的
PS,本来就是业余品也没有太高的精度可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一个调频的吧,俺需要。

在某个置顶帖子上有

网友:
补充一句:使用了磁棒做振荡的开放式结构,其发射出的电磁波是否对射频输出端有影响?

楼主:
我相信是有影响的……不过这样连接线都省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相信是有影响的……不过这样连接线都省掉了

但强度就没办法调节了。

楼主:
实践证明强度可以调节的……示波器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