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计划了半年多的功放前些天终于完成了

楼主(2007-08-06):
功放用TDA2030A,这个东西的音质还是不错的.
主要的技术难度不在功放电路上,在音量控制电路上.人懒,特别需要一遥控音量控制.遥控器最好和电视的能共用.
经过努力,终于DIY成功了.
64级音量控制.原来在坛子里发贴讨论过音量控制的级别问题,当时结果是32级足够用了,不过做成后又发现高音量的时候分辨率有些太粗了,于是又加了一级,每级1.5dB衰减.其实还是做多了,总衰减量太大了,在20以下基本上就是听不到声音了.常用的范围是30-50.
遥控采用自定义方式,按面板上音量-键开机,然后进入记录设置状态,依次可以设置音量+、-、静音和输入选择的遥控键。
控制采用的是MCU,程序上数据操作与继电器动作部分分开,遥控和间隔控制采用中断处理,整个操作反应迅速灵活,调节速度较快。音量和输入通道自动记忆。

机壳就采用前段时间拆掉的那个VCD机的外壳,经过简单改造,基本上可以对付用了。

原来本计划弄一个甲类晶体管的功放,但后来一是手懒,用了手头上现成的一块TDA2030的功放电路板了,二是考虑到甲类的实在是费电。
至于胆机,只是想过,工程量大一些,也是费电的原因,这个只有等以后有兴致的时候再弄了。

目前还有一个想法,不知道什么时候真的能做出来,就是把那个功放电路换成数码功放。

嗯,这回把原来试验电路的那个3W变压器换成了30W双12V的变压器了。前面的那个小点的是9V,单给音量控制部分供电。

网友:
具体描述一下主观听音感受。

楼主:
这类电路的听感上 就是没有什么特色,由于TDA2030A的低失真率,没有能带来什么特色了。整个感觉上是中规中距。
音量控制部分用继电器切换电阻矩阵,基本上不会带来失真。整个电路上就是TDA2030A的特色,很典型的IC功放音色。
以后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数码功放电路板,弄个上去。不过这类东西也应该是无特色的功放。

网友:
音量控制电路能否上个图?

网友:
刚才看到您前面的帖子,是遥控的,还要写编程。头大,还是算了,俺还是去改造飞梭控制音量

网友:
功放板怎么好像烧过?

网友:
l厉害哦,遥控控制音量,还自己编程.

网友:
如果电源前端输入加个EMI电路,如果电源整流换个金封桥堆;如果信号输入线缩短并采用屏蔽线,相信会有所改善

网友:
当遥控音量时继电器吸合的声音是不是有点像过去纵横制交换机房的声音?

楼主:
嗯,噼哩啪啦一阵响,呵呵,感觉上比较脆快。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的音量控制电路,有电路吗?可否用运放进行衰减啊!可以减少继电器!用的avr吧??

楼主:
电路一直懒得画,哈,就是制作之前也没有画出来一个完整的电路。
等有空时我再整理一下。
继电器可以不用,用电子开关就行,或者用专用的电子音量控制IC也可以。用继电器的原因是那个IC没有买到的。还有,就是为了减少失真,任何有源的器件都会带来一定的失真,这回用无源的电阻网络,应该是0失真了,哈。
6只继电器64级音量,已经充分利用了所有的组合状态了。另两只继电器构成三路输入选择。
用51的原因是手头上51开发环境正好有。用AVR的还要再弄。2051编程器也有,早年DIY的一块实验板,没有拆掉,竟然还好用,哈。
当然网友要是想用AVR的也可以,自己写程序了。

网友(2008-02-27):
请教一下,音量控制的部分,是否使用R-2R的,想仿制一个,谢谢

网友:
请教一下,怎样和电视机共用一个遥控器?

楼主:
不好意思,好久没来这区看了,只顾着欣赏DIY的功放了,呵呵.等再来看时,已经沉到太平洋去了.
今天看别的贴子想起来它了,又把它翻了出来.
回复 网友B:
音量控制部分不要使用R-2R,R-2R网络是线性的,就是1024级的话,调音量也会感觉太粗,细的地方又会过于绵密.要用每级1dB的衰减网络,这种对数型的衰减刚好与人耳听感有所补偿,使每级音量都粒度合适.这种网络仍是以二进制方式组合衰减量的,所用控制开关较少.
具体线路在这儿: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iewthread.php?tid=25915
回复 网友C:
单片机上设计程序,开机可以按住音量减的键子,然后进入学习遥控器编码状态,依次学习相应按键并记忆,以后就可以用了....只要能识别的编码格式,自己定义哪个键子是做什么用的.正好我的电视遥控器上有没用的键子,那个键是用来遥控DVD机的,可是我的DVD机又不认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