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高品质音调电路的制作

楼主(2007-08-08):
功放系统中无论是低档还是高档机,除了音量控制外都有音调控制电路,在一些低档机厂家为节省成本,其音调部分仅采用阻容式,当音调调节时往往使得高低音相互干扰,而且缺乏力度和清晰感,听起来非常浑浊杂乱,听久了令人烦燥不安,这些机子弃之又觉浪费,但用之又不满意,如果有动手能力的话,很有必要花几十元对其动动手术(摩机)–––––制作一款高品质的音调板来替换原机音调部分。下面就向广大发烧友介绍几款品质极佳的音调电路供爱好者选择。其中以LM4610N、LM1036N最佳,LM4610N是在LM1036N的基础上增加了3D音场效果处理功能的新一代发烧精品,笔者建议首选LM4610N。
    图1是由2块NE5532N组成的高中低音音调及音量控制电路(图中仅画一声道,另一声道完全一样),原理为:信号经IC1(作缓冲放大及隔离作用,避免负载与信号源之间的影响)进入由电阻电容组成的三个频率均衡网络,即高音、中音、低音的频率,当调节RP1–––RP3相应的低中高频就会相应地进入由IC2及其反馈电路组成的反相放大器电路,调节RP1–––RP3就是提升或衰减了高中低音,从而实现了音频调节作用。需要说明一点是所采用的NE5532N必须是正宗品,如美国大S的、飞利浦的,这样才使行本电路的信噪比、动态范围、瞬态响应和控制效果均达到相当高水准。(欲获更高的水准NE5532N可换为NE5535N、OP275、AD827JN等精品运放,当然价格就高一点了)。

    图2是采用二阶RC有源二分频电路,该电路由2块NE5532N构成(图中仅画一声道,另一声道相同),图中IC1A与IC1B分别组成低通与高通滤波器,完成音频信号的分割,再分别送到高低音音量控制电位器再分别进入高低音功放电路去推动高音喇叭和低音喇叭。利用该电路的缺点是要多增加一对功板电路及增多一组接线柱。相对来说需要多花点钱,但采用前级分频的优点却是非常明显的:①改善了低音音质;②兼顾了高低音扬声器的发声效率;③解决了以住电路中高低音扬声器联接时存在的阻抗不匹配问题;④音调调节的动态范围明显变大。正是如此很多发烧友都爱玩电子分频功放。
    图3是一款音量、音调、平衡、等响控制电路,其核心是采用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的高品质音调电路LM1036N,并配以美国大S精品运放NE5532N作一级放大及展宽作用(T2与NEH短接时起作用,对卡座效果好),LM1036N是采用直流电平控制音调(高低音)、音量、平衡的双声道集成电路,并有等响控制,其作用是因人耳在音量较小时对高低频信号灵敏度下降,因而需要在不同音量时对高低频信号作适当附加提升补偿,以使人耳在任何响度下均能听到平坦、均衡的响度(图3中LM1036N的7脚与12脚相接时起作用)。采用直流电平控制的优点是高低音调节互不影响,电位器用普通品并用长导线向外连接也无噪音引入,控制非常平滑。LM1036N的主要性能如下:工作电压为9-18V(通常用12-15V),信噪比90dB,音调控制范围15dB,音量控制范围80dB,失真仅为0.03%。LM1036N其高音解析力和低音力度极佳,音质清晰自然流畅,是作功放音调的精品,相信广大发烧友在众多电子刊物上了解过了吧!
    在这里向广大发烧友推介一款比LM1036N还佳的音调电路——LM4610N,该集成芯片是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即NS公司)新推出的一款包含了LM1036N的全部功能外,还具有立体声3D环绕声音场效果处理功能,当K2接通时3D环绕声处理功能开启,此时可根据自己的爱好将立体声三维(3D)音场效果调至最佳即可!LM4610N的主要性能参数如下:工作电压为9-16V(典型采用12V),音调调节范围±15dB,平衡调节范围1-20dB,音量调节范围75dB,总谐波失真仅为0.03%,信噪比80dB,频响宽达250KHz。LM4610N除具备了LM1036N极佳的音质外还具备了3D环绕声音场效果处理功能(开关接通调节RP5可获喜欢的效果),其三维空间感包围感极强(类似SRS的效果),图4是LM4610N的应用电路,是替换或组装功放系统中音调部分的首选之极品。
    只要元件完好,焊接正确,上述四种音调电路的制作并不难,关键在于合理地设计印刷线路板,采用高品质的发烧元件才能发挥各自的特性,笔者的设计以上四种音调电路均不带变压器电源的,因为带变压器只会增加电磁波对音质的干扰,而整流滤波更是多此一举,功放中难道没有合适的电源吗?的确没有可制作一个有源伺服电源或并联式稳压电源,其效果还能发挥到至高景界!笔者元件选择:①耦合电容用日本优质电容;②无极电容采用日本乐声CBB金属化无感电容;③电阻全用低噪音精度高的五色环金属膜电阻;④线路板采用环氧板的,(业余情况下制作最好镀一层锡,批量生产可采用镀银工艺的,效果更佳);⑤由于LM4610N是新近在中国市场推出,比较难买,可以邮购得到。
    替换功放机音调部分具体视不同的机子,有不同的方案,相信有动手能力的朋友一定会的,在这里仅推荐一个如何组装功放的方案:音源(如CD、VCD机等)→音效处理电路(如62415、BBE、3D等)→音调电路(如本文的四种电路)→前置放大(可以不要,若要则要合理调整放大倍数)→功放电路(如TDA1514A、LM4766、LM1875T、LM3886TF、TDA7294等)→喇叭保护,另外还需变压器及电源部分等,组装时注意要一点接地法,力求噪音最小为止。

网友:
还是LM1036N好,LM4610N的3D并不适用.NE5532和其它精品费"米"不少效果并不比LM1036N好.必竟运放不是专门拿来搞音响的.

网友:
我喜欢lm4610,有空来玩玩,我只玩过bbe。

网友:
十多年前入门做的机器,不管是分立,集成还是厚膜都是要加音调的,觉得有均衡器才是高级.后来看那些发烧前辈玩的都只有一台放大器并且没有音调,一样的蓬蓬声.才知道无音调能做到有音调的效果才是HIFI 呀.

网友A:
图3经5532放大,声音一大应该很容易引起LM1036削波吧,记得LM1036的最大输入电压才0.9V,加一级电阻衰减可能好点

网友:
什么都做来听听,不一定只追求HIFI吧 毕竟业余的 不可能真的HIFI了

网友:
不是用國產的運放

唯一的不足

网友(2007-09-09):
HI-FI和均衡并不矛盾,我们的CD碟在录制时和我们收听的电台广播也是均衡处理了的。加入均衡也好有不同的听音选择,也可加一直通开关关闭均衡器达到直通。5#说的对。你也可以不要NE5532N这级放大,现在CD,VCD,DVD,EVD的输出都高(1V~2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3经5532放大,声音一大应该很容易引起LM1036削波吧,记得LM1036的最大输入电压才0.9V,加一级电阻衰减可能好点

用牛吧,用電阻聲音會變差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让蔡琴在大家面前唱,一定够HI-FI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让蔡琴在大家面前唱,一定够HI-FI了吧。

沒有興趣

古巨基,張偉健,李克勤,葉振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