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后缀名解释(个人认为比较全)

楼主(2007-08-08):
A 对象代码库文件
AAM Authorware shocked文件
AAS Authorware shocked包
ABF Adobe二进制屏幕字体
ABK CorelDRAW自动备份文件
ABS 该类文件有时用于指示一个摘要(就像在一篇有关科学方面的文章的一个摘要或概要,取自abstract)
ACE Ace压缩档案格式
ACL CorelDRAW 6键盘快捷键文件
ACM Windows系统目录文件
ACP Microsoft office助手预览文件
ACR 美国放射医学大学文件格式
ACT Microsoft office助手文件
ACV OS/2的驱动程序,用于压缩或解压缩音频数据
AD After Dark屏幕保护程序
ADA Ada源文件(非-GNAT)
ADB Ada源文件主体(GNAT);HP100LX组织者的约定数据库
ADD OS/2用于引导过程的适配器驱动程序
ADF Amiga磁盘文件
ADI AutoCAD设备无关二进制绘图仪格式
ADM After Dark多模块屏幕保护;Windows NT策略模板
ADP FaxWork用于传真调制解调器的交互安装文件;Astound Dynamite文件
ADR After Dark薠?聊槐;ぃ籗mart Address的地址簿
ADS Ada源文件说明书(GNAT)
AFM Adobe的字体尺度
AF2,AF3 ABC的FlowChat文件
AI Adobe Illustrator格式图形
AIF,AIFF 音频互交换文件,Silicon Graphic and Macintosh应用程序的声音格式
AIFC 压缩AIF
AIM AOL即时信息传送
AIS ACDSee图形序列文件;Velvet Studio设备文件
AKW RoboHELP的帮助工程中所有A-关键词
ALAW 欧洲电话音频格式
ALB JASC Image Commander相册
ALL 艺术与书信库
AMS Velvet Studio音乐模块(MOD)文件;Extreme的Tracker模块文件
ANC Canon Computer的调色板文件,包含一系列可选的颜色板
ANI Windows系统中的动画光标
ANS ANSI文本文件
ANT SimAnt For Windows中保存的游戏文件
API Adobe Acrobat使用的应用程序设计接口文件
APR Lotus Approach 97文件
APS Microsoft Visual C++文件
ARC LH ARC的压缩档案文件
ARI Aristotle声音文件
ARJ Robert Jung ARJ压缩包文件
ART Xara Studio籜?募?籆anon Crayola美术文件;Clip Art文件格式;另一种光线跟踪格式;AOL使用的用Johnson—Grace压缩算法压缩的标记文件
ASA Microsoft Visual InterDev文件
ASC ASCⅡ文本文件;PGP算法加密文件
ASD Microsoft Word的自动保存文件;Microsoft高级流媒体格式(microsoft advanced
streaming FORMat,ASF)的描述文件;可用NSREX打开 Velvet Studio例子文件
ASE Velvet Studio采样文件
ASF Microsoft高级流媒体格式文件
ASM 汇编语言源文件,Pro/E装配文件
ASO Astound Dynamite对象文件
ASP 动态网页文件;ProComm Plus安装与连接脚本文件;Astound介绍文件
AST Astound多媒体文件;ClarisWorks“助手”文件
ASV DataCAD自动保存文件
ASX Cheyenne备份脚本文件;Microsoft高级流媒体重定向器文件,视频文件
ATT AT< Group 4位图文件
ATW 来自个人软件的Any Time Deluxe For Windows个人信息管理员文件
AU Sun/NeXT/DEC/UNIX声音文件;音频U-Law(读作“mu-law”)文件格式
AVB Computer Associates Inoculan反病毒软件的病毒感染后文件
AVI Microsoft Audio Video Interleave电影格式
AVR Audio Visual Research文件格式
AVS 应用程序可视化格式
AWD FaxVien文档
AWR Telsis数字储存音频文件扩展名格式
Axx ARJ压缩文件的分包序号文件,用于将一个大文件压至几个小的压缩包中(xx取01-99的数字)
A3L Authorware 3.x库文件
A4L Authorware 4.x库文件
A5L Authorware 5.x库文件
A3M,A4M Authorware Macintosh未打包文件
A4P Authorware无运行时间的打包文件
A3W,A4W,A5W 未打包的Authorware Windows文件
BAK 备份文件
BAS BASIC源文件
BAT 批处理文件
BDF West Point Bridger Designer文件
BFC Windows 95 Briefcase文档
BG Backgammon For Windows下的游戏文件
BGL Microsoft Flight Simulator(微软飞行模拟器)的视景文件
BI 二进制文件
BIF Group Wise的初始化文件
BIFF XLIFE 3D格式文件
BIN 二进制文件
BK,BK$ 有时用于代表备份版本
BKS IBM BookManager Read书架文件
BMK 书签文件
BMP Windows或OS/2位图文件
BMI Apogee BioMenace数据文件
BOOK Adobe FrameMaker Book文件
BOX Lotus Notes的邮箱文件
BPL Borlard Delph 4打包库
BQY BrioQuery文件
BRX 用于查看多媒体对象目录的文件
BSC MS Developer Studio浏览器信息文件
BSP Quake图形文件
BS1 Apogee Blake Stone数据文件
BS_ Microsoft Bookshelf Find菜单外壳扩展名
BTM Norton 应用程序使用的批处理文件
BUD Quicken的备份磁盘
BUN CakeWalk 声音捆绑文件(一种MIDI程序)
BW SGI黑白图像文件
BWV 商业波形文件
BYU BYU的电影文件格式
B4 Helix Nuts and Bolts文件
C C代码文件
C0l 台风波形文件
CAB Microsoft压缩档案文件
CAD Softdek的Drafix CAD文件
CAL CALS压缩位图;[非法语句]历计划表数据
CAM Casio照相机格式
CAP 压缩音乐文件格式
CAS 逗号分开的ASCⅡ文件
CAT Quicken使用 的IntellCharge分类文件
CB Microsoft干净引导文件
CBI 二进制卷格式文件(用于IBM大型机系统)
CC Visual dBASE用户自定义类文件
CCA cc:邮件文件
CCB Visual Basic动态按钮配置文件
CCF 多媒体查看器配置文件,用于OS/2
CCH Corel图表文件
CCM Lotus cc:邮箱(例如“INBOX.CCM”)
CCO CyberChat数据文件
CCT Macromedia Director Shockwave投影
CDA CD音频轨道
CDF Microsoft频道定义格式文件
CDI Philip的高密盘交互格式
CDM Visual dBASE自定义数据模块文件
CDR CorelDRAW绘图文件;原始音频CD数据文件
CDT CorelDRAW模板
CDX CorelDRAW压缩绘图文件;Microsoft Visual FoxPro索引文件
CEL CIMFast事件语言文件
CER 证书文件(MIME x-x509-ca-cert)
CFB Compton的多媒文件
CFG 配置文件
CFM CotdFusion模板文件;Visual dBASE Windows用户定制表单
CGI 公共网关接口脚本文件
CGM 计算机图形元文件
CH OS/2配置文件
CHK 由Windows磁盘碎片整理器或磁盘扫描保存的文件碎片
CHM 编译过的HTML文件
CHR 字符集(字体文件
CHP Ventura Publisher章节文件
CHT ChartViem文件;Harvard Graphics矢量文件
CIF Adaptec CD 创建器 CD映像文件
CIL Clip Gallery下载包
CIM SimCity 2000文件
CIN OS/2改变控制文件用于跟踪INI文件中的变化
CK1 iD/Apogee Commander Keen 1数据文件
CK2 iD/Apogee Commander Keen 2数据文件
CK3 iD/Apogee Commander Keen 3数据文件
CK4 iD /Apogee Commander Keen 4数据文件
CK5 iD /Apogee Commander Keen 5数据文件
CK6 iD /Apogee Commander Keen 6数据文件
CLASS Java类文件
CLL Crick Software Clicker文件
CLP Windows 剪贴板文件
CLS Visual Basic类文件
CMD Windows NT,OS/2的命令文件;DOS CD/M命令文件;dBASEⅡ程序文件
CMF Corel元文件
CMG Chessmaster保存的游戏文件
CMP JPEG位图文件;地址文档
CMV Corel Move动画文件
CMX Corel Presentation Exchange图像
CNF Telnet,Windows和其他其内格式会发生改变的应用程序使用的配置文件
CNM Windows应用程序菜单选项和安装文件
CNQ Compuworks Design Shop文件
CNT Windows(或其他)系统用于帮助索引或其他目的内容文件
COB TrueSpace 2对象文件
COD Microsoft C编译器产生的可显示机器码/汇编代码文件,其中附有源C代码作为注释
COM 命令文件(程序)
CPD Corel Print Office文件(图形)
CPD,CPE 传真覆盖文档
CPI Microsoft MS-DOS代码页信息文件
CPL 控制面板扩展名,Corel颜色板
CPO Corel打印存储文件
CPP C++代码文件
CPR Corel提供说明书文件
CPT Corel 照片-籜?枷?
CPX Corel Presentation Exchange压缩图形文件
CRD Windows Cardfile文件
CRP Corel 提供的运行时介绍文件;Visual dBASE自定义报表文件
CRT 认证文件
CSC Corel脚本文件
CSP PC Emcee On_Screen图像
CSS 瀑布式表格文件
CST Macromedia Director Cast文件
CSV 逗号分隔的值文件
CT Scitex CT位图文件;Paint Shop Pro Grapic编辑器文件
CTL 通常用于表示一个包含控件信息的文件;FaxWork用它来保持有关每个传真收到或发出的信息
CUE Microsoft提示牌数据文件
CUR Windows光标文件
CUT Dr Halo位图文件
CV Corel版本的档案文件;Microsoft CodeView信息屏幕文件
CWK ClarisWorks数据文件.
CWS ClarisWorks模块
CXT Macromedia Director受保护的(不可编辑的)投影文件
CXX C++源代码文件
DAT 数据文件;WrodPerfect合并数据文件;用于一些MPEG格式的文件
DB Borland的Paradox 7表
DBC Microsoft Visual FoxPro数据库容器文件
DBF dBASE文件,一种由Ashton-Tate创建的格式,可以被ACT!、Lipper、FoxPro、Arago、Wordtech、Xbase和类似数据库或与数据库有关产品识别;可用数据文件(能被Excel 97打开);Oracle 8.1.x表格空间文件
DBX DataBearn图像;Microsoft Visual FoxPro表格文件
DCM DCM模块格式文件
DCR 冲击波文件
DCS 桌面颜色分隔文件
DCT Microsoft Visual FoxPro数据库容器
DCU Delphi编译单元文件
DCX Microsoft Visual FoxPro数据库容器;基覺CX的传真图像;宏
DC5 DataCAD绘图文件
DDF Btrieve或Xtrieve数据定义文件,它包含用于描述Btrieve或Xtrieve文件的元数据
DDIF Digital Equipment或 Compaq格式,用于保存他们图像与字处理文档
DEF SmartWareⅡ数据文件;C++模块定义文件
DEFI Oracle 7 卸载脚本文件
DEM 用于表示数字高度模型的USGS基准的文件
DER 认证文件
DEWF Macintosh Sound Cap/Sound Edit录音设备格式
DGN Macintosh 95 CAD绘图文件
DIB 设备无关位图
DIC 目录
DIF 可进行数据互换的电子表格
DIG DigiLink格式;Sound DesignerⅠ音频文件
DIR MacromediaDirector文件
DIZ 描述文件
DLG C++对话框脚本文件
DLL 动态链接库
DLS 可下载声音文件
DMD Visual dBASE数据模块文件
DMF X-Trakker音乐模块(MOD)文件
DOC FrameMaker或FrameBuilder文档;Word Star文档、Word Perfect文档、Microsoft Word文档;DisplayWrite文档
DOT Microsoft Word文档模板
DPL Borland Delph3压缩库
DPR Borland Delphi工程头文件
DRAW Acorn的基于对象的矢量图像文件
DRV 驱动程序
DRW Micrografx Designer/Draw;Pro/E籜?募?
DSF Micrografx Designer VFX文件
DSG DOOM保存的文件
DSM Dynamic Studio音乐模块(MOD)文件
DSP Microsoft Developer Studio工程文件
DSQ Corel QUERY(查询)文件
DST 刺绣机图形文件
DSW Microsoft Developer Studio工作区文件
DTA Word Bank(世界银行)的STARS数据文件
DTD SGML文档类型定义(DTD)文件
DTED 地面高度数字数据(图形的数据格式)文件
DTF Symantec Q&A相关的数据库数据文件
DTM DigiTrakker模块文件
DUN Microsoft拔号网络导出文件
DV 数字视频文件(MIME)
DWD DiamondWare数字化文件
DWG AutoCAD工程图文件;AutoCAD或Generic CADD老版本的绘图格式
DXF 可进行互交换的绘图文件格式,二进制的DWG格式的文本表示;数据交换文件
DXR Macromedia Director受保护(不可编辑)电影文件
D64 Commodore的64位模拟磁盘图像文件
EDA Ensoniq ASR磁盘映像
EDD 元素定义文档(FrameMaker+SGML文档)
EDE Ensoniq EPS磁盘映像
EDK Ensoniq KT磁盘映像
EDQ Ensoniq SQ1/SQ2/Ks32磁盘映像
EDS Ensoniq SQ80磁盘映像
EDV Ensoniq VFX-SD磁盘映像
EFA Ensoniq ASR文件
EFE Ensoniq EPS文件
EFK Ensoniq KT文件
EFQ Ensoniq SQ1/SQ2/Ks32文件
EFS Ensoniq SQ80文件
EFV Ensoniq VFX-SD文件
EMD ABT扩展模块
EMF Windows增强元文件
EML Microsoft Outlook Express邮件消息(MIME RTC822)文件
ENC 重演文
ENFF 中性文件格式扩展名
EPHTML Perl解释增强HTML文件
EPS 压缩的PostScript图像
EPSF 压缩的PostScript文件
ERI ERWin文件
ERR 当RobooHELP帮助编译器企图编译一个帮助系统源文件时用来存储错误消息的文件
EPX ERWin文件
ESPS ESPS音频文件
EUI Ensoniq ESP家族的压缩磁盘映像
EVY 特使文档
EWL Microsoft Encarta文档
EXC Microsoft Word禁止字字典
EXE 可执行文件(程序)

F FORTRAN文
F2R Farandoyle线性模块格式
F3R Farandoyle分块线性模块格式
F77 FORTRAN文件
F90 FORTRAN文件
FAR Fradole Composer音乐模块(MOD)文件
FAV Microsoft Outlook导航条
FAX 传真类型图像
FBK Navison 金融备份
FCD 虚拟CD-ROM
FDB Navison 金融数据库
FDF Adobe Acrobat表单文档文件
FEM CADRE有限元素网络文件
FFA,FFL,FFO,FFK Microsoft快速查找文件
FFF GUS PnP银行文件格式
FFT 最终格式文本(IBM的DCA一部分)
FH3 Aldus Freehand 3绘图文件
FIF Fractal图像文件
FIG REND386/AVRIL使用的文件格式
FITS CCD照相机图像;灵活图像传输系统
FLA Macromedia Flash电影
FLC Autodesk FLIC动画文件
FLF Corel Paradox产生的格式:Navison Financials许可文件;OS/2驱动程序文件
PDG  超星阅读器文件
PLI Autodesk FLIC动画
FLT StarTrekker音乐模块(MOD)文件;MultiGen Inc的Open Flight使用的文件格式;Corel过滤器文件
FM Adobe FrameMaker文档
FMB Oracle4.0癤蛞院蟀姹颈淼サ亩??圃创?胛募?
FML 文件镜象列表(GetRight)
FMT Oracle 4.0癤蛞院蟀姹颈淼サ奈谋靖袷剑籑icrosoft Schedule+ 打印文件
FMX Oracle 4.0癤蛞院蟀姹究芍葱斜淼?
FND Microsoft Explorer保存的搜索文件(Find applet)
FNG 字体组文件(字体导航器,Font Navigator)
FNK Funk Tracker模块格式
FOG Fontographer模块字体
FON 系统字体
FOR FORTRAN文件
FOT 字体相关文件
FP FileMaker Pro文件
FP1 Flying Pigs for Windows数据文件
FP3 FileMaker Pro文件
FPT FileMaker Pro文件;Microsoft Fox Pro备注字体文件
FPX FlashPix位图
FRM 表单;Frame Maker或Frame Builder文档;Oracle可执行表(3.0癤蛟缙诎姹?;Visual Basic表单;WordPerfect Merge表单;DataCAD标志报表文件
FRT Microsoft FoxPro报表文件
FRX Visual Basic表单文本;Microsoft FoxPro报表文件
FSF fPrint Audit Tool文件格式
FSL Borland的Paradox 7表单;Corel Paradox保存的表单
FSM Parandoyle示例格式
FT Lotus Notes全文本索引
FTG 全文本搜索组文件,由Windows帮助系统查找时产生——可以删除,并在需要时重建起来
FTS 全文本搜索引文件,由Windows帮助系统查找时产生
FW2 Framework Ⅱ文件
FW3 Framework Ⅲ文件
FW4 Framework Ⅳ文件
FXP 经Microsoft FoxPro编译的源文件
FZB Casio FZ-1银行转储
FZF Casio FZ-1完全转储
FZV Casio FZ-1声音转储
G721 Raw CCITT G.721 $bit ADPCM格式数据
G723 Raw CCITT G.723 3或5bit ADPCM格式数据
GAL Corel多媒体管理器相集
GCD Generic CADD籜?募?ê笮?姹荆?
GCP Ground Control Point(地面控制点)文件,用于远景数据形成图像过程,经常用于生成图工程—CHIPS(copenhagen image processing system)使用这些文件
GDB InterBase数据库文件
GDM 铃声、口哨声和声音板模块格式
GED GEDCOM 系谱数据文件,用于记录和交换系谱数据的流行格式;图形环境文档籜?
GEM GEM元文件
GEN Ventura产生的文本文件
GetRight GetRight未完成的下载文件
GFC Patton&Patton FlowCharting 4 flowchart文件
GFI,GFX Genigraphics图形链接表示文件
GHO Norton 克隆磁盘映像
GID Windows 95全局索引文件(包括帮助状态)
GIF CompuServe位图文件
GIM,GIX Genigraphics图形链接介绍文件
GKH Ensoniq EPS家簇磁盘映像文件
GKS Gravis Grip Key文档
GL 动画格式
GNA Genigraphics图形链接介绍文件
GNT 生成代码,Micro Focus属性格式里的可执行代码
GNX Genigraphics图形链接介绍文件
GRA Microsoft Graph文件
GRD 用于远程视景数据产生地图过程的格式文件,通常应用于形成地图工程—CHIPS(copenhagen image processing system)使用这些文件
GRF Grapher(Golden Software公司)图形文件
GRP 程序管理组
GSM Raw GSM 6.10音频流;Raw“byte aligned(比特对齐的)” GSM 6.10音频流;US Robotics语音调制解调器
GTK Graoumftracker(老)音乐模块(MOD)文件
GT2 Graoumftracker(新)音乐模块(MOD)文件
GWX,GWZ Cenigraphis图形链接介绍文件
GZ UNIX gzip压缩文件

楼主:
H C程序头文件
HCM IBM HCM配置文件
HCOM 声音工具HCOM格式
HCR IBM HCD/HCM产品配置文件
HDF 高级计算机应用程序本地中心(NCSA) geospatial Hierarchial数据格式文件
HED HighEdit文档
HEL Microsoft Hellbender格式保存的游戏文件
HEX Macintosh BinHex2.0文件
HGL HP图形语言绘图文件
HH 映射文件,包括一些话题ID和在帮助文件系统中话题的映射数字—允许运行中应用程序发送给用户合适的上下文帮助话题
HLP 帮助文件;Date CAD Windows帮助文件
HOG Lucas Arts的Dark Forces WAD文件
HPJ Visual Basic帮助工程
HPP C++程序头文件
HQX Macintosh BinHex 4.0文件
HST 历史文件
HT HyperTerminal(超级终端)
HTM,HTML 超文本文档
HTT Microsoft超文本模板
HTX 扩展HTML模板
HXM Descent2 HAM文件扩展
ICA Citrix文件
ICB Targa位图文件
ICC Kodak打印机格式文件
ICL 图标库文件
ICM 图形颜色匹配配置文件
ICO Windows图标
IDB MSDev中间层文件
IDD MIDI设备定义
IDF MIDI设备定义(Windows 95需要的文件)
IDQ Internet数据查询文件
IDX Microsoft FoxPro相关数据库索引文件;Symantec Q&A相关数据库索引文件;Microsoft Outlook Express文件
IFF 交换格式文件;Amiga ILBM
IGES 初始图形交换说明文件
IGF 插入系统元文件
IIF QuickBooks for Windows交换文件
ILBM 位图图形文件
IMA WinImage磁盘映像文件
IMG GEM映像
IMZ WinImage压缩磁盘映像文件
INC 汇编语言或动态服务器包含文件
INF 信息文件
INI 初始化文件;MWave DSP Synth的“nwsynth.ini” GMS安装;Cravis Ultrasound bank安装
INP Oracle 3.0癤蛟缙诎姹镜谋淼ピ创??
INRS INRS远程通信声频
INS InstallShield安装脚本;X-Internet签字文件;Ensoniq EPS字簇设备;Cell/ⅡMAC/PC抽样设备 INT 中间代码,当一个源程序经过语法检查后编译产生一个可执行代码
IOF Findit文档
IQY Microsoft Internet查询文件
ISO 根据ISD 9660有关CD-ROM文件系统标准列出CD-ROM上的文件
ISP X-Internet签字文件
IST 数字跟踪设备文件
ISU InstallShield卸装脚本
IT 脉冲跟踪系统音乐模块(MOD)文件
ITI 脉冲跟踪系统设备
ITS 脉冲跟踪系统抽样,Internet文档位置
IV Open Inventor中使用的文件格式
IVD 超过20/20微观数据维数或变量等级文件
IVP 超过20/20的用户子集配置文件
IVT 超过20/20表或集合数据文件
IVX 超过20/20微数据目录文件
IW Idlewild屏幕保护程序
IWC Install Watch文档
J62 Ricoh照相机格式
JAR Java档案文件(一种用于applet和相关文件的压缩文件)
JAVA Java源文件
JBF Paint Shop Pro图像浏览文件
JFF,JFIF,JIF JPEG文件
JMP SAS的JMPDiscovery表格统计文件
JN1 Epic MegaGames的Jill of the Jungle数据文件
JPE,JPEG,JPG JPEG图形文件
JS javascript源文件
JSP HTML网页,其中包含有对一个Java servlet的参考
JTF JPEG位图文件
K25 Kurzweil 2500抽样文件
KAR 卡拉OK MIDI文件(文本+MIDI)
KDC Kodak光增强器
KEY DataCAD图标工具条文件
KFX KoFak Group 4图像文件
KIZ Kodak数字明信片文件
KKW RoboHELP帮助工程索引设计器中与主题无关的K开头的所有关键字
KMP Korg Trinity KeyMap文件
KQP Konica照相机本地文件
KR1 Kurzweil 2000抽样(多软驱)文件
KRZ Kurzweil 2000抽样文件
KSF Korg Trinity抽样文件
KYE Kye游戏数据
LAB Visual dBASE标签文件
LBM Deluxe Paint位图文件
LBT,LBX Microsoft FoxPro标签文件
LDB Microsoft Access加锁文件
LDL Corel Paradox分发库
LEG Legacy文档
LES Logitech娱乐系统游戏配置文件(与REC文件一样)
LFT 3D Studio(DOS)放样文件
LGO Paintbrush(Microsoft画图应用程序)的徽标文件
LHA LZH更换文件后缀
LIB 库文件
LIN DataCAD线型文件
LIS 结构化查询报告(SQR)程序产生的输出文件
LLX Laplink交换代理
LNK Windows快捷方式文件
LOG [非法语句]志文件
LPD Helix Nut和Bolt文件
LRC Intel可视电话文件
LSL Corel Paradox保存的库文件
LSP AutoLISP、CommonLISP和其他LISP语言文件
LST 列表文件
LU ThoughtWing库单元文件
LVL Parallax Software的 Miner Descent/D2 Level扩展
LWLO Lightwave分层对象文件
LWOB Lightwave对象文件
LWP Lotus WordPro 96/97文件
LWSC Lightwave视景文件
LYR DataCAD层文件
LZH LH ARC压缩档案
LZS Skyroads数据文件

M1V MPEG相关文件(MIME“mpeg”类型)
M3D Corel Motion 3D动画文件
M3U MPEG URL(MIME声音文件)
MAC MacPaint图像文件
MAD Microsoft Access模块文件
MAF Microsoft Access表单文件
MAG 在一些[非法语句]本文件中发现的图形文件格式
MAGIC 魔力邮件监视器配置文件
MAK Visual Basil或Microsoft Visual C++工程文件
MAM Microsoft Access宏
MAN UNIX手册页输出
MAP 映射文件;Duke Nukem 3D WAD游戏文件
MAQ Microsoft Access查询文件
MAR Microsoft Access报表文件
MAS Lotus Freelance Graphics Smart Master文件
MAT Microsoft Access表;3D Studio MAX材料库
MAUD MAUD抽样格式
MAX Kinetx的3DStudio MAX文件;该格式用于一个3D场景文件;Paperport文件;OrCAD设计文件
MAZ Hover迷路数据;Division的dVS/dVISE使用的文件格式
MB1 Apogee Monster Bash数据文件
MBOX Berkeley Unix邮箱格式
MBX Microsoft Outlook保存email格式;Eudora邮箱
MCC Dailerl0呼叫卡
MCP Metrowerks CodeWarrior工程文件
MCR DataCAD键盘宏文件
MCW Microsoft Word的Macintosh文档
MDA Microsoft Access内抽入器;Microsoft Access 2.0版及其后续版本的工作组事件
MDB Microsoft Access数据库
MDE Microsoft Access MDE文件
MDF Alcohol的文件格式
MDL 数字跟踪器音乐模块(MOD)文件;Quake模 块文件
MDN Microsoft Access空数据库模板
MDS Alcohol的文件格式
MDW Microsoft Access工作组文件
MDZ Microsoft Access向导模板文件
MED 音乐编辑器,OctaMED音乐模块(MOD)文件
MER 电子表格/数据库数据交换格式;FileMaker、Excel及其他软件能识别
MET 表示管理器元文件
MFG Pro/ENGINEER制造文件
MGF 在材料与几何学里的文件格式
MHTM,MHTML MHTML文档(MIME)
MI 杂项
MIC Microsoft Image Composer文件
MID MIDI音乐
MIF Adobe FramMaker交换格式
MIFF 与机器无关格式文件
MIM,MIME,MME Internet邮件扩展格式的多用途文件,经常作为发送e-mail时在AOL里附件而创建的文件;在一个多区MIM文件里的文件能用WinZip或其他类似程序打开
MLI 3D Studio的材料库格式文件
MMF Meal Master格式;一个处方类格式;Microsoft邮件文件
MMG 超过20/20表或集会数据文件
MMM Microsoft多媒体电影
MMP Mindmapor Mind Manager文件
MN2 Descent2任务文件
MND,MNI Mandelbort for Windows
MNG 多映像网络图形
MNT,MNX Microsoft FoxPro菜单文件
MNU Visual dBASE菜单文件;Intertel Systems Interact菜单文件
MOD Fast Tracker、Star Trekker、Noise Tracker(等等)音乐模块文件;Microsoft多计划电子表格;Amiga/PC磁道文件
MOV QuickTime for Windows电影
MP2 第二层MPEG音频文件
MP3 第三层MPEG音频文件
MPA MPEG相关文件,MIME“mpeg类型”
MPE,MPEG,MPG MPEG动画文件
MPP Microsoft工程文件;CAD绘图文件格式
MPR Microsoft FoxPro菜单(已编译)
MRI MRI扫描文件
MSA 魔术阴影档案
MSDL Manchester的场景描述语言
MSG Microsoft邮件消息
MSI Windows 安装器包
MSN Microsoft网络文档;Descent Mission文件
MSP Microsoft Paint(画图)位图文件;Windows Installer路径文件
MST Windows 安装器传输文件
MTM Multi 跟踪器音乐模块(MOD)文件
MUL Ultima在线
MUS 音乐
MUS10 Mus10声音
MVB Microsoft多媒体查看器文件
MWP Lotus WordPro 97 Smart Master文件
NAN Nanoscope文件(Raw Grayscale)
NAP NAP元文件
NCB Microsoft Developer Studio文件
NCD Norton改变目录
NCF NetWare命令文件;Lotus Notes内部剪切板
NDO 3D 低多边形建模器,Nendo
netCDF 网络公用数据表单
NFF 中性文件格式
NFT NetObject Fusion模板文件
NIL Norton光标库文件(EasyIcons-兼容)
NIST NIST Sphere声音
NLB Oracle 7数据
NLM NetWare可装载模块
NLS 用于本地化的国家语言支持文件(例如,Uniscape)
NLU Norton Live Update e-mail 触发器文件
NOD NetObject Fusion文件
NSF Lotus Notes数据库
NSO NetObject Fusion文档文件
NST Noise Tracker音乐模块(MOD)文件
NS2 Lotus Notes数据库(第二版)
NTF Lotus Notes数据库模板
NTX CA-Clipper索引文件
NWC Noteworthy Composer歌曲文件
NWS Microsoft Outlook Express新闻消息(MIME RFC822)
O01 台风声音文件
OBD Microsoft Office活页夹
OBJ 对象文件
OBZ Microsoft Office活页夹向导
OCX Microsoft对象链接与嵌入定制控件
ODS Microsoft Outlook Express邮箱文件
OFF 3D 网状物对象文件格式
OFN Microsoft Office FileNew文件
OFT Microsoft Outlook模板
OKT Oktalyzer音乐模块(MOD)文件
OLB OLE对象库
OLE OLE对象
OOGL 面向对象图形库
OPL 组织者编程语言源文件——Psion/Symbian
OPO OPL输出可执行文件
OPT Microsoft Developer Studio文件
OPX OPL扩展DLL(动态链接库)
ORA Oracle 7 配置文件
ORC Oracle 7脚本文件
ORG Lotus Organizer 文件
OR2 Lotus Organizer 2 文件
OR3 Lotus Organizer 97 文件
OSS Microsoft Office查找文件
OST Microsoft Exchange / Outlook 离线文件
OTL Super NoteTab 模板文件
OUT C语言输出文件
continue
P3 Primavera Project Planner(工程设计器)文件
P10 Tektronix Plot 10 绘图文件
P65 PageMaker 6.5文件
P7C Digital ID 文件(MIME)
PAB Microsoft个人地址簿
PAC SB Studio Ⅱ 包
PAK Quake WAD文件
PAL 压缩文件
PART Go!Zilla部分下载文件
PAS Pascal源代码
PAT DataCAD Hatch模式文件;CorelDRAW模式;高级Gravis Ultrasound / Forte 技术;碎片文件 PBD PowerBuilder动态库,作为本地DLL的一个替代物
PBF Turtle Beach的Pinnacle 银行文件
PBK Microsoft PhoneBook(电话簿)PBL 用于訶owerBuilder开发环境中的PowerBuilder动态库
PBM 可导出位图
PBR PowerBuilder资源
PCD Kodak Photo-CD映像;P-Code编译器测试脚本,由Microsoft测试与Microsoft Visual测试
PCE Maps Eudora邮箱名字的DOS文件名
PCL Hewlett-Packard 打印机控制语言文件(打印机备用位图)
PCM 声音文件格式;OKI MSM6376 合成芯片 PCM格式
PCP Symantec Live Update Pro文件
PCS PICS动画文件
PCT Macintosh PICT籜?募?
PCX Zsoft PC画笔位图
PDB 3Com PalmPilot数据库文件
PDD 可以用Paint Shop Pro或其他图像处理软件打开的图形图像
PDF Adobe Acrobat 可导出文档格式文件(可用Web浏览器显示);Microsoft系统管理服务器包定义文件;NetWare打印机定义文件
PDP Broderbund的Print Shop Deluxe文件
PDQ Patton&Patton Flowercharting PDQ Lite 文件
PDS 摄影图像文件(该文件格式的来源不清楚)
PF Aladdin系统对私人文件进行加密的文件
PFA 类型1字体(ASCⅡ)
PFB 类型1字体(二进制)
PFC PF组件
PFM 打印机字体尺度
PGD 良好隐私(Pretty Good Privacy,PGP)虚拟磁盘文件
PGL HP绘图仪绘图文件
PGM 可输出灰度图(位图)
PGP 用良好隐私(PGP)算法加密文件
PH 由Microsoft帮助文件编译器产生的临时文件
PHP,PHP3 包含有PHP脚本的HTML网页
PHTML 包含有PHP脚本的HTML网页;由Perl分析解释的HTML
PIC PC画图位图;Lotus图片;Macintosh PICT绘图
PICT Macintosh PICT图形文件
PIF 程序信息文件;IBM PIF绘图文件
PIG LucasArts的Dark Forces WAD文件
PIN Epic Pinball数据文件
PIX 内置系统位图
PJ MKS源完整性文件
PJX,PJT Microsoft Visual FoxPro工程文件
PKG Microsoft Developer Studio应用程序扩展(与DLL文件类似)
PKR PGP的公用钥匙环
PL Perl程序
PLG 由REND386/AVRIL使用的文件格式
PLI Oracle 7数据描述
PLM Discorder Tracker2模块
PLS Disorder Tracker2抽样文件;MPEG PlayList文件(由WinAmp使用)
PLT HPGL绘图仪绘图文件;AutoCAD plot绘图文件;Gerber标志制作软件
PM5 Pagemaker 5.0文件
PM6 Pagemaker 6.0文件
PNG 可移植的网络图形位图;Paint Shop Pro浏览器目录
PNT,PNTG MacPaint图形文件
POG Descent2 PIG文件扩展
POL Windows NT策略文件
POP Visual dBASE上托文件
POT Microsoft Powerpoint模块
POV 视频射线跟踪器暂留
PP4 Picture Publisher 4位图
PPA Microsoft Powerpoint内插器
PPF Turtle Beach的Pinnacle程序文件
PPM 可移植的象素映射位图
PPP Parson Power Publisher;Serif PagePlus桌面出版缺省输出
PPS Microsoft Powerpoint幻灯片放映
PPT Microsoft Powerpoint演示文稿
PQI PowerQuest驱动器图像文件
PRC 3COM PalmPiltt资源(文本或程序)文件
PRE Lotus Freelance演示文稿
PRF Windows系统文件,Macromedia导演设置文件
PRG dBASE Clipper和FoxPro程序源文件;WAVmaker程序
PRJ 3D Studio(DOS)工程文件
PRN 打印表格(用空格分隔的文本);DataCAD Windows打印机文件
PRP Oberson的Prospero数据转换产品保存的工程文件
PRS Harvard Graphics for Windows演示文件
PRT 打印格式化文件;Pro/ENGINEER元件文件
PRV PsiMail Internet提供者模板文件
PRZ Lotus Freelance Graphics 97文件
PS Postscript格式化文件(PostScript打印机可读文件)
PSB Pinnacle Sound Bank
PSD Adobe photoshop位图文件
PSI PSION a-Law声音文件
PSM Protracker Studio模型格式;Epic游戏的源数据文件
PSP Paint Shop Pro图像文件
PST Microsoft Outlook个人文件夹文件
PTD Pro/ENGINEER表格文件
PTM Polytracker音乐模块(MOD)文件
PUB Ventura Publisher出版物;Microsoft Publisher文档
PWD Microsoft Pocket Word文档
PWL Windows 95口令列表文件
PWP Photoworks图像文件(能被Photoworks浏览的一系列文件)
PWZ Microsoft Powerpoint向导
PXL Microsoft Pocket Excel电子表格
PY 来自Yahoo的电子消息;Python脚本文件
PYC Python脚本文件

楼主:
QAD PF QuickArt文档
QBW QuickBooks for Windows文件
QDT 来自Quicken UK的QuickBooks数据文件,帐目/税/货单程序
QD3D Apple的QuickDraw 3D元文件格式
QFL FAMILY LAWYER文档
QIC Microsoft备份文件
QIF QuickTime相关图像(MIME);Quicken导入文件
QLB Quick库
QM Quality Motion文件
QRY Microsoft查询文件
QST Quake Spy Tab文件
QT,QTM QuickTime电影
QTI,QTIF QuickTime相关图像
QTP QuickTime优先文件
QTS Mac PICT图像文件;QuickTime相关图像
QTX QuickTime相关图像
QW Symantec Q&A Write程序文件
QXD Quark XPress文件
R Pegasus邮件资源文件
RA RealAudio声音文件
RAM RealAudio元文件
RAR RAR压缩档案(Eugene Roshall格式)
RAS Sun光栅图像位图
RAW RAW文件格式(位图);Raw标识的PCM数据
RBH 由RoboHELP维持的RBH文件,它加入到一个帮助工程文件的信息中
RDF 资源描述框架文件(涉及XML和元数据)
RDL Descent注册水平文件
REC 录音机宏;RapidComm声音文件
REG 注册表文件
REP Visual dBASE报表文件
RES Microsoft Visual C++资源文件
RFT 可修订的表单文本(IBM的DCA一部分或文档内容框架结构一部分)
RGB,SGI Silicon图形RGB文件
RLE Run-Length编码的位图
RL2 Descent2注册水平文件
RM RealAudio视频文件
RMD Microsoft RegMaid文档
RMF Rich Map格式(3D游戏编辑器使用它来保存图)
RMI M1D1音乐
ROM 基于盒式磁带的家庭游戏仿真器文件(来自Atari 2600、Colecovision、Sega、Nintendo等盒式磁带里的ROM完全拷贝,在两个仿真器之间不可互修改)
ROV Rescue Rover数据文件
RPM RedHat包管理器包(用于Linux)
RPT Microsoft Visual Basic Crystal报表文件
RRS Ace game Road Rash保存的文件
RSL Borland的Paradox 7报表
RSM WinWay Resume Writer恢复文件
RTF Rich Text格式文档
RTK RoboHELP使用的用来模拟Windows帮助的搜索功能
RTM Real Tracker音乐模块(MOD)文件
RTS RealAudio的RTSL文档;RoboHELP对复杂操作进行加速
RUL InstallShield使用的扩展名
RVP Microsoft Scan配置文件(MIME)
Rxx 多卷档案上的RAR压缩文件(xx= 1~99间的一个数字)
S 汇编源代码文件
S3I Scream Tracker v3设备
S3M Scream Tracker v3的声音模块文件
SAM Ami专业文档;8位抽样数据
SAV 游戏保存文件
SB 原始带符号字节(8位)数据
SBK Creative Labs的Soundfont 1.0 Bank文件;(Soundblaster)/EMU SonndFont v1.x Bank文件
SBL Shockwave Flash对象文件
SC2 Microsoft Schedule+7文件格式;SAS目录(Windows 95/NT、OS/2、Mac)
SC3 SimCity 3000保存的游戏文件
SCC Microsoft Source Safe文件
SCD Matrix/Imapro SCODL幻灯片图像;Microsoft Schedule +7
SCF Windows Explorer命令文件
SCH Microsoft Schedule+1
SCI ScanVec Inspire本地文件格式
SCN True Space 2场景文件
SCP 拨号网络脚本文件
SCR Windows屏幕保护;传真图像;脚本文件
SCT SAS目录(DOS);Scitex CT位图;Microsoft FoxPro表单
SCT01 SAS目录(UNIX)
SCV ScanVec CASmate本地文件格式
SCX Microsoft FoxPro表单文件
SD Sound Designer 1声音文件
SD2 Sound Designer 2展平文件/数据分X指令;SAS数据库(Windows 95/NT、OS/2、Mac)
SDF 系统数据文件格式—Legacy Unisys(Sperry)格式
SDK Roland S—系列软盘映像
SDL Smart Draw库文件
SDR Smart Draw绘图文件
SDS 原始Midi抽样转储标准文件
SDT SmartDraw模板
SDV 分号分隔的值文件
SDW Lotus WordPro图形文件;原始带符号的DWORD(32位)数据
SDX 由SDX压缩的Midi抽样转储标准文件
SEA 自解压档案(Stufflt for Macintosh或其他软件使用的文件)
SEP 标签图像文件格式(TIFF)位图
SES Cool Edit Session文件(普通数据声音编辑器文件)
SF IRCAM声音文件格式
SF2 Emu Soundfont v2.0文件;Creative Labs的Soundfont 2.0 Bank文件(Sound Blaster)
SFD SoundStage声音文件数据
SFI Sound Stage声音文件信息
SFR Sonic Foundry Sample资源
SFW Seattle电影工程(损坏的JPEG)
SFX RAR自解压档案
SGML 标准通用标签语言
SHB Corel Show演示文稿;文档快捷文件
SHG 热点位图
SHP 3D Studio(DOS)形状文件;被一些应用程序用于多部分交互三角形模型的3D建模
SHS Shell scrap文件;据载用于发送“口令盗窃者”
SHTML 含有服务器端包括(SSI)的HTML文件
SHW Corel Show演示文稿
SIG 符号文件
SIT Mac的StuffIt档案文件
SIZ Oracle 7配置文件
SKA PGP秘钥
SKL Macromedia导演者资源文件
SL PACT的保存布局扩展名
SLB Autodesk Slide库文件格式
SLD Autodesk Slide文件格式
SLK Symbolic Link(SYLK)电子表格
SM3 DataCAD标志文件
SMP Samplevision格式;Ad Lib Gold抽样文件
SND NeXT声音;Mac声音资源;原始的未符号化的PCM数据;AKAI MPC系列抽样文件
SNDR Sounder声音文件
SNDT Sndtool声音文件
SOU SB Studio Ⅱ声音
SPD Speech数据文件
SPL Shockwave Flash对象;DigiTrakker抽样
SPPACK SPPack声音抽样
SPRITE Acorn的位图格式
SQC 结构化查询语言(SQR)普通代码文件
SQL InFORMix SQL查询;通常被数据库产品用于SQL查询(脚本、文本、二进制)的文件扩展名
SQR 结构化查询语言(SQR)程序文件
SSDO1 SAS数据集合(UNIX)
SSD SAS数据库(DOS)
SSF 可用的电子表格文件
ST Atari ST磁盘映像
STL Sterolithography文件
STM .shtml的短后缀形式,含有一个服务端包括(SSI)的HTML文件;Scream Tracker V2音乐模块(MOD)文件
STR 屏幕保护文件
STY Ventura Publisher风格表
SVX Amiga 8SVX声音;互交换文件格式,8SVX/16SV
SW 原始带符号字(16位)数据
SWA 在Macromedia导演文件(MP3文件)中的Shockwave声音文件
SWF Shockwave Flash对象
SWP DataCAD交换文件
SYS 系统文件
SYW Yamaha SY系列波形文件
T64 Commodore 64仿真器磁带映像文件
TAB Guitar表文件
TAR 磁带档案
TAZ UNIX gzip/tape档案
TBK Asymetrix Toolbook交互多媒体文件
TCL 用TCL/TK语言编写的脚本
TDB Thumbs Plus数据库
TDDD Imagine 和 Turbo Silver射线跟踪器使用的文件格式
TEX 正文文件
TGA Targa位图
TGZ UNIX gzip/tap档案文件
THEME Windows 95桌面主题文件
THN Graphics WorkShop for Windows速写
TIF,TIFF 标签图像文件格式(TIFF)位图
TIG 虎形文件,美国政府用于分发地图
TLB OLE类型库
TLE 两线元素集合(NASA)
TMP Windows临时文件
TOC Eudora邮箱内容表
TOL Kodak照片增强器
TOS Atari 16/32和32/32计算机操作系统文件
TPL CakeWalk声音模板文件;DataCAD模板文件
TPP Teleport Pro工程
TRK Kermit脚本文件
TRM 终端文件
TRN MKS源完整性工程用法[非法语句]志文件
TTF TrueType字体文件
TTK Corel Catalyst Translaton Tool Kit
TWF TabWorks文件
TWW Tagwrite模板
TX8 MS-DOS文本
TXB Descent/D2编码概要文件
TXT ASCⅡ文本格式的声音数据
TXW Yamaha TX16W波形文件
TZ 老的压缩格式文件
T2T Sonate CAD建模软件文件
UB 原始未符号化的字节(8位)数据
UDF Windows NT/2000唯一性数据库文件
UDW 原始未符号化的双字(32位)数据
ULAW 美国电话格式(CCITT G.711)声音
ULT Ultra Tracker音乐模块(MOD)文件
UNI MikMod UniMod格式化文件
URL Internet快捷方式文件
USE MKS源完整性文件
UU,UUE UU编码文件
UW 原始未符号化字(16位)数据
UWF UltraTracker波形文件
V8 Covox 8位声音文件
VAP 加注讲演文件
VBA VBase文件
VBP Microsoft Visual Basic工程文件
VBW Microsoft Visual Basic工作区文件
VBX Microsoft Visual Basic用户定制控件
VCE Natural MicroSystems(NMS)未格式化声音文件(由Cool Edit使用)
VCF 虚拟卡文件(Netscape);Veri配置文件;为与Sense8的WordToolkit一起使用而定义对象
VCT,VCX Microsoft FoxPro类库
VDA Targa位图
VI National Instruments LABView产品的虚拟设备文件
VIFF Khoros Visualisation格式
VIR Norton Anti-Virus或其他杀毒产品用于标识被病毒感染的文件
VIV VivoActive Player流视频文件
VIZ Division的dVS/dVISE文件
VLB CorelVentura库
VMF FaxWorks声音文件
VOC Creative Labs的Sound Blaster声音文件
VOX 用ADPCM编码的对话声音文件;Natural MicroSystems(NMS)格式化声音文件,Talking Technology声音文件

VP Ventura Publisher出版物
VQE,VQL Yamaha Sound-VQ定位器文件
VQF Yamaha Sound-VQ文件(可能出现标准)
VRF Oracle 7配置文件
VRML 虚拟现实建模语言文件
VSD Visio籜?募??鞒掏蓟蛲冀猓?
VSL 下载列表文件(GetRight)
VSN Windows 9x/NT Virusafe版文件,用于保持有关目录中所有信息,当一个文件被访问,其中信息与VSN信息进行比较,以确保它们保持一致
VSS Visio模板文件
VST Targa位图
VSW Visio工作区文件
VXD Microsoft Windows虚拟设备驱动程序
W3L W3Launch文件
WAB Microsoft Outlook文件
WAD 包含有视频、玩家水平和其他信息的DOOM游戏的大文件
WAL Quake 2正文文件
WAV Windows波形声形
WB1,WB2 QuattoPro for Windows电子表格
WBK Microsoft Word备份文件
WBL Argo WebLoadⅡ上载文件
WBR Crick Software的WordBar文件
WBT Crick Software的WordBar模板
WCM WordPerfect宏
WDB Microsoft Works数据库
WDG War FTP远程守护者文件
WDL  WDL是北京华康公司开发的一种电子读物文件格式
WEB CorelXARA Web文档
WFB Turtle Beach的Wavefont Bank(Maui/Rio/Monterey)
WFD Turtle Beach的Wavefont Drum集合(Maui/Rio/Monterey)
WFM Visual dBASE Windows表单
WFN 在CorelDRAW中使用的符号
WFP Turtle Beach的Wavefont程序(Maui/Ri/Monterey)
WGP Wild Board游戏数据文件
WID Ventura宽度表
WIL WinImage文件
WIZ Microsoft Word向导
WK1 Lotus 1-2-3版第1、2版的电子表格
WK3 Lotus 1-2-3版第3版的电子表格
WK4 Lotus 1-2-3版第4版的电子表格
WKS Lotus 1-2-3电子表格;Microsoft Works文档
WLD REND386/AVRIL文件
WLF Argo WebLoadⅠ上载文件
WLL Microsoft Word内插器
WMF Windows元文件
WOW Grave Composer音乐模块(MOD)文件
WP WordPerfect文档
WP4 WordPerfect 4文档
WP5 WordPerfect 5文档
WP6 WordPerfect 6文档
WPD WordPerfect文档或演示
WPF 可字处理文档
WPG WordPerfect图形
WPS Microsoft Works文档
WPT WordPerfect模板
WPW Novell PerfectWorks文档
WQ1 Quattro Pro/DOS电子表格
WQ2 Quattro Pro/DOS第5版电子表格
WR1 Lotus Symphony
WRG ReGet文档
WR1 书写器文档
WRK Cakewalk音乐声音工程文件
WRL 虚拟现实模型
WRZ VRML文件对象
WS1 WordStar for Windows 1文档
WS2 WordStar for Windows 2文档
WS3 WordStar for Windows 3文档
WS4 WordStar for Windows 4文档
WS5 WordStar for Windows 5文档
WS6 WordStar for Windows 6文档
WS7 WordStar for Windows 7文档
WSD WordStar 2000文档
WVL Wavelet压缩位图
WWL Microsoft Word内插器文件

X AVS图像格式
XAR CorelXARA籜?
XBM MIME“xbitmap”图像
XI Scream Tracker设备抽样文件
XIF Wang映像文件(Windows 95带有的文件)
XLA Microsoft Excel内插器
XLB Microsoft Excel工具条
XLC Microsoft Excel图表
XLD Microsoft Excel对话框
XLK Microsoft Excel备份
XLL Microsoft Excel内插器文件
XLM Microsoft Excel宏
XLS Microsoft Excel工作单
XLT Microsoft Excel模板
XLV Microsoft Excel VBA模块
XLW Microsoft Excel工作簿/工作区
XM FastTracker 2,Digital Tracker音乐模块(MOD)文件
XNK Microsoft Exchange快捷方式文件
XPM X位图格式
XR1 Epic MegaGames Xargon数据文件
XTP Xtree数据文件
XWD X Windows转储格式
XWF Yamaha XG Works文件(MIDI序列)
XY3 XYWrite Ⅲ文档
XY4 XYWrite Ⅳ文档
XYP XYWrite Ⅲ Plus文档
XYW XYWrite for Windows 4.0文档
X16 宏媒体扩展(程序扩展),16位
X32 宏媒体扩展(程序扩展),32位
YAL Arts& Letters剪贴艺术库
YBK Microsoft Encarta 年鉴
Z UNIX gzip文件
ZAP Windows软件安装配置文件
ZIP Zip文件
ZOO 早前版本的压缩文件
000-999 用于为老版本(或备份)文件编号(比如:被安装程序改变的CONFIG.SYS文件);又可用于为小范围的PC应用程序的多个用户相关数据文件编号
12M Lotus 1-2-3 97 SmartMaster文件
123 Lotus 1-2-3 97文件
2D VersaCAD的2维籜?募?
2GR,3GR 在Windows之下的VGA图形驱动程序/配置文件
3D VersaCAD的3维籜?募?
3DM 3D NURBS建模器,Rhino
3DS 3D Studio(DOS下)格式文件
386 在386或更高级处理器上使用的文件
4GE InFORMix 4GL编译后代码
4GL InFORMix 4GL源代码
669 Composer 669;UNIX Composer音乐模型文件;669磁道模块
#01 及更高的号 为计算机演示而扫描的一系列电影的图片文件编号方法
$$$ OS/2用来跟踪档案文件
@@@ 用于安装过程中的屏幕文件和用于Microsoft Codeview for C这样的应用程序的指导文件
*.000 Virtual CD文件
*.TAO (Duplicator)
*.ISO (Nero, BlindRead, Creator)
*.BIN (CDRWin),
*.IMG (CloneCD)
*.CCD (CloneCD)
*.CIF (Creator)
*.FCD Uncompressed)
*.NRG (Nero)
*.GCD (Prassi)
*.P01 (Toast)
*.C2D (WinOnCD)
*.CUE (CDRWin)
*.CDI   DiscJuggler)
*.CD   (CD-i OptImage)
*.GI   (Prassi PrimoDVD)
*.PXI (PlexTools)
*.VC4 (Virtual CD)
*.B5T (BlindWrite)
*.B5I (BlindWrite)

网友(2007-10-06):
这么多,头大.

网友:
遗漏的:
PCB -- PROTEL的电路板图文件
SCH -- PROTEL的原理图文件

网友(2007-11-19):
回复 网友A:

好,找了好久,收藏收藏。

网友(2008-09-22):
真够全的,收藏备用。谢拉。

网友(2012-04-20):
DSN    proteus 或者 orcad 的仿真工程

网友:
我是鸡蛋里挑骨头的,还有VGA的。不是显示接口的那个VGA。是一种视频格式,要专用的播放器的。

网友(2018-05-12):
默默收藏,多谢卤煮

网友:
你的意思是旧帖就不能回复了是吧?

网友:
版主的意思是旧帖就不能回复了是吧?,我昨晚是回复了不少帖子,有新有旧,是从第一页刷过去的。每个回复都是与内容相关的,你可以去查我的回复记录,绝对没有灌水的内容,你这么给我评分,我不服。